控制器無法調溫

楼主(2017-02-20):
你好,我也有一個一樣的電熱毯,可是調溫部分不能調整,一直都在最低溫,我已經更換SW3,可是沒有用,請問大大,可否告知是哪裡故障?需要更換哪個零件?感恩

楼主:
歐頓EL-001電毯,110V/60W
診狀:使用中溫度無法控制,也不能加熱,麻煩大大指導

网友:
  建議將目前 2# 的內容移至 1# , 目前 2# 的首段說明適當變更至標題.

网友:
是否是sw1一直導通著?

或是 triac 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歐頓EL-001電毯,110V/60W
診狀:使用中溫度無法控制,也不能加熱,麻煩大大指導

請修改主旨: 標上廠牌及型號

若以超時無法修改,建議你重新發文~以合乎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