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特殊起子,用於DELUXE 立式風扇

楼主(2017-02-20):
又碰到死穴,立式電扇開關處接觸不良,要拆開開板檢修,但碰到死穴,是一內六角中間有一小凸點的螺釘。如圖片。因為是在孔內拍照光線很不清楚,請見諒。可能又是大陸貨。唉。不知那位前輩知道那起子要叫什麼名字,台灣那裡可以買的到,謝謝。

网友:
中間突起的那個可用一字起子用力將它翹斷,然後就可用一般的星形起子或是六角扳手拆了。
不想用暴力?買支六角扳手,到鐵工廠請師傅用車床在扳手中間鑽一個孔也可用。

网友:
一般五金行就說要買星型起子中間有洞的就好了
或去特力屋買也有............

网友A:
我都用一字起就可以轉起來了~

网友:
關鍵字 TORX ,五金行就有

之前拆象印熱水瓶也有用到,我是買99元一組可折疊那種。
你這比較深,可能要買長一點。

网友B:
特 x 屋買的 ~ 101 組合 , 不過材質不是很好 !! (生鏽了)

网友C:
這該如何稱呼..給規格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該如何稱呼..給規格表

中空星型起子 ....

网友:
那個是防盜螺絲,特工名稱是<中空星型起子>或是<中空星型板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一字起就可以轉起來了~

前輩你太神了,中間有個凸點你也能轉起來喔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覆及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該如何稱呼..給規格表

請問前輩依你的判斷我的螺絲應該用T幾的頭較適合。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 x 屋買的 ~ 101 組合 , 不過材質不是很好 !! (生鏽了)

真可觀、
噴一噴油可防鏽
應該買很久了…

网友D:
我是用這種的,比較輕便。

网友:
給外面的修比較快    這個深孔星型螺絲   用組合工具不一定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這種的,比較輕便。

前問前輩那連接桿看起來是細的,你有用過拆電風扇嗎?是在那買的呢?

网友:
我是這樣用.多一種功能

网友:
可以卡緊的一字起子就可以拆,基材為塑膠,不會太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問前輩那連接桿看起來是細的,你有用過拆電風扇嗎?是在那買的呢?

連接桿細的那端是裝在把手,起子頭是裝在粗的這邊,所以可能無法符合您的需求,這種深孔可能只能買固定的起子,組合式的連接頭比較粗進不了孔。

我是在這邊買的,買了好幾年了已忘了,剛剛從評價慢慢找回來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3781923518

這組還不錯用,延長桿套筒跟把手套筒裡面都有磁鐵,起子頭或延長桿只要套進去就會吸住,吸力還蠻確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問前輩那連接桿看起來是細的,你有用過拆電風扇嗎?是在那買的呢?

若執著要買組合式起子
好像也有長柄的套組可買
五金店問看看

下列是往路看的
http://www.ebay.com/itm/32pc-Extra-Long-Security-Bit-Set-Tamper-Proof-Torx-Star-Tri-Wing-Pozi-w-Holder-/171380148789
http://www.ebay.com/itm/Neiko-32-Piece-6-Inch-Extra-Long-Security-Bit-Set-Torx-Star-Hex-/231930749970?_ul=BY

网友:
學姐也有賣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一字起就可以轉起來了~

哇唷!
我要回去試試看
因為我要修的果汁機還躺在地上
因為螺絲也是這樣的特殊螺絲
我也一樣在傷腦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連接桿細的那端是裝在把手,起子頭是裝在粗的這邊,所以可能無法符合您的需求,這種深孔可能只能買固定的 ...

題外話:露天的購買記錄太垃圾了…
查不到太舊的資料就算了
最近幾個月的資料也不好查詢
寫ui的和其它部門沒有得到良好的溝通,下場就是大家一直罵客服,客服也莫可耐何,雙手一攤 ╮(~.~)╭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今天到特力屋去找了,店員很熱心因為不知螺釘大小,他要我拿三種不同尺寸的起子回來試,不對尺寸的起子可在一個月內退。回到家拆開蓋板按鈕處噴除锈劑修好了,謝謝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