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ED的顏色的問題

楼主(2017-02-20):
我原本以為LED外表看起來是什麼顏色,發的光就是什麼顏色。
今天才發覺好像並不是這麼回事。今天我碰到一個白色的LED,但是發的光居然是紅色的。

是否LED外觀的顏色跟其發光的顏色並無必然的關係啊?

補充:剛剛再看了一下,前面所說的白色,可能不大正確,比較像是無色的。

网友:
乳白色或透明的其實各種顏色都會有.
所以你說的是沒錯的

网友:
LED 的顏色並不是封裝外觀來決定 !!
但一般來說有顏色的 , 可能是透明的或是乳白色的 !!
我的 led 是透明的 , 發光是紅光 !!

不同顏色的 LED 切入電壓會不一樣 !!

网友A:
我比較常用到的
如果是單顆燈,封裝的顏色大部份是LED的顏色,
像下面這種雙色的,就用白的或透明的。
不知道跟成本是不是有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常用到的
如果是單顆燈,封裝的顏色大部份是LED的顏色,
像下面這種雙色的,就用白的或透明的。

外觀有顏色的有個好處就是在亮之前就知道LED的顏色.
這種就比較少搭配導光柱.通常就是直接露在產品外觀.

沒有顏色的通常都會搭配導光柱,所以做成透明或是半透明.
而且有的是雙色LED,如果外觀有顏色反而會導致色偏之類.

楼主:
那麼,
封裝外觀是紅色的,發的光就是紅光
封裝外觀是黃色的,發的光就是黃光
封裝外觀是白色的,發的光就是白光
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有沒有可能雖然有些封裝外觀是紅色/黃色/白色,但是其實可能都是發白光?而只是因為封裝的顏色,才看起來是發紅光/黃光/白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麼,
封裝外觀是紅色的,發的光就是紅光
封裝外觀是黃色的,發的光就是黃光

參考LED規格的切入電壓可以發現,不同顏色的Vf是不同的.
雖然外觀上有紅黃綠之類的顏色,但是Vf都不同.
再來是白光的Vf通常都大概3V以上,由此也可以知道外觀有顏色的LED內部不是使用白光(綠色或紅色用在指示燈上的Vf都不到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麼,
封裝外觀是紅色的,發的光就是紅光
封裝外觀是黃色的,發的光就是黃光

樓主的疑問, 在Wiki上就可以找到解答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6%A5%B5%E7%AE%A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疑問, 在Wiki上就可以找到解答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5%85%89%E4%BA%8C%E ...

剛剛去看了,有找到這一段:

發光二極體是封裝在塑膠透鏡內的,比使用玻璃的燈泡或日光燈更堅固。而有時這些外層封裝會被上色,但這只是為了裝飾或增加對比度,實質上並不能改變發光二極體發光的顏色。

感謝!

网友:
不錯   敢發問  也願意去真的去搜尋尋找真相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