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備] Power 12V 只剩1.54V 正常嗎?

楼主(2017-02-20):
Power 12V 只剩1.54V .

目前桌機使用正常.不知此數據正常嗎? 還是代表6年的 POWER SUPPLY 要掛了?

网友:
應該是誤判,如果12V真的變成1.54V......應該看不到這個畫面。

网友:
如果12V真的變成1.54V那應該無法開機吧

楼主:
BIOS 顯示 12.239V. 果然是誤判.

网友:
該更新成2016版的或是改用hwinfo。

補充內容 (2017-2-21 11:55 AM):
回文前可能需要先看看主題還有UID,才能判定違規的機率。
最近好像常常看到類似的案件,搞得好像是「大家來找碴」~ 累。

网友:
你這篇發在"電子相關技術區"  :    主旨:違反板規

***你發在"硬體討論" or "軟體討論"就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