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老電錶22.5V電池替代方案

楼主(2017-02-21):
相信論壇上酷友一定有人因為買不到22.5V電池而讓老電錶停擺,這幾天在想著一般使用9V的指針電表如何提升RX10K檔測量電壓,想了好一陣子最後歸納出一個很可行的方案,這方案也可以用來替代22.5V電池,所以先提供出來請大家參考。

就是用一般遙控器常見的23A 12V電池,找合適的電池座讓兩顆串聯,這樣就有24V的電壓了,取代老電表的22.5V很可行,電壓雖然比較高,但應該還在0歐姆可變電阻調整範圍內,真的要是22.5V也沒問題,在紅線上串聯兩顆順向二極體來降壓,那電壓值就差不多了。

兩顆23A電池並排體積比9V電池略小一點,放在原本電池位置沒問題。

23A電池很容易買到價錢也不貴,比較麻煩的是電池座,網拍上單顆的很多人賣,雙顆串連的則比較少,甚至是用5號電池座來混充,照片上這個電池座就是5號電池用的,23A裝上去鬆鬆的,震動後有可能造成鬆脫或接觸不良。

會想到提升RX10K測量電壓,是之前修理一個馬達驅動器,焦點集中在一顆200V 3A快速二極體,但拆下來用RX10K檔測逆向洩漏電流卻又正常,裝回去還是有問題,再拆下來用可調電源供應器測逆向,結果調到20幾伏特逆向電流開始增大,調到30V時瞬間崩潰短路!

所以提升RX10K檔測量電壓是有必要的,以2顆23A電池替代9V電池,如此RX10K檔就有27V開路電壓,當然RX10K檔電路也必須配合修正,已做過實驗確實可行,測量電阻值也能保持準確,等整理好再貼出來與大家分享。

PS:手邊沒有使用22.5V的電錶(如 360-YTR)所以無法驗證是否可以替代或是會影響準確度,但在一般9V指針電表修改後是沒問題的。

网友A:
指針錶不怕 EMI 干擾所以可以直接用 DC-DC 升壓模塊,想要幾伏就自己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針錶不怕 EMI 干擾所以可以直接用 DC-DC 升壓模塊,想要幾伏就自己調。

升壓方式有想過,但必須加裝電源開關或檔位同步開關,要不然空載升壓也是會消耗電池的,即使加裝電源開關或有檔位同步開關,閒置時忘了關掉或切離RX10K檔,電池可能很快就沒電了。

目前販售的YF-370A就是用升壓方式產生RX10K所需電壓,所以只需兩顆3號電池。

网友B:
自己有一台YH-370TR,是吃9V+1.5V的
邊沒有見過吃22.5V的電錶,也沒看過單一的22.5V電池,真想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有一台YH-370TR,是吃9V+1.5V的
邊沒有見過吃22.5V的電錶,也沒看過單一的22.5V電池,真想看看 !

早期電木殼指針電表大都是用22.5V+1.5V*2電池,在台灣看得到最末代大概就屬SANWA 360-YTR,之後的YX-360就改用9V+1.5V*2。

360-YTR在當時稱為黑金鋼或便當盒,外型就長這個樣子:
https://goo.gl/gfKD72

22.5V電池外型跟9V一樣都是方形,所不同的是電極在前後端。

网友:
聰明的好方法,拿鋁板壓一壓折一折就可以做成一個殼,就能完美塞進22.5V電池的格子了

网友:
感謝ysc大分享這個觀念....看來我的1969年老電表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

[電子儀表] [求助]1969年的 HIOKI OL-64D 三用電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