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asus a42j 無法安裝系統

楼主(2017-02-21):
電腦可以使用光碟pe系統進去內部  硬碟 記憶體 有使用其他電腦測過 沒有問題
安裝系統的時候會直接跳錯誤訊息(如圖片)
如果直接放入有系統的硬碟 一樣會錯誤訊息
這問題我覺得很詭異 請問有大大有解嗎?
(已使用usb安裝或是光碟安裝過,也試過不同版本 確定資料都是好的 但就是會出現錯誤)

网友:
A42、K42整合橋 hm55滿多有問題的。

网友A:
很大機會是感染了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機會是感染了病毒.

連重灌都不能重灌呢 換了硬碟也沒用呢  應該不是中毒才對

网友:
這種狀況如果不是中毒了就是主機板出問題了...

网友B:
#2  jianpei721007  已點出要害處.

1.你這台 NB ,用XP版winpE因該是可以正常進入work, 只要你改用win7版以上的winPE,就會如你 NG畫面
   若無BGA設備,就送修或是報廢改裝 XP使用( 顯卡 driver不能上,只能用XP預設)

2.運氣好,或許更新 BIOS 就會正常,但是要注意 A42J有很多不同版號,你要確定 RAM插槽上的綠色貼紙版號,
   確認好版號,再去更新~~~更新錯誤就會直接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jianpei721007  已點出要害處.

我的win7 pe可以進去的說.......  bios更新是直接使用usb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in7 pe可以進去的說.......  bios更新是直接使用usb更新?

win7版PE可進OS,那你要進去裝置管理員~check 顯卡及晶片組是否有驅動到正確的型號

如果確定多有驅動到正確型號,更新BIOS因可解決問題

但我覺得BGA不良比較可能

网友:
有摸過或測過溫度狀況?
一般普遍遇到過熱問題居多
看看溫度是否已經不正常

楼主:
溫度正常~~~
PE是有驅動的嗎? 會顯示喔?
打開裝置管理員 有很多 驚嘆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溫度正常~~~
PE是有驅動的嗎? 會顯示喔?
打開裝置管理員 有很多 驚嘆號

打開裝置管理員 有很多 驚嘆號

=============

這樣該NB晶片是有正常驅動嗎?

Windows 裝置管理員的 " ! " 代表甚麼意思,我想你因該不會不知道,如果真不知道就 google 一下

點了很多,你似乎還是不解 or 不願接受?

反正就是BGA chip 問題,導致 windows 啟動該晶片相關driver導致NG , 如果不啟動(晶片型號不對顯示!),當然就可以進作業系統

楼主:
我知道 驚嘆號是甚麼意思  只是我不太知道PE系統是有沒有載入驅動的 因為我只記得WIN7 PE是載入簡單驅動 所以我這方面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网友C:
去bios裡把uefi安裝改成傳統安裝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bios裡把uefi安裝改成傳統安裝即可!

可是 直接換上一個有系統硬碟也不能用呢 應該是樓上大大說的bga問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直接換上一個有系統硬碟也不能用呢 應該是樓上大大說的bga問題吧

華碩ASUS A42J USB boot 灌 Win7
找一個夠大的隨身碟 利用 Windows 7 USB/DVD download tool
將WIN7 iso灌進去
隨身碟做好後,插進A42J開機,開機時按住ESC即可選擇進入USB

网友:
要不要換個記憶體看看, 還有電源供應器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