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41g 開機順斷

楼主(2017-02-21):
圖片是主板圖
開機瞬間有畫面 但是一下子就自動斷電的
是cpu的鉭值電容那三顆出現問題嗎??
拆機下來清理灰塵 就變成這樣了...

网友:
先換看看阿~

還有啊!大大,你已經發表第二次了,2016/11 /5也有問,所以到底換了電容沒?

楼主:
主版的圖

楼主:
上面不小心按到

楼主:
那台已經換了 後來好了 這是另外一台只是故障情況很像 不太一樣 才問一下各位

网友:
1.先換再說
2.換了不一定會好,小弟遇過

楼主:
換了 狀況一樣 只能Q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