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 1155 Z77腳針

楼主(2017-02-21):
請問一下圖中 1155 Z77腳針 紅圈圈  這2根歪掉  有什作用

藍色圈圈是防呆裝置

或台北有哪位大大在幫人維修處理換腳座的

网友A:
下面腳是接地.可以用電錶量一下.上面腳應該是1.5VDUAL.兩腳都可以不用理會.希望我方向沒看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腳是接地.可以用電錶量一下.上面腳應該是1.5VDUAL.兩腳都可以不用理會.希望我方向沒看反. ...

謝謝告知

剛電表量一下  2腳對地 都是倒通  @@

网友B:
1155 pinout
方向要轉180度,好像是Vss Vcc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5 pinout
方向要轉180度,好像是Vss Vccio

謝謝告知

那2腳位暫時不裡他

要來尋求低階1155 CPU測試機板了

网友:
好像沒有斷~可以直接橋正就好阿~

网友:
這個細心一點是可以矯正回來的。
用夠細的鑷子,慢慢矯回去就好。

楼主:
已經慢慢的在喬 只是手中沒低階1155CPU可測

楼主:
角度拍攝問題  那兩根確定無頭了

楼主:
請問一下   沒安裝cpu  跟記憶體時  會自動斷電嗎   風扇轉一下馬上停止運轉
如果不接CPU 4P電源 風扇會一直轉

网友:
可能是矯正時沒喬好去阿斯到

楼主:
裝上CPU已可正常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