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SUS VK192 BIOS檔案

楼主(2017-02-21):
開機可清楚看見華碩的LOGO
插上訊號會跳藍燈但黑屏,拔掉訊號轉成待機橘燈
研判應該是BIOS掛了
求BIOS檔案,感謝~

网友A:
你原始的大小是多少96K嗎
不清楚是不是這板可以先用軟體比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始的大小是多少96K嗎

不清楚是不是這板可以先用軟體比對看看

大大您好
我這板子上的MCU芯片是AF 24BC16
容量是2KB而己,是我看錯嗎???
但我用燒錄器讀出來的東西確實是只有2KB
您提供的檔案是96KB,是我的芯片壞了嗎??
還是我拆錯芯片了??但是板子上看來看去就只有這一個啊~>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我這板子上的MCU芯片是AF 24BC16
容量是2KB而己,是我看錯嗎???

RTD2120 板子上有這一顆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1729-1-1.html
http://m.wendangku.net/doc/0e5107250066f5335a81219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D2120 板子上有這一顆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1729-1-1.html
http://m.wendangku.net/doc/0e5 ...

原來是要用這種的燒
昏倒了,自從我買了我目前用的這台燒錄器後
RT809F從此失寵就不知道被我丟去哪了
我來去找找看了~~
感謝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