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JSPI1 燒 BIOS

楼主(2017-02-22):
請教版上大大

微星主板 JSPI1 如接線出來燒 能燒嗎? 還是要有特殊燒錄器才能燒

還是都拆下燒 -- 以往我都是拆下燒 -- 有嘗試接線出來無法燒

想說看是否能接線燒比較方便 , 網路上有看到一款 專燒 MSI 燒錄USB

不知版上有無這文章--沒看到有討論

JSPI1

JSPI1

網路上看到

網路上看到

网友A:
推一下.我也想知道.希望有微星大學的會員.看到後.能提供一些訊息.來造福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一下.我也想知道.希望有微星大學的會員.看到後.能提供一些訊息.來造福大家 ...

華碩~這個比較有意思: USB BIOS Flashback

http://event.asus.com/2012/tw/mb/USB_BIOS_Flashback_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華碩~這個比較有意思: USB BIOS Flashback

主板要能用到這樣的功能, 那麼BIOS原本一定是要能開機或是能進到Bootblock的,
這樣, 才有機會在BIOS跑一小段時, 偵測到使用者有按了那個接鍵, 才進到USB做BIOS更新.

如果, BIOS是跑都不跑. 卡在Intel ME, 或是很前端的開機階段,
那真的就只能用制具來燒BIOS了.

樓主所提到的JSPI1, 在主板使用手冊上就可以找到Pin define,
理論上, 只要燒錄器的腳接一接, 應該就可以自燒錄器更新主板上的BIOS的.

樓主有提到接出線來 "不能燒",
是認不到Flash ROM? 還是燒出來的ROM開不了機??
這部份要詳述後, 痞友才有方法給方向的.

网友:
你是買上面土豪金的編程器 應該是可以直接燒

其他款的就要看原廠是否有支援JSPI1直接燒錄

我是買有一款EZP_XPro 編程器可惜沒買JSPI1線 (買了板夾子SOP8 窄體 燒錄座)
為了省錢只買夾子結果夾子夾不到BIOS被電池卡住了,只好銲下bios來燒
發現他是寬SOP8的只好用夾子去夾bios
還好可以燒錄,撿到軟的剛好BIOS燒完就可以開機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