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55VM BIOS 2.2

楼主(2017-02-22):
ASUS  K55VM

版號 K55VM  REV 2.2

不啟動 懷疑 BIOS

電流 0.93A

刷了版上的BIOS 是REV2.0  一樣不開機  跪求REV 2.2

网友:
板號要看ram槽上的貼紙上面的版號才準,或是在bios內也可以搜尋板號

楼主:
已更新圖片不知有沒有適合的BIOS

网友:
試試看能否將BIOS壓縮後.傳上來.獅子魚大應該會幫你修改

网友:
裡面有兩個版本

楼主:
更新了獅子魚大的bios 後

K55VM211F1  >> 不能過電不開機

K55VMF1  >> 開機了

灌了系統測試OK ,但有個問題 風扇會自己慢慢加速到最高後就不會降速了

看了CPU GPU 溫度也才37度 39度 沒有控溫功能,斷電後從啟 依樣慢慢加速

無法裝ASUS 的節能程式,不認的ASUS的板子了,有辦法把控溫修改回來嗎?

真的太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了獅子魚大的bios 後

K55VM211F1  >> 不能過電不開機

風扇狂轉也是BIOS的問題
你原本機子備份所修改的
k55vm (1).rar (3.2 MB, 下載次數: 25)
如不行再試試這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風扇狂轉也是BIOS的問題
你原本機子備份所修改的

挖賽太強了,我都不敢亂刷BIOS,怕死機,都會先看官網裡BIOS裡有修正那些才決定是否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賽太強了,我都不敢亂刷BIOS,怕死機,都會先看官網裡BIOS裡有修正那些才決定是否更新

官網刷的也有機會死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狂轉也是BIOS的問題
你原本機子備份所修改的

更新ˋ維修狀況

K55VM (1) 原本備份 不開機

K55VMF1-1可開機  一樣狂轉不停

K55VMF1211  可開機  一樣狂轉不停

EC版本有不一樣 但一樣狂轉不停

网友:
機子是一修機還是有人修過 可以照一下風扇線路接口跟EC的圖嗎 可能要檢查橋跟溫控線路了
看了一下點位圖風扇接口線路直達EC
作業系統版本是哪個版本 跟驅動程式(最好從官網抓)
可能主板電路有問題了 刷了工廠版的跟修改版都一樣風扇狂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