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HTC one 801e 無法更新官方韌體

楼主(2017-02-22):
開機都可以進入系統,但是有一個軟體kingroot怎麼移都移不掉,關機充電會出現刷機大師如照片所示
利用硬體 (下+開機鍵) 及 進入系統的重置 都無法移除刷機大師和kingroot...
最糟的是官方有新的韌體也無法更新升級,會一直開機,一直提示有新更新...
小弟對刷機不熟,想問問有沒有辦法改回原廠的ROM,不要有奇怪的軟體在裡面...謝謝
如照片所示

网友A:
畫面有顯示該刷機包的網址啊
就那個歡迎訪問後面那串

不過我也不曉得這是不是官方原始版本,沒研究.
http://www.romjd.com/Device/htc- ... =%E7%A8%B3%E5%AE%9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面有顯示該刷機包的網址啊
就那個歡迎訪問後面那串

就是想移掉這刷機軟體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移掉這刷機軟體阿...

要刷回原HTC的recovery才能更新,刷回原始recovery找一下有沒有刷機包,進入刷機模式刷回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移掉這刷機軟體阿...

HTC One (801e/国际版)恢复官方兼救砖
http://www.shuame.com/faq/restor ... -htc-onesprint.html

楼主:
目前手機是 android 5.02
網頁上提供的是 android 4 的這樣可以嗎?
刷完之後感覺是簡體的,可以OTA台灣推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機是 android 5.02
網頁上提供的是 android 4 的這樣可以嗎?
刷完之後感覺是簡體的,可以OTA台灣推送 ...

一般手機會提醒更新,
至你可以更新的最高版本(支援這隻手機的最高版本),
不要擔心,
語言應該可變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C One (801e/国际版)恢复官方兼救砖
http://www.shuame.com/faq/restore-tutorial/680-htc-one-htc-one ...

OTA_M7_U_L50_SENSE60_MR_hTC_Asia_TW_7.18.709.151-7.18.709.130

我發現我的OTA版本是 TW版的
網址上是WWE版的 這樣刷下去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OTA_M7_U_L50_SENSE60_MR_hTC_Asia_TW_7.18.709.151-7.18.709.130

我發現我的OTA版本是 TW版的

請自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自行找
PN07IMG_M7_U_L50_SENSE60_MR_hTC_Asia_TW_7.18.709.151_Radio_4T.35.3218.16_10.33Q.1718.01D_ ...

用google只有找到一個,但是下載要錢!
大大可以告知其他的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google只有找到一個,但是下載要錢!
大大可以告知其他的嗎?謝謝!

https://www.androidfilehost.com/?fid=24369303960684220

楼主:
好不容易傳下來說壓縮檔毀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傳下來說壓縮檔毀損...啊~~~

請多試幾次下載、
或到網路較穩的時候下載、
我遇到壓縮檔損毀是下載的問題。
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
我記得HTC要S-OFF後才能降版刷
不然只能找原對應版本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多試幾次下載、
或到網路較穩的時候下載、
我遇到壓縮檔損毀是下載的問題。

抓了三次,等了很久(我家網路是5M),都是毀損....

网友:
應該是要抓RUU線刷包
用線刷 RUU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android-zone.cc/showthread.php?770-12-17-%E6%9B%B4%E6%96%B0-M7_L50_SENSE60-TW-Europe-ROM

謝謝大大~~~瞎搞了一陣子...刷機大師終於不見了,可以關機充電了,也OTA到最新版的151
但是那個kingroot一直移不掉...努力了很久還沒移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瞎搞了一陣子...刷機大師終於不見了,可以關機充電了,也OTA到最新版的151
但是那個kingroot一 ...

那要刷機才會不見可下載http://www.android-zone.cc/showt ... NSE60-TW-Europe-ROM
中的rom用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66&t=4382861裡方法刷進去會恢復成原廠recovery
忘了說請選擇HTC_Asia_TW的ROM下載(為原廠R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刷機才會不見可下載http://www.android-zone.cc/showthread.php?770-12-17-%E6%9B%B4%E6%96%B0-M7_L5 ...

我以為搞定OTA就行,包括手機重置,砍掉 system/data/superuser.apk 重開機都又回來
看來要完完整整的刷機才行 謝謝!

楼主:
終於搞定了,直接刷最後一版151,kingroot終於不再出現了...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