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les製麵包機 型號:HE-1368面板按鈕接觸不良

楼主(2017-02-22):
家中麵包機面板啓動停止按鍵最近常要按很多次才會動作,其他鍵不會,弄的很煩很想拆開了檢查一下。不知那位前輩有拆過,想要先請教有什麼要如何下手及注意事項。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可能按鈕老化,
接觸不良..

楼主:
麵包機面板拆開了,如圖。
按鍵是彈簧片的,看了實體,IC板好想都還好,將彈簧片清潔,回裝,再來找找有什麼可以擦拭面板用的清潔劑,想是不是按久了那按鍵面層較髒。

网友:
在接點的地方噴一些電子接點復活劑,然後按鈕按一按扭一扭,應該可以解決接觸不良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麵包機面板拆開了,如圖。
按鍵是彈簧片的,看了實體,IC板好想都還好,將彈簧片清潔,回裝,再來找找有什 ...

看那機板正面 應該是觸摸感應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機板正面 應該是觸摸感應式的

觸摸感應,這種知要如保養維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觸摸感應,這種知要如保養維護?

像你清理那樣清潔精亮 已可比擬新品了
如還時有時無 就要從那控制線路查起 先將電容換新 在注意控制線路電壓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我想多了解那面板開關原理、知識,我要在網路上打那些字來搜尋呢?謝謝

网友B:
st hcf4051 ,你這是硬體式的  觸控開關,將類比的電壓轉成數位信號,到 背面的  mcu

我會建議,

一、在沒上蓋的情況下,用手加保去touch 開關,看是不是能正常

二、加回上蓋,再試試能不能正常,如果可以,那可能是外殼太髒

三、你可以看到四個開關都有一樣的電路,用電錶量一下,是不是有和其它三組不一樣的的元件,有應該就是該元件損壞

四、最後就是 st hcf4051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 hcf4051 ,你這是硬體式的  觸控開關,將類比的電壓轉成數位信號,到 背面的  mcu

我會建議,

這是START和MENU的電路圖,各電阻量測數值如電路圖中所示,二極體檢查有單向導通OK,電解電容正反向都有放電OK。

网友C:
1. 請問IC的腳16(VDD)與腳7((VEE),電壓差是多少 V ?
2. R54 電阻值檢查一下!
3  請慎重考慮"稍微"提高VDD電壓(嘗試透過稍微降低R54電阻??),
    我猜是IC(好像是16腳IC,跟你的畫圖不符??)的那個通道,(start/stop)腳15,內部可能異常.
4. 可考慮換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請問IC的腳16(VDD)與腳7((VEE),電壓差是多少 V ?
2. R54 電阻值檢查一下!
3  請慎重考慮"稍微"提高VDD ...

謝謝你的指導,圖片更正。請問我對IC不很熟,在電腦主板時有門電路有接地端,在這VSS可以看做接地瑞嗎?要量VEE,電表紅筆接VEE,黑筆是接?
謝謝你

楼主:
補充資料:
直流20V檔,黑表筆接輸入排線(排線上之紅色線,連到VSS),紅表筆接START部份的CX11、RX14下方端電壓值測為0.69V。同時用手觸彈簧開關電壓下降至0.12,沒有動作。

另紅表筆接MENU部份的CX12、R10上方端電壓值測為0.69V。同時用手觸彈簧開關電壓下降至0.12,MENU動作。

网友D:
八選一電子模擬開關HCF4051
先換這顆吧
所有輸入電壓應該同一位準動作你兩個輸入已經不同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1856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選一電子模擬開關HCF4051
先換這顆吧
所有輸入電壓應該同一位準動作你兩個輸入已經不同

不好意思你貼的連接網頁無法點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貼的連接網頁無法點入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18562.html

複製網址在貼在瀏覽器上

网友:
舉個例,通道選擇4052.

抱歉,我不會解釋如何導通.(低電阻)

4052導通電阻與VDD(VCC)及VEE關係

曾在音響擴大機的輸入音源選擇遇到過使用4052通道選擇器,其中部份通道異常.(可能導通電阻太大)
症狀:
      選擇到異常音源輸入時R/L左右聲道一邊沒聲音,量測IC-(4052)的電源電壓VDD明顯下降.

那時嘗試 ----->將電源端電阻(例如照片R54處(棕黑藍),並聯適當電阻以提升IC電源VDD電壓,) 那時消失的聲音有回來.
      猜測部分故障的4052消耗電流大增,以致(例如在R54處)電壓降過大,IC工作電壓太低.----->故嘗試提升IC電壓之似乎有效用。

你的4051可能也是通道導通電阻過大,也可能也是電源VDD或VEE電壓問題導致導通電阻過大,
但是掃描式的ABC輸入到4051,控制選擇的通道,並判斷是否有按下按鈕,恐不易量測到IC電源電壓有異常變化??

再玩,例如更換4051之前,若嘗試將START/STOP輸入腳15與共同輸出腳3間併聯一個適當電阻
          當ABC選擇到此通道時,期望能藉由並聯電阻來降低導通電阻.....?? 但又不影響其他按鈕功能...

思考、玩夠了,還是得考慮換了4051.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18562.html

複製網址在貼在瀏覽器上

感恩,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