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SUNG UA40F5500AM 背光源LED異常

楼主(2017-02-22):
LED 背光源異常....
拆除面板......
使用LED 測試器 檢測
壞了5個 LED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故障畫面3

故障畫面4

故障畫面4

電視型號1

電視型號1

電視型號2

電視型號2

邏輯版

邏輯版

電源板1

電源板1

電源板2

電源板2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故障LED 燈條

故障LED 燈條

修復畫面測試1

修復畫面測試1

修復測試畫面2

修復測試畫面2

网友A:
恭喜完修,如果加上修理的手法,那就更完美了。

請教一下,你是換燈條還換燈珠,換燈珠的話,你是用什麼膠把凸鏡黏回去的?

网友B:
照片請不要弄變形,如果不知道怎麼維持照片比例,請說明一下你是如何處理照片的方式。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這圖看了好難過。

网友C:
我的經驗是單換故障燈珠都撐不了幾個月,且壞的都是同一位置,不知何故?

最後都是整條換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如果加上修理的手法,那就更完美了。

請教一下,你是換燈條還換燈珠,換燈珠的話,你是用什麼膠 ...

我來雞婆一下,我的方式是
用快乾就可以把凸鏡黏回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來溪婆一下,我的方式是
用快乾就可以把凸鏡黏回去了

如果這樣的話,矽利康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經驗是單換故障燈珠都撐不了幾個月,且壞的都是同一位置,不知何故?

最後都是整條換新 ...

要是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猜啦!!!!

就並聯一個電阻去分掉一點LED上的電流.

這樣應該可以解決撐不了幾個月的問題.

网友:
看對岸都用704膠

网友F:
請教燈珠或led型號?
我也想知道怎樣黏上那凸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這樣的話,矽利康不是更好.

或許矽利康會更好,但我個人是用快乾,黏了幾台都還很順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許矽利康會更好,但我個人是用快乾,黏了幾台都還很順利

矽利康耐高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如果加上修理的手法,那就更完美了。

請教一下,你是換燈條還換燈珠,換燈珠的話,你是用什麼膠 ...

我使用快乾   黏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請不要弄變形,如果不知道怎麼維持照片比例,請說明一下你是如何處理照片的方式。 ...

使用IrfanView 64   調整圖片大小......
只有 變形   才能調整 800*600 ......
我以前有工具......現在沒有了
請問wish 有好工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經驗是單換故障燈珠都撐不了幾個月,且壞的都是同一位置,不知何故?

最後都是整條換新 ...

我有檢測每顆LED 所需要的電壓
內組值過高的LED燈    都有抓出來......

這台原廠直接報價 全新液晶 14200元......
所以我才自己搞看看
希望大家多多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來雞婆一下,我的方式是
用快乾就可以把凸鏡黏回去了

你好    我也是使用快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燈珠或led型號?
我也想知道怎樣黏上那凸鏡?

3030 3V 1W 燈珠
使用快乾
掏寶 常用的電視燈條燈珠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4 ... &_u=n88h7ckbcc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IrfanView 64   調整圖片大小......
只有 變形   才能調整 800*600 ......
我以前有工具......現在沒 ...

這個就100分了,程式小、速度快。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只要簡單設定一下︰

選項也可以設定中文︰

這樣就可以了。

使用時把滑鼠游標對著要縮圖的照片按右鍵,把滑鼠游標移到"傳送到",再移到"SendTo-Convert"按左鍵就可以產生縮圖了,當然也可以多張照片一起縮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就100分了,程式小、速度快。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謝謝提供 資訊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就100分了,程式小、速度快。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WISH 請問  設定部分    和你圖片 設定一樣嗎
因為我設定完   輸出後    檔案   3.25MB.....
檔案超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 請問  設定部分    和你圖片 設定一樣嗎
因為我設定完   輸出後    檔案   3.25MB.....
檔案超大 ...

WISH貼這個給你看不就是在教你,要你照著設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 請問  設定部分    和你圖片 設定一樣嗎
因為我設定完   輸出後    檔案   3.25MB.....
檔案超大 ...

我的設定就是如貼圖那樣,不過我縮圖後都只有100多K,你再仔細比對一下

下方第一張圖是未壓縮前,第二張圖是壓縮後,容量差很多吧!

底下是1024的圖,也才124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設定就是如貼圖那樣,不過我縮圖後都只有100多K,你再仔細比對一下

下方第一張圖是未壓縮前,第二張 ...

這樣應該可以  感謝wish

网友G:
恭喜完修

但圖看的我好暈....

我都用 acdsee 5 修改圖片跟縮圖的

我把圖縮成 1024x768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應該可以  感謝wish

不客氣!也謝謝你的配合。
因為你習慣相機直拍,所以容量比相機橫拍較大一些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

但圖看的我好暈....

其實我也有考慮照片寬度改成1024,以因應瀏覽器放大後圖片變差的問題,不過還是要壓縮一下,不然檔案還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

但圖看的我好暈....

感謝提醒

网友H:
好利害,請問用幾度才把燈珠拿下,前幾天才換一台大同的有三排,每一排只有一個燈珠壞,所以全換新的。

网友:
恭喜阿壹大完修

网友I:
不知道您這台故障的情況,會不會閃開機的LOGO?然後就斷電變紅燈~~或是一直重複開關無法啟動的狀態?~~~以前遇到很多三星的都壞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您這台故障的情況,會不會閃開機的LOGO?然後就斷電變紅燈~~或是一直重複開關無法啟動的狀態?~~~以前遇 ...

前幾天處理一台UA40D5550RM,情況跟你描述的一樣,拆開面板檢查測試LED燈條都正常

故判斷主機板異常,買一片良品更換後就正常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的經驗是單換故障燈珠都撐不了幾個月,且壞的都是同一位置,不知何故?

最後都是整條換新 ...

請問你的經驗更換單顆LED燈珠,是都同樣瓦數的燈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利害,請問用幾度才把燈珠拿下,前幾天才換一台大同的有三排,每一排只有一個燈珠壞,所以全換新的。 ...

2根烙鐵.....一起.....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您這台故障的情況,會不會閃開機的LOGO?然後就斷電變紅燈~~或是一直重複開關無法啟動的狀態?~~~以前遇 ...

不會 ~   都是正常啟動    就是背光.....下方都沒有....整個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幾天處理一台UA40D5550RM,情況跟你描述的一樣,拆開面板檢查測試LED燈條都正常

故判斷主機板異常,買 ...

恭喜修復......我詢問原廠....他說這型LED (背光源)   很容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你的經驗更換單顆LED燈珠,是都同樣瓦數的燈珠嗎?

哈哈  我不是本科系.....
至於材料.....掏寶 有賣電視LED燈珠.....
我有分享賣場    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不是本科系.....
至於材料.....掏寶 有賣電視LED燈珠.....
我有分享賣場    給你參考 ...

謝謝 大大

网友K:
開機的LOGO?然後就斷電變紅燈~~或是一直重複開關無法啟動  是 主板IC. K9GAG08UOE壞 有貼紙這棵也需燒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K:
開機的LOGO?然後就斷電變紅燈~~或是一直重複開關無法啟動  是 主板IC. K9GAG08UOE壞 有貼紙這棵也需燒入程 ...

挖~電視還給客戶了   沒有備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幾天處理一台UA40D5550RM,情況跟你描述的一樣,拆開面板檢查測試LED燈條都正常

故判斷主機板異常,買 ...

嗯嗯 以前再修三星的原廠sop都是 三塊板有次序的換,都不行就是面板...外面拿不到三星的零件(不外售)
其它間的韓系的家電也這樣...還是國產的好 零件好拿
還真的滿多台都遇到換版無效,尤其是4x~5x吋的
換起來運氣讚喔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的經驗是單換故障燈珠都撐不了幾個月,且壞的都是同一位置,不知何故?

最後都是整條換新 ...

大大 我有單換燈珠選同樣瓦數跟耐壓值 一樣的燈珠 請問你那個時候也是換同樣的嗎? 因為我一開始是把6V的燈珠 更換成0.5W 3V 的 結果稱沒幾天就掛了 請問那個時後你也是這樣換嗎? PS 後面我從掏保叫單顆同樣LED 燈珠來換 發光耐壓都一樣 測試中

楼主(2017-03-27):
引用 网友J:
大大 我有單換燈珠選同樣瓦數跟耐壓值 一樣的燈珠 請問你那個時候也是換同樣的嗎? 因為我一開始是把6V的 ...

更換的 LED   是一樣的
電壓跟瓦數也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經驗是單換故障燈珠都撐不了幾個月,且壞的都是同一位置,不知何故?

最後都是整條換新 ...

me to
我在想應該是換的燈珠不是一樣的規格所以才會在壞一樣地方吧??
最近剛換了TL4246TRE的燈條
壞了2.5顆竟然5排全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