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ENON UCD-F07 CD播放機 再次無法讀取及跳針返修

楼主(2017-02-23):
繼上次更換雷射頭
再次因讀不到CD或跳針而返修。
拿到時心想難道雷射頭真的如此"沒擋頭"嗎(至今約一年)?
首先依然察看馬達運轉順暢,且有上下聚焦發出紅光(似乎皆正常)。姑且暫排除雷射頭的問題。
第一先朝Power部分查。此組KSS-210A是由三星晶片IC201(KA9220B)所負責。
IC201
把電容拆下換新
順測容值每個都是"良品"皆在誤差範圍內
先裝機測試,沒想到居然讀碟迅速也再無跳針現象。
既然是電容之問題,也順手將主電源電容換新
IC202(控制主軸與Spindle馬達)也更換
在此也驗證了電容表所測出的容值,似乎只能做參考...
看來似乎又缺一專業工具(電容表).....

网友:
買一台家電測試儀就很好用了,專業的再考慮LCR電橋

网友:
我有一個想法,或許他在設定時已經將零件電容值設在下限,比如220uf你只要低於這個數字就會有問題?
如果將220uf換成330uf,其他的各往上調上一階,這樣是否會耐用一些?

网友:
舊型CD播放器更換雷射頭必須重新調整RF,示波器需100M以上波型才會清晰,調整RF使曲線波型到最清晰即可,不然遇到片子必較差還是會跳針的。以前調整LD是更麻煩的。

网友:
個人維修也遇過多次電容容值正常 , 實際卻無法正常工作的情形 !!
但 [電容不良] 不單只是 [容值]不足或過高的問題 , 還有 ESR 過高等其他的問題  !!
[容值]只是其中一個項目 !! 使用 專用儀器測試 , 應該可以看出問題 !!
一般如果沒有若没專用儀器 , 觀察運作中的溫度也是一個方法之一 !!!

楼主:
這次修復過成還算幸運,只是單純電容的問題。
如更換不成的話,就會朝調整RF方面進行。
也希望jame大(或有此經驗大)能提供明確(附圖)教學,以供後學者觀摩參考。
的確如jeanshyen大所敘,電容不只看容值且需考慮到 頻率、D值(Q值)、θ值、ESR值等功能
有機會會先借台LCR儀器,來驗證這些“良品”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