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一般的LED直接使用在AC110V上

楼主(2017-02-22):
在 延長線中LED使用電阻降壓 這一帖中,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288
有提到LED串一顆電阻後, 直接在AC110V上做為指示燈來使用.

牛在網路上也有找到類似的電路如下..

那麼, 如果用這幾個電路, 來做一個 "不是很亮的小夜燈" 的話,
大家會怎麼選擇?
又不考慮LED光衰或是壽命的問題的話, 各有何優缺??

网友A:
用容阻降壓比純電阻降壓好,電阻功率損耗比較小,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6146&pid=676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容阻降壓比純電阻降壓好,電阻功率損耗比較小,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 ...

其實, 牛已經有參考 "AC 110v LED 小夜燈 第二彈 ─ 幫光控小夜燈平反" 這一帖, 做了個成品.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96

牛只是想知道,
如果單單利用二顆LED做雙向整流的特性來做小夜燈的話, 有沒有什麼其它的顧慮.

网友:
直覺的逆向耐壓是個問題!

网友B:
一個半波整流,另一個為全波整流,LED的亮度可能有些輕微閃爍程度的差異.

网友C:
加個電容會不會穩定一點?

网友D:
1. 安全性
A: 保險絲
B:觸電危險
基本上,所有接市電(AC 110V或220V)的一級側都有觸電可能性
所以電路元件 有沒有 被接觸(觸電)可能...

2. 功耗問題
  基本上,這種電路效率都不好(節省元件),但功率都很小,就算了(效率低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半波整流,另一個為全波整流,LED的亮度可能有些輕微閃爍程度的差異.

ciko大,

以閃爍頻率60hZ來說, 應該是感覺不太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個電容會不會穩定一點?

Benson大,

如果不考慮經肖開關造成的電壓突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安全性
A: 保險絲
B:觸電危險

Jason大,

- 如果怕元件損毀造成AC110V短路, 加個俘險絲的確是一定要的, 只是保險絲選用的電流就不能太大.
- 所有使用 "電" 的物品, 都會有觸電的危險!
- 功耗的確會反應在電阻上, 但如果不考慮功耗? 把它當成是個指示燈來用呢?

网友E:
沒問題 都可以運作  運作時間不要去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問題 都可以運作  運作時間不要去想就好

果然... 炸大和牛是同一路的...

會亮就好, 不考慮電費, 不考慮零件壽命... (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 炸大和牛是同一路的...

會亮就好, 不考慮電費, 不考慮零件壽命... (笑) ...

環境不同    做法不同   能夠容忍的也不同

當然啦  做產品是不會用這種電路的

网友F:
阿牛.
用幾個氖燈各串上100K電阻再並聯,這樣較省電啦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然... 炸大和牛是同一路的...

會亮就好, 不考慮電費, 不考慮零件壽命... (笑) ...

家裡幾顆小夜燈
都是直接插在AC110V插座上用的
拆開拍照簡圖給大家參考
不知是否有符合大家討論預期

有三顆不一樣做法的LED小夜燈

單顆LED小夜燈

兩顆LED小夜燈

四顆LED小夜燈
這顆電路就直接封在燈泡座內
沒拆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牛.
用幾個氖燈各串上100K電阻再並聯,這樣較省電啦 ...

很確定Scott大是出來亂的...
氖燈是要拿來照什麼啦?? (但的確符合了 "不是很亮的小夜燈" 的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裡幾顆小夜燈
都是直接插在AC110V插座上用的
拆開拍照簡圖給大家參考

二顆燈的線路可以來玩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確定Scott大是出來亂的...
氖燈是要拿來照什麼啦?? (但的確符合了 "不是很亮的小夜燈" 的條件)

都知道符合條件了,還說是來亂的,人家可是很用心的想出來的捏 ...

网友:
假設需求只是要當個"指示燈"
那麼圖1/2/3 都可以使用
只要電阻瓦數要大一點既可

但是如果有"局部照明"
就要考慮阻容降壓電路

基本上LED峰值電流不要超過15mA
都有一定的耐用度

网友:
提供二個網址 給樓主及大家看看..
1.LED 限流電阻速算 (LED  說明)
http://blog.iamaj.net/2009/07/led_05.html
2.LED限流電阻值-線上計算器
http://gc.digitw.com/Program/Resistor4LED/Resistor4LED.ht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裡幾顆小夜燈
都是直接插在AC110V插座上用的
拆開拍照簡圖給大家參考

Eric大大,

牛做好了一顆二燈LED夜燈了, 電容只用 0.22uF, 的確算沒有很亮了喔!

网友F:
引用 楼主:
Eric大大,

牛做好了一顆二燈LED夜燈了, 電容只用 0.22uF, 的確算沒有很亮了喔!

點亮時有沒有摸看看560R電阻的溫度熱不熱?

网友:
這份文件電阻值是1K,電路動作也有解說(不過電容沒有並聯放電電阻,有點危險!)

http://gc.digitw.com/Circuit/AC-POWER_TO_LE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點亮時有沒有摸看看560R電阻的溫度熱不熱?

560R我都用到這麼大顆了....
不管它燙不燙, 牛都沒有摸它的打算...
夏天還要泡水淘金... 不想太快當天使(電掛)

网友F:
引用 楼主:
560R我都用到這麼大顆了....
不管它燙不燙, 牛都沒有摸它的打算...
夏天還要泡水淘金... 不想太快當天使( ...

這樣就算大顆?
阿牛你也未免太好養了吧,吃一點點就飽了.
少說也要5W才能算那麼一點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樣就算大顆?
阿牛你也未免太好養了吧,吃一點點就飽了.
少說也要5W才能算那麼一點大吧. ...

拜託...
這是LED燈的說... 又不是LED電暖器, 可供照明/取暖用..
如果這樣... 用鎢絲燈泡不就好了... (笑)

人家16樓Eric大那二顆(電阻)還是用貼片的...
比起來, 牛這顆(電阻)算大的了好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