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微波爐R-340A操作面板修復問題?

楼主(2017-02-23):
請問各位詳如下圖,紅色圈圍處為薄膜面板的跳接線,我已用電表導通確定他已無法導通,以至於現在面板操作鈕無法使用,請問這有辦法修復嗎?

网友:
換一片吧.............

网友:
小弟覺得軟板上沒有燒黑痕跡,應該朝MCU板子處理

网友:
按鍵在門打開時是無法設定的,
所以跟門安全連鎖的那幾個微動開關要先確認
不然會被認為是門沒關上不給按

楼主:
之前有瀏覽過其他版大的解決方式,就是自己焊接一片新的控制板,由於該控制板已經絕版了,所以自己製作,經測試後微波爐所有開關皆可以動作了,
已經完修了!

前面板完成照片

前面板完成照片

网友:
可以再無法導通的兩側,找兩個點,把綠漆磨掉,露出銅箔,再用銀線跳線焊接即可。
重新製作一張新的控制板也是不錯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瀏覽過其他版大的解決方式,就是自己焊接一片新的控制板,由於該控制板已經絕版了,所以自己製作,經測試 ...

哈哈 ~ 我去年就有想要這樣玩了 ~
連電路圖都畫好了,只是一直懶得動工n_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