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3269TRE 背光不亮

楼主(2017-02-23):
東元32
電源版
主板
升壓板

請問這顆08L01的特性是?腳位為何?
我懷疑這顆08L01 短路(4點都相通)
小弟無才上網爬文.找不到此型號的相關訊息...
希望大大們提供訊息.......可使用哪種代用品?
開機..亮綠燈.無背光
電源版輸出電壓正常.3.3v 5.1v 12v 24v
在升壓板輸出到背光的(紅色)24v''這是正確的嗎?''
這台背光是''側光60顆led''
請大大們指點....謝謝~

网友:
換升壓公板就好了

网友A:
輸出24V明顯輸出端異常了,可以改升壓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24V明顯輸出端異常了,可以改升壓公板

很想把這塊板子救回來………
請問公板去哪買?

楼主:
請問去哪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想把這塊板子救回來………
請問公板去哪買?

沒屋頂的就有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屋頂的就有賣了

OK...謝謝你~

网友:
看IC商標 應該是這個
STT08L01 Datasheet (PDF) - SamHop Microelectronics Corp.
N-Channel Logic Lev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100V/2.5A/3W

h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 ... AMHOP/STT08L01.html

不用改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6008307386#info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526788158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18282324

网友:
有材料可以修修看,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