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包覆筆電螢幕排線的膠布名稱

楼主(2017-02-23):
各為痞大日安,如下照片所示

一條筆電螢幕排線通常被2種顏色的布膠布包覆,一種是黑色的,另一種是淺金(海砂)色的,印象中 黑色的名稱叫醋酸膠布 但是淺金色的名稱是什麼?因為醋酸布好像找不到金色的,如果有知道的大大,敬請給予指點,謝謝。

网友:
導電布膠帶, 導電膠布

楼主:
感謝 lazy104 和 Duncan 兩位大大的回應,只是答案令小弟感覺蠻訝異的,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要用淺金色的導電膠布包覆排線?那黑色的也是導電膠布嗎?還是醋酸布?敬請能再與指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lazy104 和 Duncan 兩位大大的回應,只是答案令小弟感覺蠻訝異的,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要用淺金色的導電 ...

黑色不知道  無特別特徵可供判斷材質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safe=off&espv=2&biw=1600&bih=1070&tbm=isch&sa=1&q=notebook+hinge&oq=notebook+hinge&gs_l=img.3..0i19k1j0i8i30i19k1l4.7323.21178.0.21377.15.12.3.0.0.0.63.532.12.12.0....0...1c.1.64.img..0.11.415...0i7i30k1j0i10i19k1j0i8i7i30i19k1j0i8i7i30k1.vYVhZPa_gUA#imgrc=Gn2p8WdIFX_AuM:

notebook 設計上 上蓋與本體通常有 hinge
而訊號線在一般正常使用上(打開   蓋上)會有折彎的動作   若設計不好訊號線會斷線不耐用
通常通過此處會設計成 圓柱型 增強結構

至於使用導電膠布包覆  一般面板常用lvds介面  傳輸訊號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w-voltage_differential_signaling

而整個導線長度夠長 足夠影響或被影響 訊號品質  需要接地來(隔離)避免 達到安規規範
http://www.sunreach.com/html/renzheng/1/22/33.html

又剛好在厚度上有設計需求(薄型)  就用常用這種膠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