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排線如何取出來
關閉

楼主(2017-02-23):
請幫忙,圖中排線,如何打開插座?還是排線是直接拉出及插入?有須要工具嗎?

网友A:
之前搞幾台數位相機時, 裡頭有蠻多都是用迢樣的排線/插座.
把1抽出來就好了... 要注意平均施力! 別把排線搞到內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搞幾台數位相機時, 裡頭有蠻多都是用迢樣的排線/插座.
把1抽出來就好了... 要注意平均施力! 別把排線搞 ...

抽出來可能還OK
插回去時要完勝難度教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出來可能還OK
插回去時要完勝難度教高

一般來說, 軟排在插口那一段, 都會有一塊硬的加強片,
插入時, 要用有彎度的那種尖嘴鉗, 比較好施做夾著插/推入..

當然, 這都是因為沒有專用工具, 所以只是惡搞的經驗之談的啦~ (勿酸)
也是因為這樣惡搞... 讓牛用$800低價買到, 並修復了這台DSC-TX5
http://bbs.pigoo.com/thread-62085-1-1.html

网友: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
你不符板規

技術區~要求如上述

  你發到 硬體討論區    or  打屁閒聊區 , 就合乎規定

网友:
暫時移至打屁區  二天後仍未補充內容將回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