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如何用Windows 內建小畫家,縮小圖檔

楼主(2017-02-23):
***(win7以上的小畫家才有縮圖功能)***

當照片檔案太大要縮圖時,是採用整體縮小,也就是"水平" & "垂直" ~  一起更改為相同數值

例如:我全部改成20 , 就代表整個圖檔縮小至 20%
       如原檔案=2MB =2048KB ~ 縮圖20%=409KB

當另存新檔時小畫家預設是再壓縮至80%,所以檔案409KB=327KB  (這是理論值 ,參考就好)

我附圖是用 win7 的小畫家,所製作的範例 , 其他不同繪圖軟體,操作多一樣,把握一點不要用滑鼠去拉&縮圖

网友:
大大這篇真的是及時雨。
最近看到失真的圖...套強國人常說的話:「真的蛋疼!」。
我是用GIMP,真的好用。(跨平台)

网友A:
我是建議調整圖片不要用百分比,而用像素,
像素寬度設定400~1024點左右,或平均約600~800點左右

貼圖大多是為了在網站上用螢幕看看, 不是要印出來,

以螢幕的像素為基準:
1080P 螢幕的解析度是1920x1080 , 寬度是1920點 <---17.3NB若螢幕1920x1080,預設字體可能會嫌小。
便宜點的NB螢幕解析度是1366x768 ,寬度是1366點 <--預設字體大小還可以!

一張圖大約佔去1/4~1/2螢幕版面即可, 貼圖寬度平均約600~800點左右差不多剛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建議調整圖片不要用百分比,而用像素,
像素寬度設定400~1024點左右,或平均約600~800點左右

要用原圖的像素與新圖的像素百分比(%)才對,這樣才不會對原圖長寬的比例也做了調整,看起來怪怪的....

例如原圖為 1024x1024,欲調整為800x600,其比例為:
PL% = 800/1024 = 0.78125,取78%

新圖:
x = 1024x78% = 799
y = 1024x78% = 799
----------------------------
例如原圖為 1024x900,欲調整為800x600,其比例為:
PL% = 800/1024 = 0.78125,取78%

新圖:
x = 1024x78% = 799
y = 900x78% = 70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用原圖的像素與新圖的像素百分比(%)才對,這樣才不會對原圖長寬的比例也做了調整,看起來怪怪的....

其實,百分比/像素 兩個方法都可以
只要保持下方的維持外觀比例勾選
軟體會自己換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百分比/像素 兩個方法都可以
只要保持下方的維持外觀比例勾選
軟體會自己換算. ...

嗯.
win7有此功能 -- 維持外觀比例勾選,但是xp沒有.

网友:
***(win7以上的小畫家才有縮圖功能)***

XP很久以前就有了.

网友:
" Xnview 2.39 中文免安裝版 ~ 支援最多格式的圖片瀏覽軟體,ACDSEE 替代首選"
這個也非常好用,重點是免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用原圖的像素與新圖的像素百分比(%)才對,這樣才不會對原圖長寬的比例也做了調整,看起來怪怪的....

若以百分比,
1300畫素或400畫素拍的照片原檔縮20%,縮小後的尺寸就不一樣,

若用像素,把 維持外觀比例 打勾, 調了橫向寬度就會自動等比調整長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以百分比,
1300畫素或400畫素拍的照片原檔縮20%,縮小後的尺寸就不一樣,

我有說明 -- 要用原圖的像素與新圖的像素百分比(%)才對,因為我用xp沒有可以勾選的,x像素和y像素都要調.

我很少用畫素來算的,那樣不準,也像手機裡的畫素用來唬人的,在任何的繪圖軟體裡以像素為單位,自己可以完全照自己的意思做調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說明 -- 要用原圖的像素與新圖的像素百分比(%)才對,因為我用xp沒有可以勾選的,x像素和y像素都要調.

若XP的小畫家不能勾選等比例,那就沒辦法了!

但畫素(點)就和電腦的bit/ byte的單位一樣,才最準的... 這也是數位和類比的主要差別...
至於相機CCD/CMOS的畫素,因為有感光度/快門/相片是否模糊的問題,那才是另一回事,

另外,大圖縮小後,
原本一堆點組合成的畫面,縮成一點點組合成的畫面,大多還要再銳利化或用清晰的功能,
小畫家沒這功能,就算縮圖可以等比,也只算是堪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XP的小畫家不能勾選等比例,那就沒辦法了!

但畫素(點)就和電腦的bit/ byte的單位一樣,才最準的... 這也 ...

小畫家是練基本功的軟體,功夫好的就會覺得它好用,一般繪圖是很少有人用它,我是為了練基本功,所以才常用它,基本功是指要用到計較至每個點和顏色.

XP的小畫家不能勾選等比例,沒有差別,只是要多設定y像素而已,我已有說明,同樣可以用啊,好奇怪喔,你怎麼都會漏了我寫的某些觀點? ...  ...

難道我寫的你看不懂,還是不夠順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P的小畫家不能勾選等比例,沒有差別,只是要多設定y像素而已,我已有說明,同樣可以用啊,好奇怪喔,你怎麼都會漏了我寫的某些觀點?  ...

只是要多設定y像素而已,
但你沒講......還要按計算機+輸入數字計算+把數字正確的填進小畫家喔!?
若沒法填入像素等比縮圖,換個軟體就好,沒多少人縮個圖還這麼厚工吧?

我寫的也只是: 若只依樓主設定比例的方式,不同尺寸的原圖,貼圖同樣可能太大或太小。也會失去縮圖的意義!
難道我寫的你看不懂,還是不夠順暢?

還是又要再算一次,手機1300萬畫素的相片,縮成 800x600 的比例,Y要填多少數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要多設定y像素而已,
但你沒講......還要按計算機+輸入數字計算+把數字正確的填進小畫家喔!?

你沒有看到我在第4#帖都已計算清楚了嗎? ...

就因為用小畫家是將就的,所以許多人不會想用它,我雖然知道如何用它縮圖,我也很少用它縮圖,都嘛用acdsee較簡單.

网友:
win7 可以用 paint.net (http://www.getpaint.net/index.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要多設定y像素而已,
但你沒講......還要按計算機+輸入數字計算+把數字正確的填進小畫家喔!?

都收收火氣吧
這種事本來就沒有絕對是非
您們雙方的措辭都有點太強烈了.

就縮圖這件事,可以用的軟體如過江之鯽
當然,最便利(無腦)的是使用者的福音
這其中的背景計算交給軟體搞定
使用者只需要會操作直面的軟體介面即可

這其中,只要能達到縮圖的目的,而且自己會操作的
都是對自己來說最好的方式,條條大路通羅馬
不一定要拘泥於某樣軟體.

縮圖便利性固然是我們的追求
但土法煉鋼的方式亦無不可

另外一方面來說,通常,拍來發文的相片
都是同一台相機(手機),那個像素一般會是固定的
計算上來說,其實只要第一次計算就好.

所以用小畫家來縮圖其實計算上也還好
大概就跟背九九乘法差不多,數值早就知道了

但這發法對於多個來源的相片就不行了
當然,這方面就是青菜蘿蔔各有所好了

网友:
有關縮圖這個問題,如果是 JPEG (有失真壓縮)的話,那就與基本功沒有太大的關係了~
JPEG在做壓縮時會取用不同量化表。
如何設計不同的量化表,不同的圖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專業的影像軟體這塊通常會很好。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 AMI BIOS 的 JPEG decoder 組語板是我2001年年初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