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康寧全自動水銀血壓計GLS-909型 顯示異常 馬達不動

楼主(2017-02-24):
故障狀況:
正常狀況應該是電源開啟後,LED顯示ˋ幕應該會有一番自我測試的顯示動作吧,然後喇叭也會有音效。但是我這台在電源開啟後,每次顯示的情況及音效都不大相同,但是看起來都不是正常的顯示及音效。
正常狀況在電源開啟後,再按開始鍵,應該馬達就會轉動,開始充氣加壓。但是我這台都完全不動。

這兩張是電源開啟後的模樣:

這是下方水平部分的的方形控制面板底下的電路板,正面及反面:

這是上方垂直部分的的電路板,正面及反面:

我是想自己來維修一番,但是完全不知如何下手。希望有人能夠指點迷津。

註:馬達我有自己用外接電源測試過,是正常的,會轉動,也能充氣。控制面板底下的那條排線(連接上下兩塊電路板)我有稍微測過,好幾隻腳都是有電壓的。LED應該也是正常的,因為開啟電源後的自我測試時,似乎每一個都會閃亮一下。

popcorn曾發過這一篇:
[維修實例] 水銀汞電子血壓計-B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52-1-1.html
型號應該相同,但是跟我的狀況完全不同,所以並沒什麼幫助。

网友:
那電池的接觸片已經接觸有問題先處理看看
在換全新電池試試

网友:
開機顯示lo bat ,有換新電池測試嗎。

楼主:
我目前沒新買的電池,所以暫時無法換。等買了再說吧。現在裝的電池其實也沒用過,只是已經擺了好幾個月了。我有測過這四隻電池串聯後的電壓,大約有6.3V。

楼主:
剛剛用外接電源直接供電。

反覆按了電源開關多次,終於可以正常開機了!因此,原本的電池可能真的是電力不足。但是,開關可能也有問題,大約要反覆按了十多次才能成功開機。

成功開機後的顯示是這樣:(就是其型號)

成功開機之後,再按開始鍵,馬達也會轉了,也會開始充氣了。然後我就試試測量血壓,結果類似下面這樣:(測過3次,數值都差不多)

天啊!這也差太多了吧!

那麼,這樣的話,即使我將開機的問題解決了,似乎也沒什麼用啊。因為根本不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用外接電源直接供電。

反覆按了電源開關多次,終於可以正常開機了!因此,原本的電池可能真的是電力不 ...

需要作壓力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作壓力校正

啊!是不是這個?圖片左下角那個有根氣管連接的螺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是不是這個?圖片左下角那個有根氣管連接的螺絲?

沒錯,需要外接至壓力校正設備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需要外接至壓力校正設備比對。

那我就沒轍了!

楼主:
剛剛我有將那顆壓力調整螺絲鬆開一些,顯示的數值就正常多了:

网友B:
醫療設備自己修?!~~~願上帝保佑你

送廠校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醫療設備自己修?!~~~願上帝保佑你

送廠校正吧...

感謝提醒。

我其實並沒有真的想要用它,只是既然有了,就想當作試驗品來練習修理而已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我其實並沒有真的想要用它,只是既然有了,就想當作試驗品來練習修理而已啦。 ...

你都修好了~~打電話問廠商校正要多少錢...

這種水銀的比純電子式的準咧

网友:
還是送矯正一下吧,水銀血壓計確實比很多電子式的氣壓計要準的多

楼主:
感謝兩位的建議!我真的覺得需用它時,會送去做校正的。

网友:
找個壓力計做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