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類比式ESR表製作與測試part-2

楼主(2017-02-24):
1.昨日由Scott大提供的參考線路,與我上次製作的線路相差不多,但省略了OPA電路,可減少使用者的成本,底下是我試作的結果,在表頭部分,因使用的是滿刻度為50uA的電流表,此電流表單體因不易購得,故改採手邊常用的指針電表來改裝.
2.此線路板的量測範圍約為0-30歐姆.
3.相關資料介紹:

3.1 線路圖:

  3.2 電路板試作

    3.3  指針電表切換至50uA位置(將底部鑽孔,穿入外部表頭連接線至電表香蕉座上)

   3.4  繪製阻抗對照表

ˋ4.討論:因此版的量測範圍較偏向低阻抗ESR,故在低阻抗的解析度略勝於我的上次版本,但上次的版本約可測至200歐姆,在製作時你可視需要自行選擇其一.

5.感謝Kenneth前輩在之前就已介紹過此利器.(詳細原理,請參考其中的pdf檔說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E5%88%A9%E5%99%A8

网友:
有興趣的大大,可以試做看看。
74HC14N ESR PCB.pdf (95.84 KB, 下載次數: 51)

用Sprint-Layout 5.0打開
74HC14N ESR PCB.rar (3.74 KB, 下載次數: 33)
ESR表盤

ESR表盤

ESR表盤

這個ESR表是中心刻度10歐姆。

网友A:
引用...5.感謝Kenneth前輩在之前就已介紹過此利器.(詳細原理,請參考其中的pdf檔說明)...
裡面7/31頁提到,最值錢的是⼀一隻1μF/400V MKP電容,

關於 C5   0.47~1μF/400V MKP電容,我覺得有必要說明一下....
我想是
  1. 低損耗的交連電容 所以用上 塑膠電容(薄膜電容之類   ) , 又需要電容值大一些 所以選金屬薄膜電容
  2. 為何又要選 400V ?? 整個電路屬於低電壓又沒有甚麼LC諧振產生高於VCC的情況
      想來想去...很沒把握的猜想 是 因為怕  待測電容沒放電 有殘餘偏高的電壓時 被拿來測試
      C5 若是低耐ˋ壓 有可能 會被打壞...

3. 如果是考慮上述理由  1M 電阻 最好是選 高耐壓電阻
    沒錢或拿不到  只能選一般電阻時  拿5~10個一般電阻串成 1M 電阻 也是個克難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5.感謝Kenneth前輩在之前就已介紹過此利器.(詳細原理,請參考其中的pdf檔說明)...
裡面7/31頁提到, ...

沒錯,就是怕待測電容電壓過壓,此舉可有效隔絕外部直流電壓的輸入.

网友:
相當棒的維修工具,尤其可以在線測量可以省去很多拆裝功夫。

可以做條香蕉插頭測試線,用來連接ESR電路板與三用電表,三用電表就不必鑽孔,平時也可以恢復三用電表原本功能。

另外,理論上調整R8阻值可以讓測試值跟原本電阻檔刻度符合,因為一樣是用電阻分壓原理取得待測電阻,差別只在於提供的測量電源改為交流而已,只是有C5交連電容ESR串連著,加上後面還有放大、整流等電路,不若原本直流電阻電路單純,但應該可以調整在符合刻度可接受範圍內。

网友:
看了表頭刻度 以及 OPA 字眼
腦子裡突然浮現一個  OPA電路名詞 :   對數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