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變更LED燈罩線路

楼主(2017-02-24):
各位大大好,我有買了一個LED可變段燈罩,如圖,燈罩可裝3顆led燈泡,
而原本設定的第一段為只亮2顆燈泡(橙線接的2顆),
要切到第三段才會亮3顆燈(橙線接的2顆+黃線接的1顆),

現在我把3顆燈泡的線都接到跟橙線一起,直接第1次打開開關便亮3顆燈

而黃線就不接任何線,直接單獨絕原蓋起來,這樣可行嗎?
之後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网友A:
你要三顆都亮就不要經過這個電子開關了,多一個損壞機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三顆都亮就不要經過這個電子開關了,多一個損壞機會。

樓主應該只想要2段的切換,這樣不會有問題,只是不接的黃線絕緣要做好,還有會有一段空切!!

楼主:
感謝樓上二位大大的回覆

不好意思,一開始沒說清楚,這燈罩還有另外6顆小夜燈,
基本上正常會用3顆燈,睡覺時就切成小夜燈

其實燈罩買好久一段時間了~最近才想到一直以來幾乎都開3顆燈
自己覺得2顆太暗~每次要開3顆又要切開關3次
印象聽人家說常切換對燈泡也比較容易損壞???
就想說自己試試,也非電子本科,所以還是問問比較妥當

我照一開始說的試了
把原本和黃線接的那燈泡移到跟橙線接一起後,第1段就是亮3顆燈
然後第2段是小夜燈,再切一次又變回第1段,變2段循環
所以黃線把它絕緣後,第3.4段電子開關就自動把它跳過了??

benson1206大說的空切就沒發生了

另外comelon大說經過電子開關多一個損壞的機會,
就是燈泡常切換會較容易損壞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二位大大的回覆

不好意思,一開始沒說清楚,這燈罩還有另外6顆小夜燈,

這樣接是可以的,只要黃線絕緣好不用它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個切換器還是工作在4段式,因為不管黃線所以使用起來跟兩段式無異。

不是黃線不接就自動跳過3、4段,而是1=3、2=4,所以感覺以為只有兩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接是可以的,只要黃線絕緣好不用它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個切換器還是工作在4段式,因為不管黃線所以 ...

原來是這樣,感謝大大的解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感謝大大的解說

請教一下.....6顆小燈接線的方式是"串連"嗎??...
還是老灰狼"眼花"...看錯了??

网友D:
新會員請務必遵守版規,以後發帖請依版規把圖寬度維持800,壓縮約85%,不然我還要幫你改,請勿增加管理人員負擔。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6顆小燈接線的方式是"串連"嗎??...
還是老灰狼"眼花"...看錯了?? ...

串連比較不會燒掉,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串連比較不會燒掉,耐用。

可串聯電路如果有一顆燈泡是 "電源部份" 發生問題時, 應該整串都會不亮吧?
那不就要一顆燈泡一顆燈泡查看是哪一顆GG?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串聯電路如果有一顆燈泡是 "電源部份" 發生問題時, 應該整串都會不亮吧?
那不就要一顆燈泡一顆燈泡查看 ...

小夜燈可以用牛大的LED小夜燈,也有省電耐用之功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6顆小燈接線的方式是"串連"嗎??...
還是老灰狼"眼花"...看錯了?? ...

這個我有在特力屋買來換過,製造商就是用串連的方式製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這個我有在特力屋買來換過,製造商就是用串連的方式製作。

那再請教一下大大.....6顆小燈的規格是110v的??...還是其他規格的??謝謝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再請教一下大大.....6顆小燈的規格是110v的??...還是其他規格的??謝謝您

六燈燈串AC110V/1W*6  十燈燈串AC110V/1.5W*10 它的商品是這樣標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六燈燈串AC110V/1W*6  十燈燈串AC110V/1.5W*10 它的商品是這樣標示

感謝大大說明
老灰狼又長知識了n_04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會員請務必遵守版規,以後發帖請依版規把圖寬度維持800,壓縮約85%,不然我還要幫你改,請勿增加管理人員 ...

噗,我有看版規,以為檔案不超過200K就可以,是我誤會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6顆小燈接線的方式是"串連"嗎??...
還是老灰狼"眼花"...看錯了?? ...

是的,感謝其它大大的說明
6顆小夜燈是一般燈泡非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