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RS-460-ASAA-D3 電腦一開機即自動關機

楼主(2017-02-25):
我的電腦主板是用P45D3 MS-7513,電腦一開機即自動關機,量測電源供應器RS-460-ASAA-D3,24孔的各對地阻值,發現第16腳綠色線的阻值為1無限大。如圖一、圖二。
接電源量測電壓值;第9孔為4.97V,第16孔為3.74V。如圖三。
觸發后個孔電壓如圖四
第一次修電源供應器,請教各前輩
1.        請問該16孔腳是否短路了?
2.        有看過先前W大所教如有5V查低電壓端,沒有5V查高電壓端。那量出來是3.74V呢?要先從那開始著手呢?

補充內容 (2017-2-27 08:37 AM):
抱歉提問一更正
      請問該16孔腳是否路了?

補充內容 (2017-2-27 08:37 AM):
抱歉提問一更正
      請問該16孔腳是否路了?

网友:
主電源5V測到4.62V太低,有問題,查5V濾波電容或整流二極體。

网友:
看不出來你是主板還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
請先確認是什麼問題 !!!

1. 更換 power 試試 ~~
2. 更換主機試試 ~

网友A:
我有修過這顆PSU,照你說的應該是部份電壓異常造成保護啟動。
Teapo電容全換掉,應該就沒問題了。
其實只要提供幾個重要的測量點,例如PS_ON短路前後的PS_ON(綠) 5Vsb(紫) PG(灰)對地電壓。
這樣就能判斷該修那邊。
參考資料:CM 460

网友:
有簡易power測試器嗎? 有的話先試看看測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修過這顆PSU,照你說的應該是部份電壓異常造成保護啟動。
Teapo電容全換掉,應該就沒問題了。
你其實只 ...

謝謝,剛又看了一遍了W大大的文章,我比較弄不清的是為什麼第16腳(PSON)對地電阻量出的值是1無限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剛又看了一遍了W大大的文章,我比較弄不清的是為什麼第16腳(PSON)對地電阻量出的值是1無限大? ...

1.        請問該16孔腳是否短路了?
你都說量到無限大了,怎麼可能短路?
2.        有看過先前W大所教如有5V查低電壓端,沒有5V查高電壓端。那量出來是3.74V呢?要先從那開始著手呢?
你的3.74V是從哪裡量的,wish大所說的5V是哪來的?
以上如果知道,你就知道該從哪裡下手了。

補充內容 (2017-2-26 01:01 PM):
...無言,這麼執著於16腳的阻值有效益嗎?

网友:
既然都能啟動了 , 測那些阻值何意 ??

[有看過先前W大所教如有5V查低電壓端,沒有5V查高電壓端]。那量出來是3.74V呢?要先從那開始著手呢?

這個在說什麼 , 請先瞭解清楚再說 !!  提示 : (5vsb) 是什麼 ???

你都沒釐清是誰的問題 ?? 怎麼接下去維修呢 ???

网友B:
版大您好:
想請教幾個問題,
1.是否有拿另一ˋ顆電源來測試?
2.此顆電源有接到其他台電腦上測試過嗎?

再者,可以過電啟動且各組電壓也出現了,最重要PG電壓也出現。
看來是另一個故障。

网友C:
1.先單獨測試power
短路24pin的"綠線"與"黑線"既可
注意,輸出端不能接任何設備
量測各路電壓是否正常

2.拿一顆確定正常的power
接回主機板,測試是否正常開機

要先釐清是哪邊的問題
才能對症下藥

power先拆開看有沒有爆電容或異常現象

网友:
檢查一下POWER開關是否故障,拔掉power sw 用一字起觸碰一下看是否正常
有時候開關故障也會這樣
如果不行換顆電源試試,換電源是過還是一樣,就是主機板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我將再續繼續努力學習。今天針對各位大大對我提第16腳的對地電阻,先前測為蜂鳴檔測為1(數值未動),另今天再量測,我電表轉到20K歐,量測到為8.6。(如圖)。做觸發電扇也會轉動。這是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單獨測試power
短路24pin的"綠線"與"黑線"既可
注意,輸出端不能接任何設備

1.有做綠線和和黑線短路各電壓數值如圖四,電扇也有轉動。
2.目前手頭上沒有類似的power,等有時來試。
謝謝大大的指導。
等有空時來拆power並向各位大大報告拆開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您好:
想請教幾個問題,
1.是否有拿另一ˋ顆電源來測試?

謝謝大大的指導,我是不能理解為什麼第16腳測出來的對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