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 SEED E12 NS400 400w電源附載重啟 應該算完修!

楼主(2017-02-25):
幫人測試 玩遊戲就重開 ,看了一下空載電壓 也太誇張了 上機後剩11.5 一跑遊戲就掉在11.4重開了

查找後發現,WT7520電控晶片第16腳VDJ回授電阻應該為100K~120K(測量值為94K...)直接串聯15K電阻後為108K(其實拿5~10k就好  但是看到的料只有15k好拆 暫時先上).. 電壓已回授正常!

已經送人上機G3258+R9-270 使用4個多月沒問題

空載12V剩11.6

空載12V剩11.6

WT7520電控晶片

WT7520電控晶片

100K 量只有94K

100K 量只有94K

找不到5K跟10K 只能拿15K暫時用

找不到5K跟10K 只能拿15K暫時用

完工後電壓

完工後電壓

楼主:
沒放到裝回之前的簡易各路電壓..  (還沒裝上12CM風扇時測得電壓)

网友A:
標題建議改成「SEED NS400」,應該比較好。
種子電源普遍電容都是一般貨色,建議換掉比較耐久。

网友B:
根據經驗,碳膜電阻阻值偏差時表示內部開始劣化,這顆電阻最好丟棄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題建議改成「SEED NS400」,應該比較好。
種子電源普遍電容都是一般貨色,建議換掉比較耐久。 ...

好的喔  標題改好了, 電容部分後來有換掉低壓側的部分 只不過小電容需要的容值沒備到貨,有拆下用電容表測試容量跟內阻正常  ,所以小電容暫時都沒換(等朋友拿還給我時在動第2次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經驗,碳膜電阻阻值偏差時表示內部開始劣化,這顆電阻最好丟棄不要用。

感謝~ 學習了(我一直以為是電阻的誤差值) , 等有機會我朋友拿回來時我再把那個100K更換過

网友C:
請問大大,我的電供是SEED,型號:ES400,接上電源測試器時+12V2這欄位是顯示LL,請問大約會是那個零件故障呢?我拆開看各個電容外觀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我的電供是SEED,型號:ES400,接上電源測試器時+12V2這欄位是顯示LL,請問大約會是那個零件故障 ...

這是正常現象
+12v2必須將 cpu的4(8)pin接上去才能顯示

單接24pin上去,顯示"LL"是正常的

网友:
真的如大大所說的,將cpu的4(8)pin接上去就有顯示了,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