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23W螺旋螢光燈結構拆解

楼主(2017-02-25):
螺旋螢光燈目前在一般家庭中非常普遍,筆者非這方面專家, po此文之目的為跟大家一起學習,及敬請專家參與討論及指導。

螺旋螢光燈跟一般4呎長管狀日光燈稍有不同,一般4呎長管狀日光燈需要外接安定器及啟動器,而螺旋螢光燈則是內建安定器及啟動器,也就是將安定器及啟動器建在燈裡面。

圖1為螺旋螢光燈外觀,圖2顯示螺旋螢光燈的資訊,圖3為螺旋螢光燈被我挖個洞,可看到內部有電子電路,圖4及圖5顯示燈內部的電子電路結構之特寫照,圖6顯示螺旋螢光燈內的電解電容,圖7顯示螺旋螢光燈內的的燈管接頭處, 圖6顯示螺旋螢光燈內之電路板背面。

螺旋螢光燈內部的電子零件有安定器、電感、電阻、二極體、電晶體、電解電容、陶瓷電容等。圖6的2顆電解電容算是大顆的,耐壓值為200V, 為什麼選耐壓值為200V的電解電容? 我在猜是一般家庭使用的是110V交流電,而110V交流電的最大電壓(峰值電壓)為110*1.414=156V, 所以多要選耐壓值為200V的電解電容,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同時我也推論這2顆電解電容跟啟動器(starter)有關。

傳統的日光燈(螢光燈)需外接安定器及啟動器,安定器用久了,有些安定器會發出聲音,同時啟動器是消耗品,數年就要換啟動器。有一次家裡的日光燈壞了,我買了一支新的日光燈,結果日光燈還是不亮,問題在於日光燈不亮,有可能是啟動器壞掉,而非日光燈壞掉。用(電子式)螺旋螢光燈的好處是,螺旋螢光燈不亮,把螺旋螢光燈換掉就對了,這一點是非常便民及親民的。

圖1 螺旋螢光燈外觀

圖1 螺旋螢光燈外觀

圖2 螺旋螢光燈資訊

圖2 螺旋螢光燈資訊

圖3 螺旋螢光拆解

圖3 螺旋螢光拆解

圖4 螺旋螢光燈內部結構特寫1

圖4 螺旋螢光燈內部結構特寫1

圖5 螺旋螢光燈內部結構特寫2

圖5 螺旋螢光燈內部結構特寫2

圖6 螺旋螢光燈內之電解電容

圖6 螺旋螢光燈內之電解電容

圖7 螺旋螢光燈內玻璃管頭端

圖7 螺旋螢光燈內玻璃管頭端

圖8 螺旋螢光燈內電路板背面

圖8 螺旋螢光燈內電路板背面

网友A:
現在這個樣子還能不能用?

网友B:
好像還是倍壓電路   大多數高頻電源供應電路都需要300V以上的電壓驅動
電子安定器  交換式電源

至於這種螺旋燈泡     電子垃圾
原因:高熱

那個電容本來該是綠色的  現在變黑色了    線圈上漆包線本來顏色也不是這樣
印刷電路板顏色也沒那麼深   本來應該像是牛皮紙袋那種顏色   最好是木漿色    本來就是木頭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這個樣子還能不能用?

版圖的螺旋螢光燈不能用, 因我家裡的螺旋螢光燈換掉,必須換新,而換掉的螺旋螢光燈在丟掉之前,要來個廢物利用,拆開來看一看,檢視一下內部結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還是倍壓電路   大多數高頻電源供應電路都需要300V以上的電壓驅動
電子安定器  交換式電源

我的印象中, 好像螺旋螢光燈的壽命並不長, 大約只有兩年(抱歉,我只憑印象, 沒有精確統計).

网友C:
這個可以不用這樣暴力破壞 , 版內有很多例子 , 包括拆解及維修 !!!

另外 :
傳統的日光燈(螢光燈)需外接安定器及啟動器,安定器用久了,有些安定器會發出聲音,同時啟動器是消耗品,數年就要換啟動器。有一次家裡的日光燈壞了,我買了一支新的日光燈,結果日光燈還是不亮,問題在於日光燈不亮,有可能是啟動器壞掉,而非日光燈壞掉。用(電子式)螺旋螢光燈的好處是,螺旋螢光燈不亮,把螺旋螢光燈換掉就對了,這一點是非常便民及親民的。

安定器用來限制電流的 , 會產生熱量消耗不必要的能源 ,  啟動器是否瓌了 , 要驗證其實也很簡單
只要你拆下啟動器 , 將原本座上兩端電線直接短接一下 , 看燈管 2 端有點亮 , 就可以放開 , 不可長時間短
接會燒燈絲的 , 放開後如果燈管是好的就會持續點亮 , 若是不良燈管則可能點不亮 , 或是點亮後再度熄滅 !!

用螺旋螢光燈是方便 , 但是也造成了更多的電子垃圾 , 是好是瓌全看個人的觀點 !!!

网友D:
螺旋燈管不需用暴力分解它,可以用開錶刀沿著接縫輕轉分離,
運氣好只是壞電容,燒毀嚴重不想修它也可留著零件備用,
我平均三顆會修好一顆加減用 !

网友:
拆成這樣,只能將正常零件當備品。
站上有類似的維修文章,可以找找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可以不用這樣暴力破壞 , 版內有很多例子 , 包括拆解及維修 !!!

另外 :

感謝jeanshyen兄的說明及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旋燈管不需用暴力分解它,可以用開錶刀沿著接縫輕轉分離,
運氣好只是壞電容,燒毀嚴重不想修它也可留著零件 ...

1.我檢視螺旋燈管很久, 找不到可以拆的地方, 加上版圖的螺旋燈管已壞掉, 所以用暴力法拆解.
2.感謝告知開錶刀的方法.

网友:
找個時間 我也來玩玩看,謝謝版大的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