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小孩子玩具內建喇叭規格

楼主(2017-02-25):
最近小朋友玩具摔到沒聲音了,拆開後發現是喇叭解體了,
想要請教一下,這款喇叭,如果我替代8Ω的是否可正常運作,
喇叭上寫的10,是規格10Ω嗎?

補充內容 (2017-3-1 09:31 PM):
線已經被我越焊越短了,實際量測為8Ω喇叭,因此補上一個8Ω電阻,可正常運作,謝謝各位。

网友:
量線圈電阻?

网友A:
找尺寸相同的換上去既可
只要會響就好

楼主:
線圈用電表量,不是都接近導通嗎?
還是我搞錯了,
我量主板的電感好像都是這樣,
來查一下資料好了,感謝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尺寸相同的換上去既可
只要會響就好

winrar070大你好
目前好像只能這樣
手頭上有8Ω小喇叭
接上再來試試看

网友:
估計是10W 8Ω。

网友:
這個找瓌掉的耳機 (頭戴式) 的 , 當然瓌掉指的是線路斷線或接觸不良的 , 但至少有 2 邊 , 或許有一邊是好的

用三用電錶 歐姆測 測量時 ,  正常的喇叭會有 (喀 ...喀..喀) 的聲音 !!

至於那個阻值是多少不用管它 , (只要不是開路就好) , 沒有實質意義 !!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你好
目前好像只能這樣
手頭上有8Ω小喇叭

一般塑膠框 揚聲器 都是8歐姆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grc=8Fk-rpPJhrTaiM:

量看看直徑多少 越大 WATT越大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1&o=4&p=0

网友:
線還看的到,把後面的磁鐵用快乾黏回去,把線圈的線接出來,量有導通的話,應該還可以用。

网友:
呼應9樓大大的回應

PS: 步驟二要寫的是 "線頭", 打簡易選錯字了... (汗)

网友B:
這不太可能有10W,在這樣的尺寸和音質要求(很低的音質要求)下10歐和8歐差不了多少的

另外喇叭的8歐是指“交流阻抗”,用電表量歐姆數量出來的數值會和標示上的差很多,因為絕大多數電表都是用直流電在測量電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不太可能有10W,在這樣的尺寸和音質要求(很低的音質要求)下10歐和8歐差不了多少的

另外喇叭的8歐是指“ ...

引用網路搜尋的圖表,上曲線為頻率響應曲線,下圖為阻抗曲線,右邊座標為阻抗,通常阻抗標稱值為峰值後的最低值(如圖上約300Hz處,約8歐姆),此值也接近使用直流(0Hz)所測量的阻抗.,故接近使用電表時所量測的直流電阻值.

网友:
還能看到線頭 把線接出來即可(紅框處)

線頭

線頭

网友:
我也讚成拉線出來,接上就可以囉~

网友:
這種大小
頂多0.25瓦
或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不太可能有10W,在這樣的尺寸和音質要求(很低的音質要求)下10歐和8歐差不了多少的

另外喇叭的8歐是指“ ...

喇叭的阻抗一般都是標示"直流阻抗"

交流阻抗會因為頻率關係而改變

阻抗與音質無關,但是與擴大機有關
喇叭阻抗越高,擴大機越難推
相對的同瓦數下,能產生的音壓也較低

但是當喇叭的阻抗過低,會因為擴大機輸出電流不足
而產生失真,嚴重一點燒機子

有點偏題了.......sorr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網路搜尋的圖表,上曲線為頻率響應曲線,下圖為阻抗曲線,右邊座標為阻抗,通常阻抗標稱值為峰值後的最低 ...

感謝ciko大的補充和圖解
剛趕緊拿電表量了一下家中的喇叭驗證,譬如小弟桌上的JVC SP-EXA3便是標示4歐,但在電錶上(用的是Kyoritsu 2012R)顯示的卻是3.3歐姆(把誤差算進去實際約3.5-3.1歐姆),確實如ciko大所言很接近標示的4歐姆

不過還是不太認同樓上winrar大關於標示的是“直流阻抗”的說法,在我有限的理解中應該是“直流電組剛好接近交流阻抗的數值”,不知道這樣有沒有錯

最後還是希望樓主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謝ciko大的補充和圖解
剛趕緊拿電表量了一下家中的喇叭驗證,譬如小弟桌上的JVC SP-EXA3便是標示4歐, ...

1.你可以把電感(音圈)的等效電路簡易畫出,它是由電感串聯電阻組成,將此電感內阻可視為純電阻,則其便是直流電阻了,這好比是電容器的內阻ESR,你會將其視為交流或直流電阻呢?
2.電感阻抗XL=2*3.14*f*L,這是將其串聯電阻視為0歐姆的結果,此舉在低頻時將造成前端功放過重的負載,結果可能輕易將功放或音圈燒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ciko大的補充和圖解
剛趕緊拿電表量了一下家中的喇叭驗證,譬如小弟桌上的JVC SP-EXA3便是標示4歐, ...

查詢網路資料,可得標稱阻抗=1.2*直流阻抗,這也印證了樓主所測得的電阻值了.
http://www.myav.com.tw/bbs/showt ... 76&pagenumber=0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可以把電感(音圈)的等效電路簡易畫出,它是由電感串聯電阻組成,將此電感內阻可視為純電阻,則其便是直 ...

原來是這樣,謝謝ciko大的說明,這樣我也就清楚了,又多學到了一些

楼主:
實際量測線圈阻值,為7.6Ω,
謝謝windata大。

楼主:
原本可見的接觸面,被我焊完就卷起來了,
功力太差,焊不到了,
所以用原本的線頭再接上1.0接座,
再裝上8Ω的喇叭,
目前已可正常動作,謝謝。

网友:
這種喇叭超容易壞的,只要摔幾次,大概就是這種分離狀態
而且斷的線都是在分離處幾乎切齊.

我最近換過一個,因為空間還夠,直接拿電腦機殼裡面那種喇吧換上
有些做成手機型的玩具,就沒辦法了,裡面空間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