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52J 有電源不開機

楼主(2017-02-26):
ASUS A52J 有電源不開機,有電時風扇會動一下就停下電源不閃,開機的狀況螢幕全黑無電源,無法進入bios畫面,這樣的話是否為bios ic故障~如何知道bios ic是哪一顆,位置在哪邊?謝謝

有bios燒錄教學嗎?因為我有一台十幾年前的燒錄機ALL11,不知道如何使用~麻煩請各位大大如果知道的話可以教我一下嘛˙?謝謝~因為剛好我的筆電有這樣的狀況~

我有試著用usb作為dos開機卻無法進入,是否顯示晶片也有問題?

我有看到一顆IC型號是SST   25VF032B 8腳是否為BIOS ,謝謝

BIOS會在哪理

BIOS會在哪理

网友:
你能把記憶體座貼紙那型號打出來或照張圖上來跟主板上的型號打上來
25VF032B那顆是BIOS沒錯

网友:
為什麼不把照片拍清楚呢?

楼主:
謝謝獅子魚與 wish 幫忙, 如果是主機板型號是K52JK 這個是否是為 BIOS的版本。
是否兩位知道台中哪裡可以買到 ic燒錄夾,25vf032b這一顆ic, 如果網路上買 ,又要等他起來就已經 ,又要上班了, 要麻煩知道的前輩告知一下,謝謝。

楼主:
我測IC.   IT8570E 測試他的入電壓腳,11腳.26腳.74腳.112腳.127腳都有電壓 3V以上, 有看過前輩有一篇有說112腳(RSMRST)如果沒有輸出電壓就是Bios沒有動作是否正確。
如果輸入電壓都正常,那是否我的BIOS有正常動作, 沒有壞掉呢,可是 開機 螢幕全是黑的 沒有進入BIOS的狀況, 還有哪邊可以下手下去查。

剛剛量了一下 sst25vf032b 這一顆的IC第一支腳(CE)跟的八隻腳(VDD), 電壓都在3.3V, 這樣量測不知道是否正確。

這樣的話還需要查哪邊呢, 請各位前輩告知,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與 wish 幫忙, 如果是主機板型號是K52JK 這個是否是為 BIOS的版本。
是否兩位知道台中哪裡可以 ...

要確認華碩正確型號跟主板型號 才能找到正確的BIOS使用
紅色圈圈才是華碩正確型號
燒錄可徵求台中的朋友幫忙 價錢自己跟對方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確認華碩正確型號跟主板型號 才能找到正確的BIOS使用
紅色圈圈才是華碩正確型號
燒錄可徵求台中的朋 ...

謝謝獅子魚幫忙, 只是不知道如何確認, 是否為BIOS的問題, 自己只是上網看大家如何測試 ,而已也不知道是否正確為BIOS故障。
會不會顯示晶片也有問題, 如何著手去查, 或有簡易的判斷方式。
板子的型號確定是K52JK, 因為用手機照的圖片傳不上來。

网友:
記憶體有先排除嗎?

楼主:
報告有的 ,
記憶體 有都拔掉 ,
硬碟也已經拔除,
主機板的電池也有拔掉過, 測量電池有3.2v,也有換新的電池,
螢幕也有外接無顯示。

楼主:
Bios已經拆下來 ,上燒錄機讀取都正常, 如何做才能知道 是否bios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已經拆下來 ,上燒錄機讀取都正常, 如何做才能知道 是否bios有問題。

把BIOS讀出來壓縮傳上來我先幫你做修改
不然就要找工廠版BIOS還要再重刷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BIOS讀出來壓縮傳上來我先幫你做修改
不然就要找工廠版BIOS還要再重刷MAC ...

獅子魚謝謝你,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資料全毀, 開啟呈現FF, 不知道有沒有別套軟體可以下載來開啟, 如果全部都是FF的話是不是IC也壞掉了, 如果是的話目前我也沒有Ic, 還有一點他有替代的嗎 ,台灣好像很難找的到  我昨天去台中電子街問沒有人有。

楼主:
K52jk BIOS的檔案有誰能夠提供,或哪裡可以下載, 麻煩前輩們告知 謝謝

會跑讀取但讀取不到資料

會跑讀取但讀取不到資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謝謝你,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資料全毀, 開啟呈現FF, 不知道有沒有別套軟體可以下載來開啟, 如果全 ...

工廠版BIOS
刷完後網卡會有驚嘆號
參考這篇可處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55773-1-1.html
可以先把BIOS燒進去在讀出看是不是依樣情形
WINHEX這套可以參考看看
BIOS IC 如果真的買不到就到徵求區去問看看有沒有人要賣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廠版BIOS

刷完後網卡會有驚嘆號

獅子魚真的謝謝你, 我先下載試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