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微波爐EM-23PDS

楼主(2017-02-26):
烤箱電熱管破裂導致會漏電-拆除石英電熱管(電熱管55v500w--2隻串聯),原本想說拆除電熱管-可以單單使用微波爐功能-烤箱功能很少用,卻發現無電熱管下微波功能失效-但是轉盤會走--打電話問服務電話說沒備料---請問有可能更改電路只使用微波功能嗎?

网友:
去買個水滴型的鹵素加熱管來接應該可以~
反正您又不用烤箱功能~

网友:
網路上居然找不到這型號的接線圖,這真是…我來提供一張

加熱器與微波功能無關,它們是互斥的。所以漏電與無微波的故障,您可能要再找找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