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泰士電容表TES-1500 檢修

楼主(2017-02-27):
請問是否有人修理過這台電容表過呢?日前由於測試鐵捲門的電容時,電容表突然皆指示為1 ,當時我拔除帶測電容時,突然被電了一下,
驚覺電容沒有放電,可能儀器損壞了,但是看了電容表的保險絲,也沒有斷,因此不知道到底哪各零件被擊穿了,所以PO文,請問一下各位!

保險絲沒問題

保險絲沒問題

网友:
只能自己追線路 SPK1-->  往下查, 通常遇上的第一個半導體(二極體/晶體/IC)會先死 ...

网友:
從測量端往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