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面盆落水頭沒有旋開螺絲,應如何拆除?

楼主(2017-02-27):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家裡圖1的面盆落水頭洩水管因老舊斷裂,
欲自行更換新的落水頭及洩水管,
卻發現面盆落水頭沒有旋開螺絲(如圖2),
請問應如何拆除?
敬請各位前輩賜教,小弟先行拜謝。

网友:
拆掉拉桿與下方彎管,轉直立管。

网友:
請按附圖1,2步驟拆除,
再用一字起子放入插管內,
依旋轉方向拆除,

楼主:
感謝ysc大及sandy319大:
小弟照兩位的方法做了,
但是整個落水孔跟著轉,
依然沒有鬆脫,
是否需要什麼技巧?
還望指點。
謝謝您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ysc大及sandy319大:
小弟照兩位的方法做了,
但是整個落水孔跟著轉,

圖2紅圈的部份夾住, 再轉下面的管子看看!!

网友:
將圖2的1先轉開2的2拉出盆內的塞子就可拆下然後再拆直管試試看

楼主:
感謝dcstudio大及apipola007大持續的協助答覆,
經小弟研究後,已經成功拆下面盆落水頭,
首先將一把起子自面盆上方插入落水頭內部的小洞固定住,

然後將另一把起字自面盆下方插入落水頭直管的小洞後順時針旋轉,

以上步驟就能將落水頭自面盆取下,
取下後的落水頭構造入下圖所示。

小弟再次感謝留言前輩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