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ntec VP550P ATX POWER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7-02-27):
故障狀況: 無 5VSB

主角:

內部:

5VSB 整流管已擊穿:

TNY278 已擊穿:

保護電阻開路:

損壞元件:

5VSB 整流管擊穿,找了個大大顆的,代換進去.
TNY278 換成 TNY280
47歐 電阻,換了一個

維修完成,電壓正常:

网友A:
專業!
請問kafachan大大,怎麼找到D951故障的?
這顆好像是靠近二次測的附近,是直接從5Vsb輸出端追回去還是直接從輔助電路去追線路?

最近也遇到類似的case,想理解大大是如何troubleshooting的。

网友B:
TNY278會壞很多是二次側有短路
我有一台也是這顆壞掉還沒去買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業!
請問kafachan大大,怎麼找到D951故障的?
這顆好像是靠近二次測的附近,是直接從5Vsb輸出端追回去還 ...

請問kafachan大大,怎麼找到D951故障的?
這顆好像是靠近二次測的附近,是直接從5Vsb輸出端追回去還是直接從輔助電路去追線路?
是直接從負責5VSB 高頻變壓器二次側追到這個.

最近也遇到類似的case,想理解大大是如何troubleshooting的。
TNY278 DS  用二極檔檢查,已開路 .說明已損壞.
未啟動APFC 時 300V 經電阻到高頻變壓器的一次側, 提供300V ,電阻開路了,導致沒有300V 供給   5VSB 迴路.

加油 , 5VSB 設計通常都比較簡單,應該不難找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NY278會壞很多是二次側有短路
我有一台也是這顆壞掉還沒去買來換

是的,這顆東西也很常壞,所以都備了些TNY280  .

网友C(2017-04-10):
請問這顆 220~240 可以改成 110V ??有改過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顆 220~240 可以改成 110V ??有改過 ??

(圖二: 內部 )  電源插座旁~感覺因該是有110 & 220V切換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顆 220~240 可以改成 110V ??有改過 ??

只有一個大電容,所以要改110v的話要改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顆 220~240 可以改成 110V ??有改過 ??

這顆電源雖然標示200V - 240V , 但設計已經能用在110V 上的. 所以不用改就直接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二: 內部 )  電源插座旁~感覺因該是有110 & 220V切換開關

沒有切換開關,那個是電源開關而已.

网友E:
工作電壓降那麼多,PFC電路應該無法負荷滿功率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電壓降那麼多,PFC電路應該無法負荷滿功率輸出。

我沒測試過, 但估計連續使用不超過450W 應沒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修Power最怕放炮了,基本功還要再加強,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