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自製電阻盒part2

楼主(2017-02-27):
1.本電阻盒採用0805電阻,誤差為0.1%,電阻變動範圍:0-9.999999M歐姆(共7組十段選擇開關)
2.製作過程你會發現0805的電阻,可選用不同的零件擺放方式,看看哪種你比較合適.
3.製作完成後,別忘了使用高位電錶做誤差檢測.
4.以下為實作過程的圖片請參考.
ˋ4.1 選擇切換開關

4.2 選擇0.1%電阻

4.3 將中間COM pad切斷

4.4  SMD電阻不同的位置擺放方式

4.5 完成組合

4.6 背面圖

4.7 左側為第一版的電阻盒,內部採1/4W電阻

4.8 完成品10k歐姆測試

4.9  完成品 1k歐姆測試

5.謝謝板上眾位前輩的幫助,原來電阻盒的第一篇(part_1),是隱藏在 "可調LM399參考電壓源製作"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4768-1-1.html

网友A:
關於 發文有...xxx Part 2/3/4   一個小建議
能不能 附上增加 前次part 1/2..  相關聯結方便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 發文有...xxx Part 2/3/4   一個小建議
能不能 附上增加 前次part 1/2..  相關聯結方便參考 ...

SIMON大好,很抱歉我一時未能找到part1的連結,但正如圖4.7所示,內部是為使用1/4W電阻的差別.

网友B:
我要找part 1也找不到,得想其它搜尋字眼再找找.
現在google的搜尋功能怎麼弱了好多,以前有許多本來可以找得到的,現在卻找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要找part 1也找不到,得想其它搜尋字眼再找找.
現在google的搜尋功能怎麼弱了好多,以前有許多本來可以找得 ...

精密電阻盒的始作俑者應該是Scott大您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6&page=1#pid452020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rsetup.htm

CIKO老師的作品
http://bbs.pigoo.com/thread-5476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密電阻盒的始作俑者應該是Scott大您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6&page=1# ...

你又沒有受到毒害,怎麼還說人家是始作俑者啦? ...
人家也只不過把把約30年前做工業控制的心得稍為改了用法,還分享了一下而已.

你所連結的那篇我有找到,但是因為沒有寫Part 1,所以我還以為不是那篇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 發文有...xxx Part 2/3/4   一個小建議
能不能 附上增加 前次part 1/2..  相關聯結方便參考 ...

有關此篇的part_1已補充說明在1#的結尾處,感謝.

网友:
真是不錯的用法耶 都沒有想過

网友:
下回去回收場專找傳統指撥溫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