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T5日光燈結構拆解

楼主(2017-02-27):
T5日光燈目前非常普遍,筆者非這方面專家, po文之目的是跟大家一起學習,及敬請專家參與討論及指導。

我去Seven-Eleven(7-11)、全聯福利中心買東西的時候,有注意到Seven-Eleven(7-11)、全聯福利中心所用的日光燈比我家的日光燈還要細,後來我才知道這種燈管叫T5,而我們一般家裡所用的燈管為T8或T9燈管(T8及T9燈管的燈腳是相容的)。

今天要拆解的是T5日光燈,T5日光燈比T8及T9日光燈更有效率。

圖1顯示T5日光燈的近照,T5日光燈的直徑比1元的直徑還要稍微小一些。

圖2顯示T5日光燈的零組件,重要零組件有燈管、燈座、電子式安定器,T5日光燈已經沒傳統日光燈那種圓柱形啟動器。

圖3顯示T5日光燈的電子式安定器外觀。

圖4顯示的兩條線是電子式安定器的電源迴路,110V交流電的火線接(電子式安定器的)L端,交流電的中性線接N端;我試過,交流電的火線接N端,交流電的中性線接L端也可以,但還是建議大家用中規中矩的接法。

圖5顯示的是電子式安定器右邊4條線,其功能是要接燈管的4隻腳, 圖5的4條線由上而下,我們分別給予1、2、3、4代碼,上面兩條白色線(1,2)連接是用於燈管的右邊(或左邊)燈腳,下面兩條黑色線(3,4)連接左邊(或右邊)燈腳;我試過,上面兩條白色線(1,2)的位置可以對調,下面兩條黑色線(3,4)的位置也可以對調;我也試過,兩條白色線及兩條黑色線的位置可以對調(即1與3對調及2與4對調) 。

圖6顯示連接線拆拔的方法,左手拿一支一字形起子往凹痕處下壓, 右手拔出電線即可。

圖7顯示T5燈管的相關資訊,T代表tube(燈),日光燈的直徑是以1/8英吋為 基本單位,所以T5代表燈管直徑為5/8英吋(約1.6公分);6400K是指色溫,如果對色溫不是很了解,就想成白色即可。

燈具公司的老闆告訴我,LED日光燈日趨成熟,將來T5日光燈也會被LED日光燈所取代。我還問老闆如何區分一般日光燈及LED日光燈?老闆說,一般日光燈的兩端會有一些些黑黑的,但LED日光燈就不會這樣。

圖1 T5日光燈的近照(圖中之一元主要用於比較燈管大小)

圖1 T5日光燈的近照(圖中之一元主要用於比較燈管大小)

圖2 T5日光燈的零組件

圖2 T5日光燈的零組件

圖3 T5日光燈的電子式安定器外觀

圖3 T5日光燈的電子式安定器外觀

圖4 電子式安定器之電源迴路

圖4 電子式安定器之電源迴路

圖5 電子式安定器右方的4條線, 其功能是要接燈管的4隻腳.

圖5 電子式安定器右方的4條線, 其功能是要接燈管的4隻腳.

圖6 連接線的拔除方法(左手拿一支一字形起子往凹痕處下壓, 右手拔出電線)

圖6 連接線的拔除方法(左手拿一支一字形起子往凹痕處下壓, 右手拔出電線)

圖7 T5燈管的相關資訊

圖7 T5燈管的相關資訊

网友A:
這個電子 安定器非高功因預熱型,燈管壽命比較短。

搭配好的安定器T5燈管壽命很長,我上班的地方原本使用傳統安定器T8 40W日光燈,燈具是東亞工事燈,大約7年前改成28W T5配美東菱安定器,燈具留用沒換,約30盞至今沒壞過一根燈管,而且光衰不明顯,T5以目前來說是很成熟又划算的光源,省去很多換燈管或啟動器的時間,也省了一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子 安定器非高功因預熱型,燈管壽命比較短。

搭配好的安定器T5燈管壽命很長,我上班的地方原本使用 ...

1. 感謝ysc兄說明, 因為我是初學者, 還不知道版圖中的電子式安定器為非高功因預熱型, 請問要如何判定某一個電子式安定器是否為高功因預熱型?
2. 30支T5日光燈用了7年, 連一支都沒壞, 的確滿吸引人的. 感謝告知使用的經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感謝ysc兄說明, 因為我是初學者, 還不知道版圖中的電子式安定器為非高功因預熱型, 請問要如何判定某一 ...

高功因預熱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1728-1-1.html

安定器上會有詳細的規格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功因預熱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1728-1-1.html

感謝lazy104兄的說明

网友:
其實傳統的T8燈管搭配電子預熱式安定器, 也是可以用得長長久久.
家中廚房的燈具改裝後, 和ysc大人的結論一樣.

网友:
本來過年前也考慮把家裡T9傳統燈管全換掉,不過評估一下還是算了
1換成 LED ,,, 燈管太貴了一支要250元,傳統T9我去買最貴的東亞4尺也才50元,再加燈具的線要重拉
2換成大大發表的T5 ,,, 啟動器太貴了,, 高功率預熱型一對一要400多 ,雖然說燈管也是差不多80元
但是想想又不是營業場所整天開著,還是傳統的T9燈管繼續用吧
聽說 T5 燈管沒有用預熱型啟動器,像飛利浦的是普通電子啟動器燈管很快就黑頭了
如果使用預熱型啟動器,聽說可以用個三五年不用換,不知道有沒有這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