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指針三用電表RX10K檔測量電壓之提升

楼主(2017-02-27):
資深一點的前輩應該都經歷過三用電表改朝換代時期,大約在民國65年前後SANWA指針電表由360-YTR改款成YX-360TR,最大的改變是將RX10K檔電池由22.5V換成9V,雖然電池變得容易取得價錢也較低,但卻有RX10K檔開路電壓由25.5V降低為12V的問題,在大部分測量用途雖感覺不出差異,但在測量半導體元件洩漏電流能力卻是退步了!

過年期間比較有時間想這個問題,理論上現在的電表應該也能改用較高的電壓才對,想了一些方案,過完年上班也做了實驗,證實很容易達到。

以下說明以DE-960TR為例,其實大部分市售指針表都大同小異。

DE-960TR完整電路圖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2369-1-1.html

將RX10K檔簡化如下:
上圖中R17跟9V電池位置已對調,對於後續電路變更比較容易。

既然要修改當然要先了解RX10K檔電路原理,為何R17是195K?因為R17左方從R23中心點看進去等效電阻約5K,加上R17 195K就是約200K,這就是RX10K檔中心阻值,將RX短路調整0Ω ADJ可變電阻讓指針指在右方0Ω處,此時流經R17的電流約12V/200K=60μA,由於表頭最大偏轉是50μA,多餘的電流是從R24這邊流掉,一經歸零完成後0Ω ADJ位置固定不再移動,則測量電阻時流經R17的電流亦將等比例分別流經表頭電路與R24,這部分是線性比例的。
當待測電阻RX是200K時,跟內部等效電阻200K成串連狀態,所以總電阻為400K,流經R17電流為12V/400K=30μA,表頭電路等比例流過25μA,所以指針指示在中央位置。

既然已得出0Ω ADJ時的電流是60μA,加大電壓時也應該維持這電流值附近,才會在零調整的範圍內,超出太多或太少可能會造成無法零調整。
要提升多少電壓是個問題,必須考慮電池取得難易與體積,太大顆裝不進電錶也是白搭,幾經思考採用遙控器常見的12V電池兩顆串聯,如前幾天發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3538-1-1.html

兩顆12V加上兩顆1.5V,則可以得到27V開路測量電壓,對於檢測半導體洩漏電流性能大幅提升,換成12VX2電路如下:
R17為了適應電壓提高所以改成390K,也改稱RA,加上表頭等效電阻約5K總電阻為395K,零調整時電流約27V/395K=68μA,與原本相去不遠,實作時也能在0Ω ADJ調整範圍內,但測量電阻時會發現刻度不對,因為中心阻值變成395K了,所以要想辦法讓從RX看進去的等效電阻是200K,但又要能維持0Ω時表頭流過50μA,解決之道就是加上一顆分流電阻RB:
加上RB之後等效電阻等於395K與390K並聯,約等於196K,實際測量電阻也都能符合盤面刻度了,若真的講究可以微調RB電阻值,其實以上圖這樣搭配測起來已經很準確了。

到這邊好像已改裝完成,但是!但是!有個問題要考慮是否會影響其他檔位準確性?因為在其它檔位時RA、RB是成串連狀態連接在VR中心點上,也就是會消耗一部分表頭電流,因為檔位開關已定型,不可能增加接點以便在其他檔位時讓RB斷路,既然已固定接著就來計算影響有多大,計算的結果是幾乎沒影響,表頭滿刻度50μA,電壓為0.1V,這0.1V電壓流過RA+RB的電流是0.1/780K=0.128μA,0.128/50=0.26%,也就是在其他檔位RA,RB串連消耗表頭電流造成的誤差約0.26%,這在指針表可以忽略吧!

我有一顆電表已經改成這樣,測量電晶體、二極體洩漏電流性能大幅提升,而且不會影響各檔準確度。

補充內容 (2017-3-1 12:27 AM):
誤差0.26%可以加大表頭匹配電阻R25阻值補償回來,但不是每款電表都有表頭匹配電阻。

网友A:
感謝分享,早期搭棚的電表應該比較好改,近年來換成SMD電組的就需要再下點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早期搭棚的電表應該比較好改,近年來換成SMD電組的就需要再下點功夫了 ...

搭棚跟SMD零件之間還有一代,就是PCB+傳統精密電阻,這種電表目前使用中應該最多吧,其實只改阻值與增加各一顆電阻,動的幅度不大蠻簡單的。

网友:
DE-960TR是近年來國產佳作(有認真),加高測量電壓 以提高絕緣測量能力,
這做法值得肯定,如再有完成實品圖 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B:
有點跑題的補充...  請原諒
----------------------
剛剛搜了一下市售12V電池   看到的都是鹼性電池 alkaline
而一般 1.5V 乾電池  以碳鋅電池為主 ( 至少我是這樣 因為'感覺'1.5V鹼性電池漏液 較碳鋅嚴重 )
又聽說 碳鋅電池與鹼性電池 混用容易爆爆

那麼  1.5V 電池和12V電池    是否該統一使用 鹼性電池  ??
----------------
上述 [鹼性電池漏液 較碳鋅嚴重]  [ 混用碳鋅電池與鹼性電池容易爆爆  ]
兩件觀念 都是 個人觀念   非真理未查證

混用碳鋅電池與鹼性電池...
我個人想法:  鹼性電池容量遠大於 碳鋅電池
                  若碳鋅電池沒電了  串在一起的鹼性電池還有足夠電力時  相當於對 碳鋅電池反向充電

http://buzzgogogo.pixnet.net/blo ... 言破解要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跑題的補充...  請原諒

剛剛搜了一下市售12V電池   看到的都是鹼性電池 alka ...

這個問題應該還好,因為工作電流非常低,歸零時最大電流只約135μA附近,非測量時是在開路狀態,在最壞狀態下還有200KΩ串連著,應該沒有爆的能力。

就算有這種問題,在原本9V時也會發生,因為9V、1.5V大家也是碳鋅、鹼性混用,除了漏液問題之外,也沒遇過爆電池狀況。

嚴格來說,不同容量、不同電壓的電池本來就不該串連,但電表的地方算是很低耗電的應用,幾十年來這樣用並沒發生不良問題。

RX10K檔消耗電流非常低,電池大都是自放電消耗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跑題的補充...  請原諒

剛剛搜了一下市售12V電池   看到的都是鹼性電池 alka ...

5斤棉花與1斤鐵哪個重?

鹼性電池與碳鋅電池在體積相同大小狀況下,當然鹼性電池容量較大,23A 12V電池雖然大都是鹼性的,但體積那麼小一顆(裡面其實是8顆小鈕扣電池堆疊起來的),容量聽說是60mA/H,應該比一顆3號碳鋅電池容量還小。

网友C:
我都沒有看過12V的方塊酥的說.
一般去店裡只有看到9V的,你有在一般店面或哪種店面看過或買過12V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沒有看過12V的方塊酥的說.
一般去店裡只有看到9V的,你有在一般店面或哪種店面看過或買過12V的嗎? ...

我也沒看過12V的方塊酥,這裡說的12V是遙控器用的23A電池,直徑10mm長度約28mm,比5號電池略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沒看過12V的方塊酥,這裡說的12V是遙控器用的23A電池,直徑10mm長度約28mm,比5號電池略小。

謝謝,原來是圓形的,我還以為是方塊的咧 ...
這樣做個小電池盒,放三個進去就有36V可以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原來是圓形的,我還以為是方塊的咧 ...
這樣做個小電池盒,放三個進去就有36V可以用了 ... :sa ...

12V 23A電池兩顆比原本9V電池略小,原本9V電池位置放得下,如果是三顆就要想辦法塞進去,或許可以用三個23A單顆電池座,分散在電表裡。
3顆共36V,加上兩顆1.5V,總共是39V,使用上要小心一點,手濕一點可能會有輕微觸電感覺,低耐壓電晶體有被擊穿的可能,大部份訊號晶體耐壓大約在30V附近,27V應該比較適當。

网友D:
有看沒有懂...電壓大小對於「測量半導體元件洩漏電流」會影響這麼大?
洩漏電流這個特性對於電路又造成什麼影響?可以舉個淺顯的例子說明嗎?
小弟駑鈍,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看沒有懂...電壓大小對於「測量半導體元件洩漏電流」會影響這麼大?
洩漏電流這個特性對於電路又造成什麼 ...

對於判斷零件好壞幫助很大,測試電壓高一點比較接近真正工作狀態,說個極端一點的,目前很多數位表歐姆檔開路電壓不到0.5V,連測量二極體順向都有問題。

維修時判斷電晶體好壞主要是測量順向、逆向狀態是否正常,順向以低阻擋看VF是否在正常值內,逆向以高阻擋看是否洩漏電流過大,如果逆向電流過大表示元件有問題,測逆向的電壓值越高越能表現出真實狀態,這也是原本電表為何RX10K檔要加上9V電池讓開路電壓成為12V,這篇是將這12V提高為27V。

我在另一篇有提到比較具體的例子,您可參考:
--------------------------------------------------------------
會想到提升RX10K測量電壓,是之前修理一個馬達驅動器,焦點集中在一顆200V 3A快速二極體,但拆下來用RX10K檔測逆向洩漏電流卻又正常,裝回去還是有問題,再拆下來用可調電源供應器測逆向,結果調到20幾伏特逆向電流開始增大,調到30V時瞬間崩潰短路!
----------------------------------------------------------------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 23A電池兩顆比原本9V電池略小,原本9V電池位置放得下,如果是三顆就要想辦法塞進去,或許可以用三個2 ...

我會把它用在別的地方.

网友E:
這麼小電流 升壓會不會可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麼小電流 升壓會不會可用呢

主要是開關的問題,升壓空載也會耗電,忘了關沒多久就沒電了。

這種改法使用習慣不變,即使一直放在10K檔,只要測棒沒接觸在一起都不會耗電。

网友F:
改用小型鋰電池串聯後供電應該也很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用小型鋰電池串聯後供電應該也很適合

主要是串連後體積問題,與取得成本、方便性,所以才選用遙控器用的23A 12V電池。

我後來沒用電池座,因為找到的23A電池座都不滿意,用焊接方式來連接電池,兩顆23A用膠帶纏繞在一起,再用雙面膠貼在原本9V電池位置,比原本9V電池體積小很多。

直接焊接雖然更換不方便,但耗電量極微應該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