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025WM 偏光膜故障

楼主(2017-02-28):
這台20吋的 ViewSonic VX2025WM 偏光膜有問題
應該是老化了,但不曉得要買幾度的偏光膜來貼,
上來求教各位,有沒有處理過這台偏光膜的大大能指點一下。

网友:
貼錯版了啦!

网友A:
前0後90度,壞那裡就換那裡,不用全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0後90度,壞那裡就換那裡,不用全換 !

我這台是前面壞,所以是買0度的來換就可以嗎?

另cremaker 兄,這裡不是液晶螢幕維修板嗎?

网友:
是滴 !
幾乎所有液晶面板都是前0後90
現在有無例外就不知道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