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 SANYO ST-29HF2 綠畫面

楼主(2017-02-28):
友人說他想要修來用,所以幫他看看。

這中間的過程也是很崎嶇,最後放在家裡測試了一天才確定了故障狀況。

綠畫面

綠畫面

紅藍色不見了,外帶明顯的掃描線。
麻煩的是,這可能是典型的接觸不良的問題,因為在旁邊拍一下,就正常了n_119|

可是放個一晚上再開機,又變成這樣了n_098|

我錯過了 CRT 的時代,對這事很是頭痛。希望先進祝小弟一臂之力,幫我縮小一下檢查範圍。

感恩不盡,謝謝!

网友:
CRT板的問題, 補焊或插座清潔一下.

网友:
你可以將CRT管的KG和KR兩腳互換(就是把燈座焊開,用跳線的方式,將兩腳互換)萬一還是這樣的情形,那就是燈管故障,如果變全紅,那就往綠色的電晶體往主板找。

网友A:
CRT基板上的三顆三色輸出晶體,重新補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基板上的三顆三色輸出晶體,重新補焊即可

曹大哥放得很爽哦

楼主:
都指向 CRT 管座基板嗎?我找個時間與放大鏡來觀察看看,藉時再來回報處理的過程。謝謝。

网友:
Y 信號...200V出問題..電感OPEN..

楼主:
小插曲。

補銲 CRT 板的過程中,不慎將信號線給短路,一開機後過三秒種就關機,
心想大事不妙,放大鏡一看,IK 與 TV12V 短路了。

短路排除後重新上電,果然影像沒了,神明不打算讓我這麼好過吧!

IK 信號經過四顆 IC,分別是 RGB 影像放大用的 TDA6106Q,還有一顆
影像處理用的 CXA2095S。手上都沒有備料可用。

我先將信號主板上的 CXA2095S 移除,信號直接跳過來,結果不讓我開機。
這 MCU 設計成找不到 IC 的話就不會開主電源。不得已又把 IC 銲回去。
信號直接切開跳線。開機……嗯,有畫面了,白畫面加掃描線。也是三秒關機。
所以影像放大用的 TDA6106Q 應該是沒有事故。

再來跑了一下線路,看看主板上 IK 怎麼走的,可能會燒那裡?

結果,這電路直接接入 12V 基本不會有什麼問題。所以問題回到 CRT 板。

觀察 CRT 板的走線,發現一顆 ZENER 跨接在 IK 上,量了一下,完全
短路了。這是顆 8.2V 的 ZENER,我為它致敬,因為它保護了大家。

換上新的 ZENER,OK 正常了,有驚無險!

這型號的 CRT 算是末期的電視機了,但是用料不錯,幸好老闆沒下令把保
護電路給它 Cost Down 掉了。神都沒打算放棄它,我也不會放棄它的!

那接觸問題解決沒?不知道。現在又回到原點,得花時間觀察。

值得一提的是,作主板 RGB 跳線測試的時候,發現掃瞄線還是存在的。
不過可能是因為信號 LEVEL 過高的關係,整個畫面是白色的……所以,問題點
也許不在 CRT 板上……跳過 CXA2095S 影像 IC,所以基本也不太可能是它。

所以…只剩下主板 Y 信號有狀況?

网友B:
就跟你說了,問題點在哪了,你還真鐵齒,這型修超過30台已上

楼主:
隨著主板拆下,就順便跑了一下線路……昏倒了!這裡接過來那裡接過去。

有一塊立著的模組引起了我的注意,拆來看看。

與 Y 信號及 DVD 有關。這台電視有著 Y/Cr/Cb 輸入腳,給 DVD PLAYER 用的。
主控制器是 UPD64082GF。與保護有關的東西。

信號接 pin 分別有 VM-OUT, DVD SW, DVD-YIN, Y-IN, V-BLK, Y-OUT
SCL, SDA, COMP-IN, Y-OUT, C-OUT, POWER_ERR
有兩條註記為 Y-OUT 的腳

這塊板子還是原裝板喔!目前看過只有日本來的雙層電路板會使用這種製造手法。

上次看到是幾年前的事情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跟你說了,問題點在哪了,你還真鐵齒,這型修超過30台已上

謝謝。小弟還在找它的位置呢……

网友:
你先量kg.kb.kr電壓

网友B:
1.你先量kg.kb.kr電壓.有沒C腳對地140~180V..B腳約15V..若有...三色晶體沒壞..反之就是有導通.請更換!
2.若C腳對地沒有140~180V.不是三色晶體不梁..就是200V亦常...循線大部份是L  OPEN
PS:你最下圖那個機版.不用查...還沒遇見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先量kg.kb.kr電壓.有沒C腳對地140~180V..B腳約15V..若有...三色晶體沒壞..反之就是有導通.請更換!
2.若 ...

測試用的 pattern 為 Color Bar 的情況下:

電錶直流檔位 158V, 154V, 168V

自上數下來是 KR, KG, KB
目前畫面顯示一切正常,只能先等到明天再來看看會不會出狀況。

異常很難抓,碰到一下基板就會恢復囉!

200V 剛剛找到了,原來是從 FBT 生出來的。量測為 214V。下次故障時我會先檢查這條。
先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用的 pattern 為 Color Bar 的情況下:

電錶直流檔位 158V, 154V, 168V

你拍CRT後面那一塊板子..上來

网友:
你這張圖示..好像有2各問題..偏綠色跟歸線
tsao0427大提示你補悍.你補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插曲。

補銲 CRT 板的過程中,不慎將信號線給短路,一開機後過三秒種就關機,

看到你8樓的照片突然回神,這型號是日製,三色輸出不是用電晶體,而是用IC ,
但處理方式還是一樣,IC補焊即可(通病)

楼主:
ST-29HF2 CRT板

ST-29HF2 CRT板

今天沒有出現問題。就先觀察個幾天看看吧!

這 IC 的工作溫度的確是很高,又沒加散熱片……PCB 上的痕跡證明了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