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電動鐵捲門馬達啟動電流

楼主(2017-02-28):
請問前輩
電動鐵捲門馬達上僅僅貼一張標籤
標示著"東元SY-40"

現在要設置備用發電機
不知要多大容量才能克服啟動電流

有電話請教過鐵捲門工程公司
他們也不知道而無法回答
並且說從來沒人問過這個問題
且基於[業務機密]不提供馬達製造公司資料
只告知SY-40應該是1/3馬力可承受400KG

因此無從知道我該配置多大的發電機

請教諸位前輩以及協助解惑

网友A:
這跟鐵捲門門片大小有一點關係,依經驗220V預留10A一定夠,正常運轉電流約2~3A。

拿指針式勾表測一下比較準,憑指針晃動程度大略可以看出啟動電流,若是數位式的反應較慢不容易觀測。

网友:
http://www.tubular-motor.com.tw/c-09.htm

好像沒有 SY-40 的 ~

DS-40 應該差不多吧 !!

网友B:
發電機都千瓦
所以應該都能用

楼主:
好像沒有 SY-40 的 ~

是的
網路上查得到的東元馬達型號是DS-40
沒錯
而這個馬達所謂"東元"應該是號稱的
就因為這樣
工程公司才不願意提供原廠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電機都千瓦
所以應該都能用

因為是想買家庭備用發電機
而不是工業用大型發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跟鐵捲門門片大小有一點關係,依經驗220V預留10A一定夠,正常運轉電流約2~3A。

拿指針式勾表測一下比較 ...

指針式的
或許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串一顆快速型保險絲或電磁式的無熔絲開關 一階一階的測 應該可以精準找出

网友:
一般單相感應馬達啟動電流是運轉電流9倍, 不過時間很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是想買家庭備用發電機
而不是工業用大型發電機

家用最小也接近千瓦

网友:
一般的3.2kw應該就足夠應付

應該要考慮,發電機負責供應哪些設備
還有發電機有無輸出220v電壓

一般小型的發電機,通常是12v與110v輸出
較大一點的才有220v輸出

网友C:
太看得起發電機的帶載能力了
1.發電機鮮少有人會滿載使用
2.當負載是交流感應式馬達時,有些發電機容量不足會跳保護 (發電機功率必須大於馬達功率數倍)
以上,提供給LZ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看得起發電機的帶載能力了
1.發電機鮮少有人會滿載使用
2.當負載是交流感應式馬達時,有些發電機容量不足 ...

當然越大越好廠牌也差很多價格也差很多
一般都是預算問題
到底願花多少錢
而且發電機如長時間都不用應該要用時連發動都是問題

网友:
1馬力= 746w=0.746kw
1/3馬力=249w=0.249kw
單相220V , 電流約 1.13 A
起動電流抓 3倍  ~~ 3*1.13=3.395A
P=VI

网友:
有AC220V輸出的發電機
通常功率都2KW~3KW起跳
或許可以考慮
鐵捲們專用的UPS

网友:
我工廠捲門是300kg應該是1/4hp 220v <我是用手提1000w的發電機加一個110v升壓變壓器來啟動捲門,倒是沒什麼問題,運轉電流約2a吧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賜教

家裡最大負荷應該就算是電動鐵捲門了
220V的也只有這傢伙
能搞定他的啟動電流
其他的電器設備就都不是問題
頂多是簡單照明而已

有前輩建議UPS
但UPS公司也問我要多大容量的
我也傻眼答不出來

1000W的克服1/4馬
這能給人感到振奮

若能掌握確定容量
在加一些安全係數
是希望能把錢花在刀口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賜教

家裡最大負荷應該就算是電動鐵捲門了

一般電腦用UPS 1000W 一定不夠,我試過1500W會跳保護,主要是啟動電流的問題,找鐵捲門專用UPS會比較好一點,應該有將啟動電流考慮進去。

鐵捲門用UPS似乎不是很好的方案,不常停電比較不會去注意維護,等真正停電了可能電池已劣化也是啟動不起來,平時還多一個停電切換電路可靠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腦用UPS 1000W 一定不夠,我試過1500W會跳保護,主要是啟動電流的問題,找鐵捲門專用UPS會比較好一 ...

鐵捲門專用UPS
目前最大的缺點好像是電池壽命問題
原本目的是備用
但備用久了怕就不能用了

當然發電機也有必須定期發電暖機的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鐵捲門專用UPS
目前最大的缺點好像是電池壽命問題
原本目的是備用

電池壽命,機本上不去顧
也有1~2年

如果要延長的話
定期拿出來充放電既可

楼主:
是的
電池是要定期充放電
發電機也要定期暖機

网友:
話說 捲門馬達不是都有附鏈條,慢慢拉鍊條不也是一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