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5 倍的放大鏡泡洗衣機後,夾層模糊, 怎救?

楼主(2017-03-01):
感恩...
X15 倍的放大鏡泡洗衣機後,夾層模糊, 怎救?

如照片中所示 模糊的是兩鏡片間的夾層
猜想是因為 經過洗衣機....洗衣粉/水  侵入使夾層退膠
有辦法掰開兩鏡片再處理嗎?

感恩...

補充內容 (2017-3-2 02:14 PM):
[已解決]....只是簡單水氣附著而已 撕開膠帶 用洗碗精洗淨 組回即可

网友:
拿張A4 紙+ 牙膏有耐心慢慢磨!我以前用這招處理過單眼相機鏡頭!

网友:
掰開兩鏡片清洗看ˋ看,
這樣比較有效..

网友:
純水 入超音波洗槽

楼主:
不好意思沒說清楚
兩鏡片仍處於膠合狀態
想不出辦法   [ 如何掰開兩鏡片 ]

网友A:
是壓克力鏡片還是玻璃的 玻璃就煮水 壓克力的話就不要想了

楼主:
自問自答...

剛剛突然想到...既然洗衣粉的水會侵入影響 兩鏡片膠合狀態
那麼 再調一杯洗衣粉的水  放大鏡拿下去浸泡幾天  讓它嚴重退膠

SIMON哥  好棒棒!!  真聰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壓克力鏡片還是玻璃的 玻璃就煮水 壓克力的話就不要想了

是玻璃的
煮水...這好像有道理
東西在辦公室   ... 明天處理試試
感恩

网友:
用布包著煮... 但水溫可能不夠高把它分開. 可試放焗爐調到 150 C 試..... 分離後清洗打磨後空氣組合或 UV 膠組合....

网友:
如果你要除膠,可用3M除膠噴劑

如果整體可耐200以上高溫,用熱風槍也是個可分開兩片玻璃的方法

楼主:
剛剛將放大鏡拿去泡開水之後  沒多久發現糗大了
兩鏡片不是膠合的
中間是以塑膠圓柱套筒隔開兩鏡片

然後...  用膠帶繞一圈   ...  用膠帶繞一圈 ....  用膠帶繞一圈

就這麼簡單  之前誤解兩鏡片膠合間退膠霧化  根本是大錯特錯
只是簡單水氣附著而已 撕開膠帶 用洗碗精洗淨 組回即可

天啊糗大了

各位酷友  原諒小弟兩眼昏花   請不要打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將放大鏡拿去泡開水之後  沒多久發現糗大了
兩鏡片不是膠合的
中間是以塑膠圓柱套筒隔開兩鏡片

网友:
去日本看櫻花妹,
眼睛都花了,
趕快虧一下~~

网友:
這種放大鏡用在那裡
看字
還是維修電子零件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放大鏡用在那裡
看字
還是維修電子零件可以用

我使用的是第一種   Peak廠製的
這種稱為 表面接觸型 15倍放大鏡

將它放在目標平面   光罩距離設計成剛好是聚焦點   觀看平面  放上去即可  手機鏡頭放上去不用提著懸空
看PCB  應付空板  還算OK    ; 維修電子零件  還是用大範圍 100mm~200~~250mm 帶燈那種才不會被虐

若是PCB  上已有零件  因為光罩被其他周遭零件高低影響  目標物未必是最佳清晰聚焦點
這時此型 放大鏡必須翻轉  將光罩放於目視端(或手機鏡頭)  但是必須提著懸空找最佳清晰聚焦點

下圖是幫一朋友委託查看  不吃錫的原因
空PCB板表面化錫處理1.0mm的連續郵票孔     有ROUTING開成連續半孔
15倍放大鏡光罩直接接觸PCB邊  手機鏡頭直放放大鏡目視端  就是最佳清晰聚焦點
孔裡面有殘留防焊綠油  阻礙吃錫

网友:
冰友啊,大家緊來看喔,Simon泰妹看太多了 ...
Simon竟然會出這種的pi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