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L32-6500 32吋電視 無法開機

楼主(2017-03-01):
型號 SL32-6500

昨天看還正常

今天晚上要開 電視就無法開了

電視紅燈一直亮著

請教大大們 大概是哪裡壞了 謝謝

网友A:
大概是哪裡壞了... 阿就裡面壞了阿... 阿不然哪裡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哪裡壞了... 阿就裡面壞了阿... 阿不然哪裡壞...

哈哈 = =  你怎那麼幽默

网友:
違反版規,要進回收區了。
我猜主板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 =  你怎那麼幽默

阿嚴肅(修機器)也是要保持幽默阿~

网友:
最簡單 就是開啟後蓋 將電原版電容全換新 看能不能開
換後還是無法開啟 大部分是主板出問題

网友:
什麼都沒有照片、也無拆機、只能說壞了、送修吧

网友:
應該電源板壞,送修吧!

网友:
啊災...要擲杯看賣.....不過.樓上說的電源板方式可一試

网友:
遇過BenQ焊點有錫裂情形 重新補焊後正常 順便看一下電容 可以的話全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