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 TECO 電磁爐 YJ1301CB 保險絲燒毀

楼主(2017-03-01):
前陣子朋友拿一台電磁爐來說是保險絲燒了
看看還滿新的,想說試看看有沒有的救
一查網上,才知道事情絕對不是傻傻的喵想的這麼簡單
型號
當然一查,這邊就有三四個同型號案例有的有修成功有的放棄了
我也照著一步步檢查零件,,,
看圖說故事 , 最先看到的是 燒掉的保險絲 (6*30 , 15A / 125V)
網上說 保險絲 炸的焦黑 表示 IGBT ( GT60M323 , Vce=900V ,Ic=31A(Tc=100度c)/60A(Tc=25度),200W)
和 整流橋 ( GBJ 1506 , 15A/600V) 一定完蛋了 , 所以拆下線圈盤看到一大片散熱器
這兩樣東西就在下面, 全部拆開焊解下來量測果然那兩樣零件已經完蛋了,,
到這裡 所有的高手都會說 放棄吧,,,零件貴而且後面還不知道會怎樣
IGBT 的量測 比較容易 腳位 GCE , CE 為二極體型態, 所以 三用電表打電阻檔 如果雙向都導通那就是完了
整流橋 的量測 ,, 整流橋是四支二極體,所以也是三用電表打電阻檔,如果有雙向導通的那就完了
綜合結論, 保險絲會燒是整流橋和IGBT,而IGBT會損壞卻有很多原因
那兩個電容(6UF/160V)(324K 600V), 還有 TA8316AS ( IGBT 驅動器) ,
拆下電容果然324(0.32uf)那顆量不到容值 , TA8316AS 不會檢測
照大陸那邊提供的量測法又都不一樣,就想說算了先找上束零件吧
到X天找了半天原來零件真的很貴,, 最後找便宜一點替代品 IGBT 用 H30R1202(IHW30N120R2) 替代
問了一下賣家幾樣加一加還是想放棄,後來一道光閃過,,,,,去淘寶看看吧
哇 算一算便宜阿,,, 又裝阿里旺旺跟那邊賣家接洽好下單又搞玉山銀行的支付寶,都搞定竟然才須匯178元
等了兩天第三天送到門口,又給我收152元,這時我對淘寶失望了,這樣算起來不就跟X天差不多了
原來後面的152元是廣州到我家的國際運費, 天阿運費比東西貴
大家討論看看有沒有比較便宜的淘寶運費,,有人有用黑貓直送或是超商取貨嗎
收到東西將零件換上,竟然大意的未上保護裝置就插電,結果嘿嘿 房間電器全部閃暗一下,又聽到保險絲爆炸聲了
本來要放棄了,結果 淘寶每樣都買兩件,所以還有一個 , 這次去 X天買個 TA8316S 又花了160元
不死心 又全換上 這次給它有保護了,,沒想到 燒了 一小湯鍋水
看到 那小湯鍋 冒煙時 ,,, 哇眼淚都快掉了
花了我 505元,  還好水有熱,,,這次也學到第一次淘寶淘東西
IGBT H30R1202(IHW30N120R2) *2
電磁爐專用電容 0.3UF/1200V *2
電磁爐專用電容 5UF/275V *2
整流橋 GBJ2008 *2
保險絲帶引線 15A/250V *5
散熱膏 704 (沒給我寄來,說是液態物品不能寄)
+運費 +玉山銀行 2% 手續費+跨行轉帳 15元 =193元
+ 國際運費 (順豐) 廣州到豐原 152元
TA8316S 160元 ,,,早知道一起買了也不用多這麼多

网友:
修興趣的沒差

楼主:
這次的維修心得
1 IGBT 和 整流橋 , 是先焊再上散熱膏再鎖散熱片 OR 先鎖散熱片再焊上
前面方法較容易,不過要小心在鎖散熱片時焊接點是否被動搖,尤其是我這次
用了比較小的IGBT (H30R1202) 在鎖散熱片時發現鎖孔對不到就沒鎖了
2 之前有個案例,說燈會閃,按鈕都沒反應也不能加熱,我第一次裝回時也碰到了
保溫燈一直閃,風扇也轉,就是沒反應過一分鐘就自動關機了,再拆開發現線圈
的感溫電阻排線忘記插上,插上再按加熱嘿嘿爆炸
3 線圈盤裝回時請不要壓到那顆 X1 電容,雖然是小問題可是這樣線圈盤好像會不平
第一次裝回時沒注意這個,至於線圈盤的接線是有分的, 這應該不用我提醒,電源接線也是喔
4 大家常討論的保護裝置, 第二次裝好我乖乖先連接保護裝置了
不過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懂,WHY 串個燈泡能防爆炸 , 當然負載未插電前就已經
短路那燈泡一定會亮,但是如果插上電, IGBT 被擊穿 CE 短路 保險絲爆炸 不就斷路
那燈還會亮嗎,而且這次維修的電磁爐功率太大我才串個100w燈泡也沒辦法啟動
開機85度燈泡稍微有亮風扇有轉,加熱鍵一按就關機了
後來開關給它切ON 就能順利開機加熱,不過這樣好像就沒有保護效果了是吧
5 如果沒有大顆的心臟,和基本的常識請不要搞這些大電流的危險物品
在這發表維修心得是展現自我的成就感不是鼓勵你也嘗試自己修
如果不懂,有時真的會造成大災害請大家深思

网友:
TA8316S 一般來說不容易壞,您可以參考datasheet腳位訊號量量看

還有您換上的電容跟原本容量的似乎差滿多的,請問您有公式可以換算嗎
因為那顆324的超級難買,小弟上次用334的代替

网友:
散熱膏算特貨,運費很貴,一般直送不會寄....要找大陸的轉運商
散熱膏直接在台灣買一罐也才$30(約20~30g)
你從大陸買一罐回來 光轉運運費就$100起跳......

楼主:
那顆 324k 電容 真的是超怪的, 很難找
大陸的 大多是 0.3UF 或是 0.33UF 就沒看到有 0.32UF的
它需要用公式算喔, 我也不曉得耶,我在淘寶訂的是0.33UF結果也是寄0.3UF的給我
應該沒什麼差別吧,看之前的案例用X電容代替,覺得更誇張 ( 好像就是樓上大大您吧)
因為做了一下功課它是高頻諧振電容還是高電流的呢
用一般X電容,能承受那麼大電流嗎

网友:
好像有看過資料說階振電容可
0.27uf~0.4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