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櫻花牌 熱水器 ABS 無水盤 SH-1016R 不點火

楼主(2017-03-02):
請問前輩大大們:

SH-1016R 不點火 從哪裡 下手查呢?

外觀

內部

IC

霍爾感應器  (水流感知器 ) 把它拆了 各部件良好 水轉子 會動

這台沒水盤, 以前有水盤時 可手動 壓微動開關 模擬進水

現在 使用 水流感知器 只能裝上 開水龍頭 讓水流出

1. 開水龍頭 讓水流出時 : 水流感知器 兩端 歐姆值 有變化 ( => 表示水流感知器正常嗎?)

2. 開水龍頭 讓水流出時 : 母火閥 有 0.3~0.4 V的電壓 (有 咑咑咑咑 動作的聲音)

3. 開水龍頭 讓水流出時 : 主火閥 有 1.0~ V的電壓

4. 水壓正常 電池 1.5V(新) 瓦斯氣壓正常(就算沒瓦斯也會打火 但就是不打火)

5. 是IC 優耐特(電子時控器)故障?(1組約$700)  還是 水流感知器故障?  (1組約$500) 要怎末判斷哪個要換?

補充內容 (2017-3-2 11:39 AM):
有誰懂 霍爾感應器  (水流感知器 ) 的原理 與 如何檢測? 可指導一下嗎?

网友:
會啪啪啪啪的聲音~
就表示水流感知器沒壞~
因為有感應到水有開丫~才開始動作~

反正買錯就一起換~

网友A:
先不要急著買零件,如果有點火聲卻沒有火花,先把點火棒的白色隔熱線拉下,用美工刀把點火棒上下金屬部分輕輕刮亮,再裝回隔熱線試試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急著買零件,如果有點火聲卻沒有火花,先把點火棒的白色隔熱線拉下,用美工刀把點火棒上下金屬部分輕輕 ...

謝謝lijm 大的建議, 我再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lijm 大的建議, 我再試試.

先看點火時母火的點火棒有沒有出現點火電弧, 如沒有可參照 3# lijm 大的方法試試.
如有電弧而不點火, 檢查看看點火棒旁邊的母火瓦斯有沒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點火時母火的點火棒有沒有出現點火電弧, 如沒有可參照 3# lijm 大的方法試試.
如有電弧而不點火, 檢 ...

Lazy104大,

目前 開水龍頭 只有 母火閥+主火閥  有電壓, 母火閥有動作(有 咑咑咑咑 動作的聲音)

[母火的點火棒] => 沒有出現 [點火電弧]

网友C:
過熱開關短接試試看

网友:
1.先檢查線的接點是否有氧化.
如果無,
2.更換IC控制器,
大概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IC控制器的年限大約5年,
這台不知用幾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

目前 開水龍頭 只有 母火閥+主火閥  有電壓, 母火閥有動作(有 咑咑咑咑 動作的聲音)

檢查一下點火棒尖端是不是有炭化或斷裂~之前有遇過一拆下來就斷了...
炭化可以用刀子或水砂紙把炭化清乾淨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過熱開關短接試試看

過熱開關 是短路 正常

网友:
1.把水龍頭打開( 出水)
2.想辦法讓母火著火(用手動外部點火)
3.如果母火有著(則點火不良)......電子控制器 線 點火間細 都有可能
   如果母火沒著(則母火電磁閥不良 或 水流檢知器要注意)
先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

目前 開水龍頭 只有 母火閥+主火閥  有電壓, 母火閥有動作(有 咑咑咑咑 動作的聲音)

有搭搭搭的聲音?然後沒有點火電弧!是否點火針的線有破皮,不然搭搭搭應該是電弧的聲音啊!

网友D:
看來 水流檢知器 OK
電子控制器 ----???
朝母火電磁閥方向 可能無法讓母火的瓦斯通過
手動方式會著火(用外部   電子槍點火)點火位置在.三根水盤管下面的兩根白色中間處
那是母火者火處,
沒著火----->母火電磁閥有問題(先用電表量母火電磁閥電壓)
1無電壓-->電子控制器故障
2有電壓-->母火電磁閥故障
有著火----->那就剩點火不良_
1電子控制器...無法輸出高壓
2電線接觸不良
3點火間細及位置

楼主:
沒有電弧 發出 應該是  IC板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 水流檢知器 OK
電子控制器 ----???
朝母火電磁閥方向 可能無法讓母火的瓦斯通過

l777i777 大

您分析的很有道理 看來應該要換IC

网友:
點火IC的壽命約5~10年,你那IC是2010年出廠的...IC故障的機率很高...
過去我家一台約用了15年的瓦斯熱水器,就發生過偶爾可點火,偶爾不可點火...實在煩人,
同樣是換了個IC就好了!  只是舊IC較小顆,新買的點火IC較大,有一堆接線都不用接...

因為現在瓦斯熱水器點火IC增加一堆保護機制,
若某個偵測瓦斯、水流、溫度的元件故障,也可能讓IC不動作,但機率較低。

网友:
先不管主火
開水時 母火電磁閥有電...外部手動點火
沒著火-->母火電磁閥有問題
有著火-->那就剩點火不良_
1電子控制器...無法輸出高壓
2電線接觸不良
3點火間細及位

网友:
點火線若沒斷路的話
點火棒尖端離母火嘴太遠時
火花也會跳不出來

熊熊想了一下
有沒有可能就只是電池沒電
推不開瓦斯煮火開關,如此而已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電弧 發出 應該是  IC板壞了

請問樓主問題解決了嗎?

楼主:
已解決問題了 => 更換IC控制器, 就點火了, 謝謝大家寶貴意見

謝謝以下重要資訊 :

lijm 先不要急著買零件, 確認哪個零件故障, 才去購買 ...

lazy104 如有電弧而不點火, 檢查看看點火棒旁邊的母火瓦斯有沒有出來...

        如 母火瓦斯有沒有出來,
           檢查母火小銅管有沒有塞住,
           再 檢查母火閥 有1V輸出,
           再 檢查母火閥 有60歐母阻抗

sandy319 1.先檢查線的接點是否有氧化. 如果無,2.更換IC控制器,大概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l777i777 1.把水龍頭打開( 出水)2.想辦法讓母火著火(用手動外部點火)
         3.如果母火有著(則點火不良)......電子控制器 線 點火間細 都有可能
           如果母火沒著(則母火電磁閥不良 或 水流檢知器要注意)先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決問題了 => 更換IC控制器, 就點火了, 謝謝大家寶貴意見

類似問題,我過年前才發生過一次,水點火,有火花,不會點火,原本以為 控制瓦斯的開關壞了

後來發現,那個本體上的『接地線鬆了』,『接地線鬆了』,『接地線鬆了』,『接地線鬆了』,『接地線鬆了』,

線接地後,就正常點火了~~~續繼再戰五年

网友:
觀察電弧顏色盡量是紫白或是藍白,
如果是橘紅表示高壓線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