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560GTX-TI HAWK 破圖簡易維修 GPU重植

楼主(2017-03-02):
560TI顯卡破圖
進入WIN7卡住
脫光顯卡配件
隔熱貼紙將記憶體貼住
上BGA焊台
拆下GPU
檢查錫點有無受損
取下的GPU
檢查有無明顯脫悍
除錫GPU
基板與晶片除錫完成圖
不帶鋼網晶片植球
完成圖
晶片清洗
處理後準備上U
上晶片後檢查錫球有無不良.下往上
檢查錫球上往下.....基本上這檢查是不用做的.只不過用"金寶"助悍膏有點不放心...
無其他異常直接塗散熱膏了
上機直接跑Fumark(有問題的話溫度會出現不正常的偏高)
Fumark隨便跑個1小時
順便跑個3dmark11....由於Q6600 cpu太爛+P35主板又是PCIE 1.1所得分數不佳...完修.

网友:
雞司真齊全,技巧也一等一 !
專業 !

网友:
我想,我只能做到全拆掉,然後全除錫
太厲害了。

楼主:
被蝦皮賣家騙心情不好.獻醜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基本上BIOS修改一下
預設轉速會更佳

网友A:
這已經不是"簡單"維修了吧?

果然雞絲夠就好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已經不是"簡單"維修了吧?

果然雞絲夠就好辦事

鐵蓋系列晶片拆多了就會覺得簡單.話說有回焊台的人也未必會拆.我必須承認學好BGA拆修是一門很燒錢的技術不過只要肯用心學.錢絕對不會白白燒掉.

网友B:
下回有機會就讓你練武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回有機會就讓你練武功..

好的....

网友C:
不帶鋼網晶片植球! 真精準, 技術眼力都要夠好, 高手.  我只有熱風槍, 只能吹吹碰運氣了。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帶鋼網晶片植球! 真精準, 技術眼力都要夠好, 高手.  我只有熱風槍, 只能吹吹碰運氣了。 恭喜完修.

這確實需要經常練習的.

网友D:
99年使用訊維剛出bga,常重植8600gt~9800gt gpu,使用6~7個月又花屏 ,覺得是Die的問題不是那綠色基板錫球虛焊,樓主重植的顯卡可追蹤一下可用多久或許與以前顯卡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年使用訊維剛出bga,常重植8600gt~9800gt gpu,使用6~7個月又花屏 ,覺得是Die的問題不是那綠色基板錫球虛焊 ...

nvidia晶片進入55nm後封裝問題早就改善.至於8600gt或9800gt會用一陣子後又破圖基本上我個人認為根植球過程及"背面smd原件老化"有一定關聯.您可找舊u植較新的卡試試.基本上晶片再重植前就必須把版卡故障程度納入考量.如彎板造成的虛悍.錫球粉掉造成的虛悍.高溫氧化造成的虛悍等等問題.上面有題到重植完成跑Fumark測溫度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溫度異常瞬間飆高或高溫壓不下則需才考慮要不要換晶片.最後能撐多久根始用環境有關我自己修用的gts250用了快2年也沒出過問題.實在也說不個準.

网友D:
8600gt 後Die 顯卡門封裝有改善我知道,gpu奈米數越小其gpu溫度與以往低,新舊是有差,重植技術自認還ok,顯卡板是否板變形或跑Fumark測溫度以前修就知道和使用,測顯卡軟體MATS MEMID nvflash BIOSMOD大都有,99年就修顯卡了,只是顯卡門後對重植gpu就會好仍存疑,所以請樓主如大量重植完修故障率低(最好遊戲機長時間使用)可發布一下,如低,本人就有信心了呵呵~~現有10多張高階卡還放著

ps:其實痞酷的板卡維修人員大都從訊維學的,尤其圖紙都是那下的,訊維我96年就注冊,那時還天天爬文,還上過遠程交學,這裡的同學們bga大都也訊維買的,維修熱情已過只純興趣了(原廠保固長,新品價低~~手機搶生意柯柯~‵),來此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8600gt 後Die 顯卡門封裝有改善我知道,gpu奈米數越小其gpu溫度與以往低,新舊是有差,重植技術自認還ok,顯卡 ...

幫你訂ˊ正一下:

1. 迅維   (not 訊維)

2.迅維 ~ 最早成立時,沒記錯因該是"中國主機板論壇",當初就是一群愛好維修的人組成,之後導入賺錢行為後
             才改成迅維網

网友D:
我的工具 第1張POWER負載機還閒置著沒壞 第2張訊維99年幫我改110vBGA(後來他們有推110v機種)     重點在gpu造成花屏重植良率不曉的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8600gt 後Die 顯卡門封裝有改善我知道,gpu奈米數越小其gpu溫度與以往低,新舊是有差,重植技術自認還ok,顯卡 ...

補幾張完修測試圖
惡靈古堡6
山豬03
惡魔獵人
Heaven Benchmark V3 DX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工具 第1張POWER負載機還閒置著沒壞 第2張訊維99年幫我改110vBGA(後來他們有推110v機種)     重點在gpu ...

...reball 需練習吧..沒做過先建議買低階良品回去拆悍練習.

网友D:
99年就買BGA會沒做過重植????是認為BGA造成花屏重植良率,(使用壽命不長)疑慮問題?常大量幫做重植的同業是否大家討論討論

网友:
證明也修顯卡 放張訊維 月餅大師顯卡外拉測供電為基礎, 我自用工具改良版(信號+供電),
BGA造成花屏重植使用壽命,常大量幫做重植的同業是否大家討論討論(NV五系列後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年就買BGA會沒做過重植????是認為BGA造成花屏重植良率,(使用壽命不長)疑慮問題?常大量幫做重植的同業是否 ...

基本上我過去1年內處理(拆晶片)的gtx670.gtx680.gtx780.gtx780ti都還沒有返修記錄.至於良率..您這問題還真不知該如何回答你.基本上我個人認為若非人損晶片壞掉的機率並不高.如修還有問題則可換顯存看看.當然基本上需確定版卡是脫悍造成的問題.
這是今天處理一半的GTX550.
動手修了再來談問題.用說的都不准.

网友D:
感謝你的資訊 (1年內使用還不長,如你以這為工作還需追蹤使用期,如使用不久的維修品客戶最終會以不修為導向)
96~98年左右訊維大量討論顯卡大宗故障為agp,agp顯卡ddr1 顯存有一定比例故障,換顯存或加焊(最好拖焊)完修比例很高,那時bga大多土砲台(我也改了1台),論壇那時期顯卡代表維修人物現改名為(多多)現很少看見他的名字了,98年底至99年初左右,訊維出bga反修台,討論重植bga也很熱絡且pcie顯卡進入大量維修期,顯卡門後,且重植gpu使用大約幾個月後又出現故障比例很高,大家對顯卡討論重植漸漸減少,現在很少討論重植問題 ,本人以前常修9800gt,也有gpu重植與相關顯存都換還是反修(7個月左右,使用在客戶玩遊戲的PC),花頻軟體測試gpu與顯存對應點故障為A區,第2次顯存全換還是使用不久客戶反應還是故障 .....所以對gpu重植使用壽命有疑慮,現只修修非花屏故障顯卡

板造成的GPU虛焊,如鎖緊散熱器則不花頻,此為板與GPU焊接點錫球的虛焊重做GPU完修高,以前很多使用者都發覺過,但不知為何故障

2~3年前對岸對bga造成的花屏,以修改顯卡bois,gpu與顯存故障對應區塊不使用(關掉gpu部分功能),個人認為這故障率最低,但效能減少

PS:有需要證明我會重植GPU,可來我這裡(嘉義)可消息連絡我

网友:
可否請樓主指導如何不帶鋼網晶片植球

小弟手上有2片samsung gt-i9300 手機的主板,1片不開機,上usb電後電池接點無電壓,推測電源管理ic升天
另1片可開機,但是會卡在開機時黑底白字samsung logo,推測記憶體掛了(中了傳說的字庫門)

畢竟是老機了,幾無付費維修價值,小弟想來玩移植遊戲,因為小弟無植球相關工具,希望能用不帶鋼網晶片植球試試看,順便練一下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你的資訊 (1年內使用還不長,如你以這為工作還需追蹤使用期,如使用不久的維修品客戶最終會以不修為導向) ...

我沒說您不會重植阿...只是您故障問題不能以軟體為測試標準.顯存部分可拆下量vss與vdd之間正反向阻值(20k)
晶片部分不好上錫要輕摳焊墊.基板部分建議仔細檢查.如果你覺得很麻煩可去買x光照影機最快.至於你所指的6到7個月會出現問題.你要分析造成原因.如晶片溫度過高造成錫球粉掉脫悍.底版除錫沒處理好底板焊點不良...等等問題.若晶片故障時最常出現跑3d會出現條紋撕裂狀.另外...我不是重迅維學的.也無需過度依賴檢測軟體.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D:
晶片部分不好上錫>>>要用有鉛上錫拖焊一次,除錫在上錫珠
底版除錫沒處理好>>>一樣有鉛上錫拖焊一次,除錫

重點你大部分完修率在1年內,使用還不長,我以往經驗提出讓大家參考,對岸的經驗也是參考之一
GPU本身故障率可能大於虛焊率
如你以這為工作還需追蹤使用期,如使用不久的維修品客戶最終會以不修為導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點你大部分完修率在1年內,使用還不長,我以往經驗提出讓大家參考,對岸的經驗也是參考之一
GPU本身故障可能 ...

個人認為......

我覺得如果撐不久應該是沒焊確實.

一是如果溫度夠的話,加熱時間不夠久(可能只差幾秒),導致錫球沒熔確實
另一是部分焊盤品質不夠好.....導致焊得不夠牢....

以上二點是個人推測......

純討論,對以上言論不負任何責任....

网友:
回復draculaxx

導致錫球沒熔確實>>>要確定有沒有熔確實,快跑完曲線時,輕推GPU,GPU會歸位(沒經驗可這做)

以前焊好GPU撐不久原因在於核心Die與綠色基板虛焊,重植間接加焊Die ,但Die封裝特殊,重植對Die
只加焊效果,非沒焊好此為顯卡門,現在NV4系列後GPU造成虛焊重植能需注意一下,否則大量幫客戶重植用不久商譽盡失,我與樓主探討需確定排除以前這問題,重植GPU才有義意
所以告知需追蹤重植顯卡使用期,修復此故障(其他故障不算)大部分有1.5~2年以上應該消費者都會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draculaxx  以前焊好GPU撐不久原因在於核心Die與綠色基板虛焊,重植間接加焊Die ,但Die封裝特殊,重植對Die

我以前在PIGOO版上己經有討論過[加焊無用論]了....

目的在要大家不要花那種功夫加焊.......

有撐幾週的,有撐幾個月的,白費功夫又白忙.....沒有太大意義....

樓主是拆下重植,只要有成功,大多成效不會太差......

网友E: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GPU那麼重,為什麼加焊時不會壓到錫珠跑出來????

网友D:
回復draculaxx
以前GPU是Die與基板虛焊,不是GPU與PCB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復draculaxx
以前GPU是Die與基板虛焊,不是GPU與PCB板

哦!

你是指內傷........那只能說溫度控制的能力跟經驗要強一點.....

在晶片的BGA加工規範裡也有次數或加工限制的........

只能說修好多少算多少......

网友:
導致錫球沒熔確實>>>要確定有沒有熔確實,快跑完曲線時,輕推GPU,GPU會歸位(沒經驗可這做)

网友:
Die圖片(我電腦重新編輯無法上傳圖片及回覆)

网友:
Die的錫球   討論至此(要回覆我者請從頭看完全樓內文,在留言) 謝謝

网友:
大大的工具真齊全  也感謝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99年使用訊維剛出bga,常重植8600gt~9800gt gpu,使用6~7個月又花屏 ,覺得是Die的問題不是那綠色基板錫球虛焊 ...

正解!從值 只能撐! 到時候 還是一樣 壞一樣的點 !

楼主:
...請拿55nm後的晶片來說吧.重植之前豈能不分析問題點?晶片重植後測試豈能沒發現問題?不要把G8X.G9X系列經跟現在的比.如果真的很在意封裝問題也不用刻意去大陸學.台積電晶圓廠在台灣.我沒說我修的卡只能撐一年.有辦法請自己請自行做看看.去找一片N560ti HAWK重植.我做的晶片待機28度.滿載70度.沒降頻.沒改風扇.沒條轉速.如果真能比作的比我低溫(包含換新晶片)我算服了.你認為的不一定對.我說的也不一定完整.是吧!另外現在的版卡脫焊故障多為板彎造成豈會跟筆電晶片一樣.結果論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拿55nm後的晶片來說吧.重植之前豈能不分析問題點?晶片重植後測試豈能沒發現問題?不要把G8X.G9X系列經 ...

可以請樓主您指導如何不帶鋼網植球嗎

小弟想練一下技術,順便試修掛點的samsung gt-i9300手機

网友:
回覆 leonlp001

如果真的很在意封裝問題也不用刻意去大陸學.台積電晶圓廠在台灣

>>>>>你的bga為什麼買陸製的,未甚麼不買台灣的,是不是台灣製或外國製都上百萬元機,,你自學技術是不是大都學大陸的,因為這種個人工作室技術在大陸最多,除非台灣3大廠出身技術部員工(技術部一般不會出來開工作室,待在大廠反而更好)

去找一片N560ti HAWK重植.我做的晶片待機28度.滿載70度.沒降頻.沒改風扇.沒條轉速.如果真能比作的比我低溫(包含換新晶片)我算服了
>>>>>>>>>本來冬天溫度就這樣,我兩台電腦都gtx560ti(溫度也一樣) 這跟重植gpu無關,且顯卡拿出機箱外測溫度會在低2~3度

gpu重植復發故障時間夏天最高,由其是遊戲機使用,冬天顯卡花屏故障率早就低

网友D:
看圖我電腦560ti待機(技嘉原廠無修過無降頻)   溫度跟重植gpu無關,跟散熱器有關 (廠牌散熱器不同,所以溫度有點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請樓主您指導如何不帶鋼網植球嗎

小弟想練一下技術,順便試修掛點的samsung gt-i9300手機 ...

沒攝影設備.要學需親自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圖我電腦560ti待機(技嘉原廠無修過無降頻)   溫度跟重植gpu無關,跟散熱器有關 (廠牌散熱器不同,所以溫度 ...

請去找n560ti hawk試.我後面跑遊戲已上實機測.沒改風扇請不要用改完風扇的比.時脈請找950的測別用822的.也請po個滿載圖燒機圖.旁邊加個gpuz溫度.

网友D:
回覆 leonlp001

總結:你想表達的是你bga重植技術沒人跟你比,,來這貼圖是要人稱贊你 那我來錯了,如真想交流可消息我

ps:9*年百萬級bga專業人士就有來此貼圖交流過,此論壇高手也很多,只是都潛水,真的會修板卡一堆,不同以往只有少數人會,從事工作室bga是必備,人人一機(陸製因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覆 leonlp001

總結:你想表達的是你bga重植技術沒人跟你比,,來這貼圖是要人稱贊你 那我來錯了,如真想交 ...

這是該卡外加一個8吋風扇待機圖.你也無須想太多.是你一直懷疑重植後復發問題.我之前就說了"55nm之後的晶片封裝已改良".你又一直提封裝有問題.我有說過破圖問題會是版卡變型或其他問題造成我.你認為是晶片本身的問題.幾個月後就復發.那我也想請教你.你能確定換全新完晶片後就沒不會有問題嗎?我有說過晶片不良時燒機溫度會有問題故作此卡標準交叉測試.本文是發給網友維修參考.你又何必把他說成技術炫耀?有問題你可ME我一齊研究.認識我的版友相信都知道我是個很隨興的人.或許我的表達能力真有問題.如造成你的不適我向你道歉.

网友:
修好最重要........................

其他就交給上帝了......

返修的東西本來就不如大廠的生產線.....
但是能修好到正常使用,基本上我就認為有及格了.......

二位都是高手,值得我學習.................只是我29#問的問題都沒有回答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GPU那麼重,為什麼加焊時不會壓到錫珠跑出來????

錫球同時融解時會有一定的張力能撐起晶片.只要注意不會溢出的.

网友D:
回覆leonlp001
55nm之後的晶片奈米越低,溫度就越低,(90 65nm高溫)理論gpu虛焊造成花屏應該比以往低,封裝不一樣不表示Die就不會虛焊,廠家設計會把使用年限考慮進去(顯卡門是2年左右吧,如新封裝只提升4-5年呢)
所謂新晶片大都翻新的.你有修筆電就知

所以請你注意以前顯卡門重植復發問題,55nm晶片重植需追蹤......... 就這樣

网友G:
leonlp001大
想請問你如何去選擇IC 搭配的 錫球
是0.5mm的IC上錫面就搭配0.5mm的錫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覆leonlp001
55nm之後的晶片奈米越低,溫度就越低,(90 65nm高溫)理論gpu虛焊造成花屏應該比以往低,封裝不 ...

好的.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onlp001大
想請問你如何去選擇IC 搭配的 錫球
是0.5mm的IC上錫面就搭配0.5mm的錫球嗎? ...

通常植球鋼網上會標註錫球大小(大小都有)
以上分別為R9 280.GTX780.R9 290.GTX670.GTX580.及本文提到的GTX560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植球鋼網上會標註錫球大小(大小都有)

了解,謝謝你。
手頭上有BGA ,不過PITCH是0.5mm的,錫球是0.3mm的,
怕弄上去會造成假焊,一直不敢處理,
因為沒有鋼板,想用全手放件的先試試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