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風 war-1000ap 電瓶加大的問題

楼主(2017-03-02):
該圖為war-1000ap的電路板

原本的電瓶為12v9ah(DJW)
我自己買的是12v12ah(CSB)

裝上去後開機運行約過一個小時後就會開始叫。
關機後再開機也是一樣,
不論有沒有負載,都要運作超過一小時才會叫。

我才可能是上面那顆IC的問題
請問若我要讀取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只要把它拔起來
放到燒錄器上面就可以了?

補充內容 (2017-3-6 01:40 AM):
關於使用手冊上寫的「過載」已查過了,但沒有關機,也沒有任何影響,就算叫了還是可以運作,這時候監控軟體,完全失效,所以當我把電線拔掉

補充內容 (2017-3-6 01:41 AM):
或將電線插回去,監控軟體,完全不會告訴我,現在是市電還是電瓶的電

補充內容 (2017-3-6 01:43 AM):
另外,關於監控軟體,在軟體正常的時候,真的會記錄什麼時候跳電,什麼時候電力不穩定,但是當他在逼逼叫的時候,完全「沒有紀錄」

補充內容 (2017-3-6 01:43 AM):
因次,不是我不願意看紀錄,而是根本沒有紀錄,就像電腦當機那樣子!!

補充內容 (2017-3-6 01:44 AM):
所以如果可以,請不要再告訴我,你應該看監控軟體的紀錄,或是你應該看她的聲音是什麼意思,我都查過無解,才會上來發問的,感恩

補充內容 (2017-3-6 04:22 PM):
正常情況,沒有逼逼叫的時候,哪時候斷電,哪時候復電,紀錄裡面都寫得清清楚楚,另外當市電斷電後,ups的監控軟體會跳出倒數計時。

補充內容 (2017-3-9 10:01 PM):
結論:目前機器不叫了,前一次叫的時候,有把主機板拆下來檢查焊點狀況,跟查看mcu的資料

補充內容 (2017-3-9 10:02 PM):
裝回去的時候,有仔細的安裝回去,然後都沒有叫,搞得好像只是因為我沒接好,導致他亂叫的......

网友A:
理論上用燒錄器可讀出資料"碼"

但是若該IC有防讀或保護寫死,那就讀不出資料碼

就算你讀出資料碼,我也不覺得你會有反組譯軟體,可以將它還原成原始編碼,進而去check & 修改

基本上 UPS 很封閉,台灣就幾家主力,每一家因該多有做防護措施,不是可以讓你輕而易舉的更改韌體!
=========================

如果說你這顆UPS原本是正常沒問題的,但是你心血來潮想換成較高電流的電池使用,我不太認為會出現你所敘述的問題

我比較懷疑是你的UPS本身所造成的問題跟電池無直接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用燒錄器可讀出資料"碼"

但是若該IC有防讀或保護寫死,那就讀不出資料碼

請問他是8051嗎?
還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他是8051嗎?
還是??

你打電話問科風吧! 我不太認為是電池 12A 所造成的問題 (除非你電池本身有問題,非全新電池而是二手電池)

====================

另外這台是有軟體監控程式,安裝該程式可以做很多測試及設定監控

如果這台UPS不是你的,或許前人有設定

你是否有安裝進入UPS系統 chec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電話問科風吧! 我不太認為是電池 12A 所造成的問題 (除非你電池本身有問題,非全新電池而是二手電池)

已經打電話問過了
原廠的客服人員(有確認過無技術部門)說,只能用12v9ah的
其他的都不行。
另外電池是買新的
ups是我自己的,有進去確認過了
ups的軟體其實就只是監控
能夠設定的地方很少
能設定的都是很表面的東西
網路監控、app監控、設定斷電後多久關機之類的
沒有像飛瑞那樣還可以設定電池的購買時間之類的

网友B:
檢查有無零件燒毀
警告音是屬於哪種警告?
連續還是停電那種或是亂叫?

UPS加大電池,並不會怎樣
頂多充不飽

這台只用一顆電池?

小弟的APC SMART-1000
直接掛兩顆26ah上去
用了快一年半,還是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有無零件燒毀
警告音是屬於哪種警告?
連續還是停電那種或是亂叫?

他現在又不叫了
懷疑是8051晶片作祟
計算時間
充太久充不飽的叫

叫法,逼~~~~~~~~~
不間斷的叫法

然後現在又不會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現在又不叫了
懷疑是8051晶片作祟
計算時間

那顆MCU應該不是8051

如果是連續的BI聲
應該是警告音

一般UPS的充電時間是
設定在4小時內充滿90%

所以應該不是電池關係

网友C:
很久沒有用UPS了,以前有用的時候一台都要5 6千大洋,後來停電的機率很少,電池壞了也沒換新,以前有換過大容量的電池,使用的時間延長,並不會有亂叫的情形,UPS應該是用偵測電壓來監控電池的剩餘容量,還是後來可用斷電後使用的時間來監控?

网友D:
小容量UPS
若使用加大電池可工做的話
還有一點要注意 - "散熱"
一般小容量UPS,沒設計散熱風扇替電路降溫
轉換化學能放電時
電路板容易產生高溫
小容量設計的UPS放電時間短
所以不大注重 "熱" 的問題

但加長電池容量後
放電時間變長了
整個電能轉換時所產生的熱量
有可能燒壞其他電路或元件 (UPS內的)
空間容許的話,可考慮加裝小風扇幫忙UPS內部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MCU應該不是8051

如果是連續的BI聲

警告音.....
會叫一定都是警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叫....
這才是我比較想知道的

另外關於大大堤道說那顆MCU應該不是8051
那他可能會是?
我想把裡面資料讀出來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沒有用UPS了,以前有用的時候一台都要5 6千大洋,後來停電的機率很少,電池壞了也沒換新,以前有換過大 ...

我遇到的狀況是,
ups開機後運作一段時間後才會叫
至於什麼情況下會叫,無法複製出來
有事過叫的時候量電瓶的電壓也是正常
所以取向那顆MCU在作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容量UPS
若使用加大電池可工做的話
還有一點要注意 - "散熱"

因為加大電池了
所以電池放在外面了.....
電路板產生溫度......手摸塑膠外殼是涼的
實際溫度還不知道,我最近應該會把arduino加上溫度感應器,
去監控他的溫度看看。

不過我現在比較需要知道他叫的原因,
現在我完全無法把叫的情況複製出來,
根本無法還原被叫的問題點.....
這是讓我很頭大的事情....
可以拷貝出發生的原因,我才有辦法解出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加大電池了
所以電池放在外面了.....
電路板產生溫度......手摸塑膠外殼是涼的

" 電路板產生溫度......手摸塑膠外殼是涼的 "
要注意的是電路板上那些元件的溫度
不是聚焦於外殼或電池

板上的功率晶體(尤其是有散熱片那些)實際溫度應該會燙手
若要溫度監控
可於有負載時,挑當中溫度最高那顆當監控標的

" 不過我現在比較需要知道他叫的原 "
網搜了一下
該產品說明書中第6頁提到
持續警報 == 代表 "超載"
不過超載定義沒特別說明

或許
您UPSˊ中的 "超載檢測迴路" 有異常
這方向查查看
( 看它是用 過溫 ? 過流 ? 低電壓?,哪項當超載檢測條件 )

附上網搜來的說明書檔
黑武士 1000 ~ 2000VA 使用說明書
(雖然您的型號是勇士系列,但參考看看,或許功能相去不遠)

网友:
https://forum.gamer.com.tw/Co.php?bsn=60030&sn=1472176#
http://maxlove0319.pixnet.net/blog/post/10825414-%E7%A7%91%E9%A2%A8-%E5%8B%87%E5%A3%AB%E7%B3%BB%E5%88%97-war-1000ap
http://tomchun.tw/tomchun/2015/11/27/1-327/
網路上的開箱文
相關網頁中有提到規格如下

【產品規格】

型號
WAR-1000AP
輸入
容量
1000VA
電壓
110V +25%~-25%輸入電壓範圍
頻率
50或60Hz  +/- 10% (自動偵測)
輸出
電壓(電池供電模式)
類正弦波 110V +/- 5%
頻率(電池供電模式)
50或60Hz  +/- 1Hz
自動電壓調整(AVR)
當輸入電壓低於市電9%到25%時,AVR自動升壓15%,當輸入電壓高於市電9%到25%時,AVR自動降壓13%
停電反應時間Transfer  Time
2/4 ms(含偵測時間)
保護及濾波
瞬間高壓保護
265 焦爾,8/20µs
裝置輸入
過載短路保護(使用保險絲)
過載保護
當負載超過105%,60秒後UPS自動關機
當負載超過130%,3秒後UPS自動關機
10 Base-T Cable Port
短路
UPS輸入立刻中斷或是輸入保險絲保護
電池
形式
密閉式免加水鉛酸電池
充電時間
6小時(充電至90%以上)
保護
過放電保護
外觀尺寸
淨重Kg(lbs)
6.7(14.74)
尺寸寬 x 長 x高mm(inch)
97x320x135
(3.8”x12.5”x5.3”)
警報
電池供電模式
慢速警報(約0.47Hz)
電池電壓過低
慢速警報(約1.824Hz)
過載
持續警報
介面
USB介面
環境
操作環境
最高3,500 公尺0-95% 濕度(非凝結水器狀態下)0-40℃
噪音
<40分貝  (UPS離地一公尺)
放置環境
海拔15,000 公尺以下

UPS本體、說明書,配件有USB連接線一條、RJ11線一條、監控軟體光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警告音.....
會叫一定都是警告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叫....

把MCU的貼紙撕掉,看看型號是什麼
再去查晶片類型既可知道

至於警告音要對照說明書才有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過應該不是程式問題
比較像是周邊電路造成
要檢查看看銲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 電路板產生溫度......手摸塑膠外殼是涼的 "
要注意的是電路板上那些元件的溫度
不是聚焦於外殼或電池

我知道是過載
重點是他說過載會關機
會無法使用
但功能都正常,就是一直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CU的貼紙撕掉,看看型號是什麼
再去查晶片類型既可知道

有看過說明說了......
就聲音判斷是過載
可是重點是
他說過載會自動關機
但功能依舊正常
也沒有把電源斷掉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到底有沒有關機......
焊點有檢查過確定沒問題

他是不定時逼得
就算是周邊電路
我也無法得知到底是哪段出問題
所以我才想說去看她的程式
去觸發逼的那段
看能不能寫個log去紀錄回傳
否則我根本無法把他逼的情況複製出來
甚至連原因都無法得知

補充內容 (2017-3-5 11:26 PM):
我明天下班後再把他拖出來拆了
本來已經兩天沒叫了
剛剛又叫了

网友E:
原廠的客服人員(有確認過無技術部門)說,只能用12v9ah的
其他的都不行。
你是要開發還是要設計產品
不然真是大工程
去買一台二手的一樣的來試不就有答案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廠的客服人員(有確認過無技術部門)說,只能用12v9ah的
其他的都不行。
你是要開發還是要設計產品

我不是要開發,也不是要設計
純粹只是因為加大電瓶後會叫
想把問題找出來而已
純粹想知道若是因為加大電瓶後導致的不正常
那應該要怎樣做才會讓他正常
研究的心態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過載
重點是他說過載會關機
會無法使用

如果 你真的 真的 真的...想知道答案....

我只能說: 要實驗及有詳實的紀錄
1. 實驗
  把AC電拔掉...(電腦關機,....)
  過一小段時間,然後重新插,看是不是,過1小時又開始叫....
  原本是9AH被你換成12AH,必要時要用9AH來比對,...

2. 監控軟體
  明明就有監控軟體, 且有 事件紀錄,紀錄檢視,....為什麼不去查...

另外 還有你電池壞了,說明已經買了或用了一段日子了...
元件是會老化(尤其是會漏液的電容)...
(或者你沒說清楚為什麼你要換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 你真的 真的 真的...想知道答案....

我只能說: 要實驗及有詳實的紀錄

1.我查過監控軟體,當他逼逼叫的時候,監控軟體上面沒有任何「異常紀錄」。
2.對於你說的實驗,我已經做過了。
UPS上面沒有任何負載,單純開機,然後連上監控系統,這時候只有USB接電腦,沒有任何負載,
早上八點開機,中午12點回家查看沒有叫,晚上六點下班回到家時又叫了,關掉後再開,七點又叫了。
UPS上面接了兩台,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這時候只有USB接電腦,沒有任何負載
早上八點開機,中午約1點時又叫,關機。
ups上面接了一台pc,兩台螢幕,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一盞檯燈,一台雷射黑白印表機。
早上八點開機,過兩天後的晚上又開始叫了,關機。
目前實驗的過程,想問說,還有需要補充實驗的嗎?
3.換電池是因為電池壞掉,電池測出來只有6.Xv,拿去店裡測試充電確定無法充電了。

補充內容 (2017-3-6 10:17 AM):
我忘了說了,電池液體沒有漏出來,電容那些也是正常,我是指外觀正常,但是有沒有正常充放電,我就不知道了,然後電路板上看起來沒有汁液。

補充內容 (2017-3-6 10:18 AM):
關於實驗中的第二項,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這邊多打了沒有任何負載。

補充內容 (2017-3-6 10:20 AM):
實驗中,也有測試過,一台螢幕跟一台主機,早上八點開機,中午12點午餐時間回去看沒叫,晚上六點下班到家也沒叫,關機。才接著第三個實驗的。

補充內容 (2017-3-6 10:20 AM):
另外實驗全程都是用12v12ah的電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CU的貼紙撕掉,看看型號是什麼
再去查晶片類型既可知道

我看到了真的不是8051哈哈
mc908jl3ecpe
我正在google這張mcu的資料
感謝你的ˊ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查過監控軟體,當他逼逼叫的時候,監控軟體上面沒有任何「異常紀錄」。
2.對於你說的實驗,我已經做 ...

ups上面接了一台pc,兩台螢幕,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一盞檯燈,一台雷射黑白印表機。

=============================

所以說很明顯的~是"超載"

這種最低階的UPS,標準就是接一台PC,你還接~"印表機"~

你一開始說不管有無接"負載"多會一個小時就逼逼叫,這跟你後續在補上的說詞差異很大

所以問題很明確,該設備本身有設計本身所能承受電流負載,不管你電池加到多少A? 只要負載超過就會"警告" & 自動shutdown

這是整個產品的安全考量,廠商是經過安檢及設計過的,也不可能會有你去修改的機會.

就算有該廠品的設計者在,也不可能會提供如何修改,畢竟這有法律上及安全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上面接了一台pc,兩台螢幕,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一盞檯燈,一台雷射黑白印 ...

2.對於你說的實驗,我已經做過了。
UPS上面沒有任何負載,單純開機,然後連上監控系統,這時候只有USB接電腦,沒有任何負載,
早上八點開機,中午12點回家查看沒有叫,晚上六點下班回到家時又叫了,關掉後再開,七點又叫了。
UPS上面接了兩台,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這時候只有USB接電腦,沒有任何負載
早上八點開機,中午約1點時又叫,關機。
ups上面接了一台pc,兩台螢幕,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一盞檯燈,一台雷射黑白印表機。
早上八點開機,過兩天後的晚上又開始叫了,關機。

請不要斷章取義,謝謝!!

我不是這有光做
ups上面接了一台pc,兩台螢幕,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一盞檯燈,一台雷射黑白印表機。
早上八點開機,過兩天後的晚上又開始叫了,關機。
這一個測試!!

我明明就有說
UPS上面沒有任何負載,單純開機,然後連上監控系統,這時候只有USB接電腦,沒有任何負載,
早上八點開機,中午12點回家查看沒有叫,晚上六點下班回到家時又叫了,關掉後再開,七點又叫了。

我不知道你的中文到底哪裡不懂

這種最低階的UPS,標準就是接一台PC,你還接~"印表機"~

你一開始說不管有無接"負載"多會一個小時就逼逼叫,這跟你後續在補上的說詞差異很大

說詞上哪裡差異很大請你教我!!

另外請教你一下
一台pc,兩台螢幕,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一盞檯燈,一台雷射黑白印表機
為何會超載
你是覺得雷射黑白印表機,接上去會24小時的不停的列印嗎?
再來一盞檯燈是我沒說清楚,我接上去的檯燈是led燈泡的那種的。
另外請你告訴我一下,一台pc兩台螢幕兩個網路設備,接上去印表機跟檯燈,為何會過載!!

這是整個產品的安全考量,廠商是經過安檢及設計過的,也不可能會有你去修改的機會.

就算有該廠品的設計者在,也不可能會提供如何修改,畢竟這有法律上及安全上的問題.

還有,沒有嘗試過修改,當然沒機會,我不像你在電腦上說,喔不呢能讓會讓你去修改的雞會。
或許不可能,但是你有嘗試過,你怎知道一定不可能
還有你怎知道不可能,你能預知未來,知道他一定不可能讓我有機會去修改的?
我沒有嘗試過,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就算不能也不表示什麼,最少我做過。
比起一開始就說,啊原廠怎樣怎樣的,所以不不可能有機會修改,來得有意義有價值多了。
不動手,永遠不可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真的不是8051哈哈
mc908jl3ecpe
我正在google這張mcu的資料

hc908 這個很好的MCU
可以翻出源碼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對於你說的實驗,我已經做過了。
UPS上面沒有任何負載,單純開機,然後連上監控系統,這時候只有USB接 ...

1.UPS沒有接負載~是指不接上任何設備單純只有接上市電

2.既然原廠已回覆給你只能接9A的電池,而你也沒有另一台正常"同型號的UPS" 或是 12V 9A的電池,去相互check原廠所說的是否正確?

3.你並沒有原廠所說的12V 9A電池去驗證你的UPS是否目前是OK正常的,你一直糾結於此也是沒有多大助益

4.至於你想要問的修改韌體部分,這邊沒有人有辦法提供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hc908 這個很好的MCU
可以翻出源碼

我昨天晚上有稍微google了一下
應該是可以翻出來
只是文件大多是英文
要閱讀一下~~~哭哭
大大有什麼好建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PS沒有接負載~是指不接上任何設備單純只有接上市電

2.既然原廠已回覆給你只能接9A的電池,而你也沒有 ...

2.既然原廠已回覆給你只能接9A的電池,而你也沒有另一台正常"同型號的UPS" 或是 12V 9A的電池,去相互check原廠所說的是否正確?
我的確沒有第二台,也因為沒有第二台,所以無法驗證該項目。

3.你並沒有原廠所說的12V 9A電池去驗證你的UPS是否目前是OK正常的,你一直糾結於此也是沒有多大助益
我的ups功能一直都是正常的,只是電瓶無法蓄電,並不是沒有使用突然拿來用發現電瓶壞掉。
如果你覺得無意義可以不要回覆沒關係。

4.至於你想要問的修改韌體部分,這邊沒有人有辦法提供給你.
你的發言不代表痞酷網,你沒有這樣的能力不表示別人不行,請不要以你的能力衡量別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晚上有稍微google了一下
應該是可以翻出來
只是文件大多是英文

大概4五千元就有人可以提供讀ROM的服務, 不成功不收費, 一般會複製一個IC給買方確認, 前提必須簽訂保密協議, 而且買方必須聲明其目的是自用而不是用於盜版生產, 如果版權有問題, 所有法律或賠償責任則有買方全部無條件承擔, 一蓋與讀ROM的服務提供者無關. 如果要基於取得ROM提供源碼或修改其功能, 則費用另議.
-----------------------------
以上是曾經遇到的經驗.
所以要好好保護自己的源碼, 丟了可是要花很多很多錢的.

网友B:
請注意UPS說明書
一定會有寫"請勿接上雷射印表機"
因為雷射印表機啟動時會有大電流
將導致輸出過載

至於樓主接的負載,除了雷射印表機外
其他都屬於正常範圍

既然UPS可以連上電腦
那麼UPS發出警告音時,電腦一定會接收到訊息
再查看訊息既可

另外可以做個測試
將UPS輸出接小負載(例如檯燈)
並連回電腦做監控
此時找顆大電容,耐壓25V 容值約4700uF以上
在UPS開機狀態下,將電池移除改接電容上去
讓電容代替電池

如果還有警告,就是可以排除電池部分了

小弟的UPS負載有一台PC.兩顆螢幕.一架數據機.音響等
此時負載約17%左右
最高紀錄是接三台電腦.三顆螢幕
也不會過載

网友:
引用 楼主:
2.既然原廠已回覆給你只能接9A的電池,而你也沒有另一台正常"同型號的UPS" 或是 12V 9A的電池,去相互check ...

這台 PChome 全新賣 NT:2270 , 電池 : 一千元以下
你會願意花更多錢去解決這種問題嗎 ?

#30 xiaolaba ,也說得很清楚,尤其有提到責任問題

================================

我是沒這個能力去反組譯修改廠商的原始程式,但要讀出ROM是沒問題的,主要的還是法律及安全上問題

你會來這個論壇發問就是要以"不花錢"為原則去解決問題,但是牽扯到保密及版權的韌體問題,你有想過不是技術問題這麼單純嗎?

這個論壇我待很久了,有耐心回你問題的人已經少之又少

修改UPS程式韌體,這個論壇就我所知我還沒遇過有人懂,就算有也不可能公開更不可能是免費自取
最主要還是法律及安全上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注意UPS說明書
一定會有寫"請勿接上雷射印表機"
因為雷射印表機啟動時會有大電流

既然UPS可以連上電腦
那麼UPS發出警告音時,電腦一定會接收到訊息
再查看訊息既可

逼逼叫得時候沒有異常紀錄.......
如果有異常紀錄,我就不會這麼無助了QAQ
不是我不願意看紀錄,而是根本沒有紀錄,就像電腦當機那樣子
我指的不是監控軟體當掉,是資料根本沒有傳過來。
我拔掉市電,正常切到電瓶後,應該會開始計算電瓶剩下多少,
但是軟體完全沒有反應,就維持在100%,確定軟體沒有當掉。
確定我的環境沒有問題,我有換過三台pc裝過同樣的監控軟體,逼逼叫的時候用三台pc交換測試過。
當逼逼叫的時候
把市電拔掉,一樣通電,但是監控軟體沒有反應
再把市電插回去,一樣通電,但是監控軟體沒有反應
正常來說,應該把掉,監控軟體會跳出說,切換到電瓶等訊息
但是當他不正常逼逼叫的時候,完全不會。
也有嘗試把監控軟體,關掉重開,一樣完全沒反應
就只知道電瓶容量100%市電114V
但是不論把插頭拔掉或是接回去,監控軟體完全不會有訊息

請注意UPS說明書
一定會有寫"請勿接上雷射印表機"
因為雷射印表機啟動時會有大電流
將導致輸出過載

對,所以正常應該是接上去後啟動時才會過載,
所以應該我在啟動雷射印表機的時候就要過載沒錯吧。
但是他並不是在我啟動印表機,或是在列印的時候逼逼叫的。

另外可以做個測試
將UPS輸出接小負載(例如檯燈)
並連回電腦做監控
此時找顆大電容,耐壓25V 容值約4700uF以上
在UPS開機狀態下,將電池移除改接電容上去
讓電容代替電池
如果還有警告,就是可以排除電池部分了

您的意思是說,在接電瓶的地方,換上大電容,耐壓25V 容值約4700uF以上。
去做測試,看是否是電池的問題,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4五千元就有人可以提供讀ROM的服務, 不成功不收費, 一般會複製一個IC給買方確認, 前提必須簽訂保密協 ...

是喔~~~那我還是自己研究看看,有沒有辦法自己研究出來~~~
真的讀不出在想其他辦法哈哈~~~
要不然花錢買一台新的也很貴
或是拿去給別人讀取也好貴喔
口袋沒那麼深~~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喔~~~那我還是自己研究看看,有沒有辦法自己研究出來~~~
真的讀不出在想其他辦法哈哈~~~
要不 ...

問題是碼讀出來要做甚麼?機械碼都是0x00~0xFF的數字,哪邊是資料哪邊是程式碼根本分不清楚,如果原本程式是用C寫的,反組譯之後更難理解。況且程式跟硬體是緊密結合的,您已將硬體電路畫出來並分析清楚了嗎?電路沒分析清楚怎知道程式輸出、輸入對應的意義?

我設計單晶片軟硬體超過30年了,從來沒想過要讀出別人的程式碼,因為那根本沒意義,自己寫的組合語言程式過了幾年再拿出來看,都還要對照電路圖推敲半天才知道當初為何這麼寫,自己寫的都是如此了何況在沒有任何設計資料狀況下的機械碼!

以上是指讀出機械碼再加以修改程式,如果只是原樣複製生產比較容易。

當然沒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值不值得而已,如果是高度商業機密或國防用途,不在乎破解成本,花個千把萬眉頭也不會皺一下,那真的可以試一試。

另外,我遇過某些廠牌UPS電源端接地不良時會提出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問題是碼讀出來要做甚麼?機械碼都是0x00~0xFF的數字,哪邊是資料哪邊是程式碼根本分不清楚,如果原本程 ...

電路圖.....我不懂電路圖,所以電路板上的東西沒有更動過,所以我都是說目測元件是好的。
電容沒有凸起,也沒有爆漿,但實際功能是否健在,我..不知道抱歉....至於其他元件,
就目測是狀況良好,其他沒動過。

因為一直找不到問題點,才想說,透過錯誤紀錄,看能否知道是什麼時候導致他叫,
才想說直接在mcu裡面寫點東西,讓他可以存點資料這樣子。

要不是因為逼逼叫的時候監控軟體,沒有紀錄任何錯誤問題的話,我也沒有要把他的資料讀出來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電路圖.....我不懂電路圖,所以電路板上的東西沒有更動過,所以我都是說目測元件是好的。
電容沒有凸起, ...

問題就在這邊,對電路不懂,要如何在MCU裡加寫程式?
這顆單晶片組譯器或是高階翻譯器您有嗎?對這顆單晶片技術資料熟讀了嗎?
了解原本程式結構與內部記憶體占用狀況嗎?

如果都不知道,那要如何寫些東西在MCU裏頭?

前面說的要了解電路結構並不是為了維修,或判斷零件好壞,而是要先了解電路才有辦法跟程式結合,要不然根本無法了解程式指令輸出、輸入對應到硬體的意義。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路圖.....我不懂電路圖,所以電路板上的東西沒有更動過,所以我都是說目測元件是好的。
電容沒有凸起, ...

電路圖是基礎
如果不懂真的很難對你說明
程序是把電路運行的結果做處理

所以要先懂電路圖
電子學先教得一定是零件功能在來就是電路圖.程序是後面處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問題就在這邊,對電路不懂,要如何在MCU裡加寫程式?
這顆單晶片組譯器或是高階翻譯器您有嗎?對這顆單晶 ...

我在某個回應中有回了

我昨天晚上有稍微google了一下
應該是可以翻出來
只是文件大多是英文
要閱讀一下~~~哭哭
大大有什麼好建議嗎?

這不就是說,我在讀技術資料中了.....

前面說的要了解電路結構並不是為了維修,或判斷零件好壞,而是要先了解電路才有辦法跟程式結合,要不然根本無法了解程式指令輸出、輸入對應到硬體的意義。

這部分有在跟我朋友討論中了.......因為我只看得懂很基本很基本的電路圖....
我朋友說願意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路圖是基礎
如果不懂真的很難對你說明
程序是把電路運行的結果做處理

我知道你的意思
因為最近想自己最燒錄器
所以在網路上面有看到成品跟電路圖
因為不想買現成想自己做
所以有在試圖理解電路圖中每個圖示名稱的意思
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喔~~~那我還是自己研究看看,有沒有辦法自己研究出來~~~
真的讀不出在想其他辦法哈哈~~~
要不 ...

哈. 如果真要研究, 可以另外寫出博士論文. 給你點提示吧, 這個MCU是鎖住的, 如果要用嘗試的方式進入讀ROM, 需要 0xFFFFFFFF (32BIT) 的密碼, 扣除沒用到的部分, 剩下 0xB800 - 0xFFE0 範圍, RESET VECTOR 在 0xFFF0-FFFF, 0x100以下是CPU/IO, 0x100-0XB7F 沒有ROM(官方文件說的, 實情不是這樣), 因此需要嘗試的次數大約是 (0XFFF - 0xB80)^2, 所以會試到天荒地老. 通常用POWER GLITCH 的方法, 時間會很短, 但是需要自己作電路和破解用的程序, 因此才會有那些費用.

有了ROM以後, 你還要學習DISASSEMBLY, 它的CPU指令集是HC05加上了硬件的乘法, 如果沒有其他MCU的開發經驗的話, 要學這個會學很久.
大致記憶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某個回應中有回了

我昨天晚上有稍微google了一下

就努力吧,預祝您修改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UPS可以連上電腦
那麼UPS發出警告音時,電腦一定會接收到訊息
再查看訊息既可

若大大執著於MCU韌體解讀
那下列討論就請跳過忽略

冒昧問一下大大
監控軟體中,有一些連線監控項目設定
您確定過有勾選了嗎 ?
您提到監控軟體完全沒訊息
好像不太對 ?

另外
機身標籤有寫到
輸出max 8A 或 500W
雖然是1000VA規格
但它原本的設計規範就這麼小
或許這也容易達標誤觸警報電路

監控軟體說明
UPSMON-PRO 監控系統-2.pdf (1.16 MB, 下載次數: 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大大執著於MCU韌體解讀
那下列討論就請跳過忽略

正常的時候,我是指沒有逼逼叫的時候
我故意把市電把掉,就會出現提示說切換到電瓶上去,並開始倒數300秒
但是當她不成唱逼逼叫的時候
我把市電拔掉,完全沒有任何反應,然後監控軟體就是100%,也沒有跳出倒數計時300秒等字樣

另外
機身標籤有寫到
輸出max 8A 或 500W
雖然是1000VA規格
但它原本的設計規範就這麼小
或許這也容易達標誤觸警報電路

UPS上面沒有任何負載,單純開機,然後連上監控系統,這時候只有USB接電腦,沒有任何負載,
早上八點開機,中午12點回家查看沒有叫,晚上六點下班回到家時又叫了,關掉後再開,七點又叫了。
UPS上面接了兩台,一台是華碩的HUB分享器,一台是華碩的無線網路,這時候只有USB接電腦,沒有任何負載
早上八點開機,中午約1點時又叫,關機。

目前這兩樣測試都做過,所以應該跟這個無關,我比較頃向用電容測試,排除電池本生的問題。

假定逼逼叫,是因為負載的問題導致,
但ups沒有自動關機,
然後您的截圖上面我的確是設定成關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的時候,我是指沒有逼逼叫的時候
我故意把市電把掉,就會出現提示說切換到電瓶上去,並開始倒數300秒 ...

截圖只是示意您
有沒有針對監控軟體內的各選項做好選定
確定有選到要記錄的data或項目

至於警報要響或不響
也都可以監控軟體中設定
甚至可設定特定時段才輸出警報

其實
該監控軟體算是不錯的人機介面了
就算USB線拔除簡單測試
它也有斷線紀錄
若軟體都設定無誤,那就該有某些資訊才對
除非如您所述"不正常時完全像當機狀態"
否則該公司監控軟體早就下架消失了

至於過載問題
我想說的是 8A 或 500W
這兩數據都很容易就達到了
以我為例
液晶螢幕 1A
主機 1A
數據機 1A......./等等.
隨便加一加都接近上限8A
有空您可以自己算一下各電器待機的電流 或 功率總和
記得 -雷射印表機就算待機,每隔一段時間它也會自啟+散熱風扇吹一下(突波 ?)
若UPS的檢控電路或某些元件老化,或許過載警報誤判就更難捉摸了

而規格書中提到過載關機
殊不知是持續過載超標才關機
還是瞬間過載就關機
或連續過載持續多久才關機
或許警報是短暫過載,但未達某計時關機條件,所以光警報而沒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圖只是示意您
有沒有針對監控軟體內的各選項做好選定
確定有選到要記錄的data或項目

我就是指『不正常的時候不會紀錄』..........
該公司的監控軟體如何,其實不是這邊的重點
我只是純粹表述說,『不正常的時候不會紀錄』

正常的時候,您截圖上的所有功能,都會正常運作。

你那個警報控制,我也測試過,不論有沒有勾,他都會自己叫起來.....
而且那是斷電時的時候叫,我是插著電沒斷的時候也會叫。

但重點是,我只放兩台分享器也會,也試過只有一台螢幕跟一台主機,也會。
某樓我有把實驗過的事項po出來。

而規格書中提到過載關機
殊不知是持續過載超標才關機
還是瞬間過載就關機
或連續過載持續多久才關機
或許警報是短暫過載,但未達某計時關機條件,所以光警報而沒關機

其實這是我還蠻討厭他說明書的地方
寫的不是很清楚.....
原因就如你所說的
但是不到兩千塊的東西我也就什麼要求了
就自立自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指『不正常的時候不會紀錄』..........
該公司的監控軟體如何,其實不是這邊的重點
我只是純粹表述 ...

若條件/設定/連線.......等,皆完備
但就是異常

在沒特殊資源下
那只好由蜂鳴器電路回推
找損壞元件做更換了
(就像水龍頭開關漏水那樣,找出哪個因素讓開關通電響警報)
就像前幾樓前輩提到
就畫出電路分析一下
哪個元間該有電壓卻無電壓
通過哪個元件該有多少電流輸出卻無電流
簡單查找損壞元件就解決了

解譯與分析MCU
工程太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條件/設定/連線.......等,皆完備
但就是異常

那就是要讀電路圖對吧
哈哈哈我很有耐心
我會想辦法看懂的

其實我本來是想說,看能不能在mcu上面另外拉一個記錄器之類的,
看能不能吃到些什麼訊息的哈哈哈~~~

我以為蜂鳴器的叫,是由mcu控制的才會這樣想,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位程式設計師,
才會想說直接從自己比較熟悉哈哈~~

不過我會先利用winrar070說的方式
確認ups的功能是否正常
確認後再決定應該怎麼處理

我還有一個假定問題,因為充電太久導致他叫?!
這也是我沒辦法排除的原因之一

网友B:
雷射印表機還是建議不要接上

UPS對付瞬間過載是不會有反映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超載,則以超載百分比決定關機時間

請問樓主,UPS發出不正常警告音時
除了USB無法接受訊息外,此時拔掉插頭
會自動切過去電池模式輸出嗎?
還是說沒輸出,但是警告音維持住

小弟是覺得MCU周邊檢查一下空銲
另外MCU的供電電路,電容換新的
順便檢查7805有無異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要讀電路圖對吧
哈哈哈我很有耐心
我會想辦法看懂的

我還有一個假定問題,因為充電太久導致他叫?!
這也是我沒辦法排除的原因之一

大容量電池先充飽電再掛上UPS

改接小容量的電池試一下就可釋疑 (
先借一下摩托車的電瓶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射印表機還是建議不要接上

UPS對付瞬間過載是不會有反映的

雷射印表機還是建議不要接上
UPS對付瞬間過載是不會有反映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超載,則以超載百分比決定關機時間

了解,短時間也不會接上去,送子夾掛了零件還在對岸挑選中。

請問樓主,UPS發出不正常警告音時
除了USB無法接受訊息外,此時拔掉插頭
會自動切過去電池模式輸出嗎?
還是說沒輸出,但是警告音維持住

會切換到電池模式輸出,為什麼我會知道呢,因為我把螢幕接UPS,PC接市電,
然後拔UPS的電源拔掉,螢幕沒有熄掉,然後又很正常的運作,就是一直叫。
一定要把UPS關掉,在開機就又好,就像我現在這樣子,昨天晚上又叫
然後我現在只接一台PC兩台螢幕一個音響,然後從昨天晚上關機到現在
不過,我之前「自作聰明」因為電路板有點晃動,我用衛生紙卡著,剛好逼逼叫的那個有勾邊邊,
變成屑屑的樣子,但是應該不會是他造成短路的吧.......

小弟是覺得MCU周邊檢查一下空銲
另外MCU的供電電路,電容換新的
順便檢查7805有無異常

等下次逼逼叫的時候,我再檢查一下。

不過我有把全部的電容都換新的了,
原本有一顆凸了,我就全部換過一遍,
不過我沒有用去漬油去錫油....這樣會造成短路嗎?
這是我偷懶.....因為我沒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還有一個假定問題,因為充電太久導致他叫?!
這也是我沒辦法排除的原因之一

但是正常來說,它應該是充飽了,因為量電瓶的電壓已經可以到13.XX多了。

其實我有想過機車電瓶,只是我認識的車行老闆離我住的地方有段距離,
所以在考慮如果拖到下次的話,再去借借看,只是機車電瓶大概多大呀?
12V7AH上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射印表機還是建議不要接上
UPS對付瞬間過載是不會有反映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超載,則以超載百分比決定關機 ...

只要焊點沒短路到既可

至於電池的話,應該不用試了
9AH與12AH 差沒多少
況且沒遇過UPS會自動檢測電池的

目前感覺MCU並沒有當機情況
如果有當機情況下,拔掉市電
輸出一定會關閉

所以問題還是回到原點

看看要不要乾脆不要裝上蓋
直接開機看看,電路板也稍微拍一拍
讓錫渣等掉下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雷射印表機還是建議不要接上
UPS對付瞬間過載是不會有反映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超載,則以超載百分比決定關機 ...

不過我沒有用去漬油去錫油....這樣會造成短路嗎?
這是我偷懶.....因為我沒買......

若您的錫油是酸性,那可能有點疑慮

不過版上前輩曾提過
酸性助焊膏(油)沒洗,對高頻或通訊電路影響較大
惟不知UPS內的逆變電路算不算是歸類成高頻電路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正常來說,它應該是充飽了,因為量電瓶的電壓已經可以到13.XX多了。

其實我有想過機車電瓶,只是我 ...

只是機車電瓶大概多大呀?
12V7AH上下嗎?

差不多
50 C.C. 會小一點約 4Ah
100 ~ 150 C.C.電瓶容量就接近或更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雷射印表機還是建議不要接上
UPS對付瞬間過載是不會有反映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超載,則以超載百分比決定關機 ...

不過我有把全部的電容都換新的了,
原本有一顆凸了,我就全部換過一遍,

所以一開始已經拆修過
不是加大電池才出現異常警報,是這樣嗎 ?

要不要檢查PCB板上的外接插頭
一般維修拉扯沒特別小心拆線的話,焊接面容易產生裂錫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射印表機還是建議不要接上
UPS對付瞬間過載是不會有反映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超載,則以超載百分比決定關機 ...

因為我把螢幕接UPS,PC接市電,
然後拔UPS的電源拔掉,螢幕沒有熄掉,然後又很正常的運作,就是一直叫。
一定要把UPS關掉,在開機就又好,就像我現在這樣子,

之前有用過一部 APC 消費型
小容量UPS
出現過類似您這樣的狀況
當初送代理商檢測告知基板壞了需換新
換新基板價接近新購價
所以當初就被迫重新消費重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雷射印表機還是建議不要接上
UPS對付瞬間過載是不會有反映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超載,則以超載百分比決定關機 ...

其實
之前版內也蠻多 UPS 討論文
或許過保後出問題原因,都是 "商業考量"
下列這篇參考看看

飛瑞 UPS C1000-F 更換電池後,無法正常運作http://bbs.pigoo.com/thread-515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
之前版內也蠻多 UPS 討論文
或許過保後出問題原因,都是 "商業考量"

我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但是就是因為找不到我這台是否有商業考量
的相關資料
那時候才會想對MCU動工的
我以為或許在mcu裡面
有類似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我有把全部的電容都換新的了,
原本有一顆凸了,我就全部換過一遍,

裂錫嗎?
這等下次他再叫的時候,檢查焊點時,一並檢查。

所以一開始已經拆修過
不是加大電池才出現異常警報,是這樣嗎?

算修嗎?因為電容凸起來,就算不換,也是可以用,只是不知道哪天會爆漿而已......
我只是想說要換電容,就一口氣一起換換,電容的大小電壓,我都沒有改過,
都是依照原本上面的容量替換上去的。

所以我才認為是加大電池才出現異常警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我沒有用去漬油去錫油....這樣會造成短路嗎?
這是我偷懶.....因為我沒買......

我不知道我的錫油是什麼性的
我只知道他寫無鉛錫油
而且外包裝的紙已經不知道哪去了.....
我還是去買個去漬油下次一併擦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但是就是因為找不到我這台是否有商業考量
的相關資料

不規則性的警報
應屬元件老化不穩定導致
(要查修換零件)

若 MCU 程控作手腳的話
會有規律性的重現性動作
不會時有時無異常
(不規律作動,非程控行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規則性的警報
應屬元件老化不穩定導致
(要查修換零件)

不規則性的警報
應屬元件老化不穩定導致
(要查修換零件)

這也是有可能

若 MCU 程控作手腳的話
會有規律性的重現性動作
不會時有時無異常
(不規律作動,非程控行為)

一開始因為發作時間近,以為是利用充電時間判斷容量
不過目前看起來應該不是

目前都沒有在逼逼叫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經打電話問過了
原廠的客服人員(有確認過無技術部門)說,只能用12v9ah的
其他的都不行。

9AH的電池應該是可以用, 9AH 是可以讓你的時間延長, 這是我個人的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I:
9AH的電池應該是可以用, 9AH 是可以讓你的時間延長, 這是我個人的認知

不論如何,他現在已經不叫了第二個晚上了
所以問題疑似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