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小弟可否問一個很白目不仁道的問題

楼主(2017-03-02):
各位前輩好

請問一下 小弟可否問一個很白目不仁道的問題

就是小弟的老闆 想控制產品的生命週期 不想讓使用者用太久

所以他今天問我說 有沒有奇怪的焊接方式 讓錫用一段時間(假設是三五天後)自動錫裂 讓他導通不良

或是其他方式

天啊

這我哪答得出來

這種白目兼不仁道的問題請問可以問嗎?

网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6%E9%AC%9A
這個是一個方向,不過要較長的時間.

网友:
問錫的廠商,應該可以得到答案…
在未加上其他物質前,客訴最嚴重的錫。
就像含銦不含銦的錫就足以影響產品環測的衝擊次數了,
有含銦和未含銦,測試下約是2比1的衝擊次數,
不過,是因為一O一X,讓他有了這種不良的想法嗎?

网友:
最快的方法, 點銲+冷銲!
鉻鐵溫度不要調太高!
天啊,我是開玩笑的,千萬別學,會有報應的!

网友A:
這老闆的心態可議,
消費者也是聰明的,
如果一過保固期就壞,
下次消費者可能將此品牌列為拒絕往來戶,
或將此品牌列為次級品牌..
國內許多品牌本來是一等一,
現在都變成次級品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老闆的心態可議,
消費者也是聰明的,
如果一過保固期就壞,

老闆的心態不正當是沒錯

但是 他之所以會這樣想 是因為他跟某些公司的業務往來得知

他牌公司的某些產品 會在某些地方故意引用大陸的不良品 或是在韌體動上手腳

讓某些產品控制生命週期 以達到弭補成本的方式

雖然我今天聽他這樣說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上網看 確實好像有一些是這樣

所以他今天才會問我這些問題

當然老闆也不是白癡 不可能每個出貨品都這樣 一定是控制20% ~ 30%的產品如此

但實際上我也不曉得

只是我很好奇 到底要怎樣控制生命週期 這我也很好奇 所以才上來問

希望這主題不會太白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闆的心態不正當是沒錯

但是 他之所以會這樣想 是因為他跟某些公司的業務往來得知

這要看貴公司產品性質而定!
你可搜一下"太陽神計劃",就可找到一些業者控制產品壽命的不肖方式!
先聲明一下,我不鼓勵如此做,畢意品質是很重要的!
簡單來說,用個 EEPROM   來記錄使用時間或次數,達一定條件,就給它出狀況!其實這在業界很多人在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要看貴公司產品性質而定!
你可搜一下"太陽神計劃",就可找到一些業者控制產品壽命的不肖方式!
先聲明 ...

cremaker大師

所以 確有其事嚕? 只是我想

這些東西的細節 應該都是不能說的秘密 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要看貴公司產品性質而定!
你可搜一下"太陽神計劃",就可找到一些業者控制產品壽命的不肖方式!
先聲明 ...

我怎麼覺得 我買硬碟常過保就掛了 哈哈

网友C:
較早時  是用 MTBF 算電解電容壽命...比這更早是燈泡被算計了

BMW/BENZ 車上 電池沒電了  換完電池  引擎電腦呈現故障碼  要去原廠使用專用檢測電腦清除故障碼
原廠清除故障碼  當然要收服務費
換個大燈  也要 清除故障碼   這幾年有人看到商機  用其他牌電腦破解清除故障碼

有時候我在想  有些UPS 換電池 要原廠服務中心清除故障碼  根本是抄襲上述想法

有一些筆電電池組 有充電IC會計數限制充電次數...記數次數到了充電IC自己退休
如果 產品 有個微電腦  直接累計使用次數存放使用次數  EEPROM
然後 時間到 跟客戶說 該機型已停產多年  無備品可修   可以舊換新 回饋折扣...
...咦剛剛前面 C大說了

小弟有套儀器  原廠更囂張  給註冊 liensense 竟然 1年1續 liensense
不然時間到 鎖系統
雖然免費更新  liensense
但是這樣 根本是在強姦顧客(就像買 個  二手軟體  不給註冊不能用)
去年買新機時  請該廠業務他滾離我視線
哪天他公司關門  我向誰喊冤去

其他原廠綁死 只能使用原廠耗材手法 如噴墨印表機

很多很多創意無限  套句對岸說的  只有沒想到沒有做不到
這類事情精益求精  效應不停擴散  你看你BOSS 也跟上潮流腳步了

网友:
這也沒辦法阿
產品如果很耐用,公司要賺啥?
所以很多電子產品
包括主機板.硬碟或是不斷電系統
壽命都是經過設計的

夭壽一點的過保固期隔天就掛
良心一點的可能過保固期
還能撐個幾個月

网友:
以前在工廠上班當任設備維修 , 就有遇過電梯維修廠商 , 故意在 PLC 加入計時, 計次的接點 , 時間, 次數一到
電梯就會莫名其妙停止不動 , 我檢查硬體沒有任何異常 , 就進入 PLC 查看接點狀態 , 讓我發現了一個奇怪
的接點指令動作中 , 造成電梯完全無法操作 , 我用操控器 重置後 , 電梯一切恢復正常 , 我就知道這是電梯廠商
搞的鬼 , 後來我有遇到電梯維修人員 , 我跟他提起此事 , 他就問我怎麼會知道 , 我就告訴他 這 PLC 程式我會寫
我有進去看過 , 我說我是內行人你就別騙了 , 他才承認說是他們故意加的 , 這樣廠商才會叫人維修保養.
這是大概已經是 20 幾年的事了!!

p.s

我只是在想 , 多行不義必自斃 ~  不知哪天他們坐電梯會被關在裡面 !! [哈 ~ 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較早時  是用 MTBF 算電解電容壽命...比這更早是燈泡被算計了

BMW/BENZ 車上 電池沒電了  換完電池  引擎 ...

哈哈 人總要跟著時代前進馬

网友:
要讓產品週期縮短的方法很多

我不太認為你老闆是"不了解的"

另外你們公司的產品是人工焊接,還是機器自動流程呢?

一個電子業的老闆不會連這種基本多不懂

通常老闆問下屬或是於吸毒區跟員工攪豬屎~哈拉!所說所問的,多是他已知道的事只是再看看其他人是否有更高明的做法而已

這種老闆我見多了,也很煩!!!  ~ 現在我多會說......你google就有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較早時  是用 MTBF 算電解電容壽命...比這更早是燈泡被算計了

BMW/BENZ 車上 電池沒電了  換完電池  引擎 ...

S大, 那儀器有商機, 可以考慮逆向工程, 日後真的"停產, 後適當服務其他買家

网友D:
最大的黑心業者就是上帝。
把人製造出來,然後又用一些技術性手法把人收回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大的黑心業者就是上帝。
把人製造出來,然後又用一些技術性手法把人收回去! ...

我常跟朋友說上帝是最爛的R&D.
自以為搞出一個自動千變萬化的產品就可以休息了.
結果問題一大堆不解決,還要使用者自行解決,然後再叫其他人跟你說這是上帝對你的考驗.
一堆人每天Debug,努力研究幾千年都還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常跟朋友說上帝是最爛的R&D.
自以為搞出一個自動千變萬化的產品就可以休息了.
結果問題一大堆不解決,還 ...

有同感,造人的品質、質量好一些,更用心一些,這個世界就更完美了!

网友F:
其實上帝最大的錯誤 , 是讓人類有自我的思考模式 !!

因此 人類  絶不能 [重蹈覆轍] 製造 出 , 有自我思考能力的 機器人 !!

那將會是人類滅亡的開始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實上帝最大的錯誤 , 是讓人類有自我的思考模式 !!

因此 人類  絶不能 [重蹈覆轍] 製造 出 , 有自我思考 ...

哈... 綜合上述討論..

機器人有自我思考能力的問題... 不難解決~ 只要加上原PO問的機制就行.
機器人運作到一定的時間時, 就要回廠重置... 或是直接停止運作..
但怕的是, 機器人自行逆向工程, 解掉重置這個機制.. 或是出廠時未做設定..

嗯... 扯遠了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