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T-29FP3 開電後無聲無影

楼主(2017-03-04):
請問大大高手,如圖

老媽說看到一半突然中間直線一條,然後就整個沒了

重開數次,結果都是一樣,電源燈變綠,無聲也無影,沒注意電源燈會以為電源根本沒開

請問是怎麼回事,該從何下手

老爸老媽看了20幾年的電視,捨不得丟,新手求救!!

確認機型

確認機型

電源燈變綠,無聲,螢幕像關機一樣

電源燈變綠,無聲,螢幕像關機一樣

网友A:
垂直IC和偏向線圈空焊,重新補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IC和偏向線圈空焊,重新補焊即可

曹大,曾看過下面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1811-1-1.html
但小弟是門外漢,完全看不出來 N301、X301 在哪裡ㄝ?
請指點一下,多謝

上面那篇 popcorn大 有補,N301好像有7 隻腳?
但還是沒看到有標 X301 的地方?

看到X301了,請問要先解焊? 還是可以直接補錫上去?

网友:
上面的X301應該是端子座,補焊就可以,不用解焊,建議你N301也補焊看看,不行的話,就換一個新的,旁邊的電解電容也順便更新,應該就可以,不行的話,再找第2腳是否有27V,沒有的話就由此腳往 高壓的地方找,看看是否有電阻故障。

楼主:
多謝二位前輩指導,準備自己搞搞看。有成果的話再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