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新牌TH-8103烘被機一直出現E1訊息

楼主(2017-03-04):
達新牌TH-8103烘被機一直出現E1訊息,若是快速按幾次電源鍵會有1~2次可以正常開啟,代表其他功能正常, 但是不知道MCU一直偵測對過溫異常, 請問大大是哪裡問題?

网友:
電源按鍵壞掉+1 ?!

楼主:
我換過按鍵且量過沒問題,但是還是異常,看起來像是偵測過溫度異常? 請問哪裡試問度控制的地方?

网友:
沒有電路板的正反面照片和輸出電壓可參考,要大家怎麼幫你隔空抓藥?
都沒人回應不會覺得怪怪滴 ?

楼主:
不好意思! 我update狀況
1.打開的架構圖
2.裡面兩塊板子
3.這一片是最上面那片的正視圖
背面圖
ˋ4.這一片是下面那一片,也就是案件的正視圖
背面圖
5.出風口
請問一下可以看出哪裡是溫度感應或是控制元件嗎?

网友:
J4接頭黃色綠色線應該就是

楼主:
圖片Sensor元件如何確認是好的? 看起來不像Sensor? 還是板子上其他元件異常?
我用冷風也是會異常,不知道是否溫度偵測Sensor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