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特性教學

楼主(2017-03-04):
1.OPA是非常重要的電子元件,其組成的電路型態更是具有多樣性,經由了解其特性,你便能善用及了解他.
2.OPA的主要參數有:開回路增益/閉迴路增益/頻響/slew rate/Offset電壓及電流等,另何謂虛短路與虛接地,更是個中重點.
3.本教學網站另有其他教學課程,是個不錯的學習環境,希望你也能加入此學習行列.

网友A:
感謝分享 虛接地也曾經令小弟摸不著頭緒,這部影片的介紹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虛接地也曾經令小弟摸不著頭緒,這部影片的介紹不錯

影片太長沒從頭看完,其實OP所有工作型態都建立在以下兩點之上:

1. 正負端輸入阻抗無限大。
2. 放大倍數無限大。

只要掌握以上兩個特點,即可推演出各種應用電路,虛接地觀念也是基於這兩點。

由於輸入阻抗無限大,所以輸入端不會從訊號源吸取電流(也不會流出電流),也因為放大倍數無限大,所以在輸出正常工作區間容不得正負端有電壓差,因此正負輸入端可視為同電位,在反向放大器電路中正輸入端通常是接地,那負輸入端也可視為地電位,這就是虛接地的觀念,但既然輸入端不會流出也不會吸取電流,那輸入的訊號電壓跑哪裡去了呢?因為有回授電阻的存在,輸出端必須輸出反向電壓來平衡讓附輸入端維持在地電位,輸入訊號電流與回授回來的反極性電流一樣所以能保持平衡,可以利用輸入電阻與回授電阻阻值比例來設定放大倍數。

OP輸入阻抗雖然無限大,但組成電路之後輸入阻抗就不一定是無限大了喔,如反向放大器為例,訊號端的輸入阻抗等於輸入電阻的阻值,因為正輸入端被接地,理所當然負輸入端也是地電位。

网友B:
依目前已把基本學能歸還給老師的情況下, 看這類長時間的教學影片實在有些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目前已把基本學能歸還給老師的情況下, 看這類長時間的教學影片實在有些吃力...

還給老師? ...
你騙人,你離開學校多久了啊,何時回學校的呀?  ...
還是用郵寄的或者用快遞? ...

网友:
雖然不像其他篇幅直接給魚吃
但這帖是釣竿(捕魚方法之基礎)
若學得會捕魚,應用會更扎實

网友:
我買過兩本 IC opamp cookbook, Walter G Jung 的書,一本早期綠封面,後來又買了第三版的,想當年(民國66年)咱老師跳脫教科書而教這個,也是很好的教材,1999年曾抄一小段(理想運算放大器的特性)來回覆網友的提問,參考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還給老師? ...
你騙人,你離開學校多久了啊,何時回學校的呀?  ...
還是用郵寄的或者用快 ...

當年翹課打撞球, 課堂打磕睡 ,睡不著就翻閣樓,,,,  都是當場還給老師 ... 不用等到離開學校多久
那去學校做目的...  去各科系遴選校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年翹課打撞球, 課堂打磕睡 ,睡不著就翻閣樓,,,,  都是當場還給老師 ... 不用等到離開學校多久
那去學校 ...

阿你所遴選的校花呢,牽手沒,一親芳澤了沒,或者只是用眼睛遴選而已,腳腳被冰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