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Necker A1行車紀錄器,無法蓄電,改外掛電池。

楼主(2017-03-05):
Necker A1約兩年前買的,已經幾乎無法蓄電,日期常常跑掉,趁假日拿它開刀。

1.首先拆拆拆

2.終於看到目標

3.剪掉鋰電池,一次剪一條,外殼鑽孔

4.線拉出來,組裝回去

5.廢物利用,淘汰手機的電池

6.完成,工很粗傷眼,不好意思

7.到車上電池藏到眼鏡盒

8.膨脹電池一顆

這樣不知道會不會有啥問題,請各位指教。

网友:
夾在那,那顆電池也會受熱膨脹,要多注意!!

网友A:
可以直接用點煙器的電源轉換器,這樣就不用充電了。

网友B:
機內原本電池180mAh
手機留用那顆看似 1200mAh
容量大了約6.6倍

搭順風車問一下幾個問題
平常開車不長狀況下 :
1. 外掛電池,會不會有不易充飽電的疑慮 ?

2. 或要充電很久,導致機體發燙 ?

3. 另一面向的思考
    平時待機時間最少增加原本的6倍,是這樣嗎 ?

先致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內原本電池180mAh
手機留用那顆看似 1200mAh
容量大了約6.6倍

謝謝提醒,關於 1 . 2. 問題我會留意一下, 不過我想電池加大,並不影響它消耗的電量,所以應該不太會增大充電時間。
關於第三點我還是主要更換掉已故障的鋰電池,
這台車熄火後電池就負責關機動作,關機後繼續記憶時間,機器沒待機功能。
換電池前常常一熄火車機器馬上就斷電沒完成關機、時間也常跑掉,現在已經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點煙器的電源轉換器,這樣就不用充電了。

阿三哥這台機器需要電池做關機作業還有記憶時間,所以還是要充電。

网友C:
哈哈!!
異曲同工之妙,原來不只我亂搞,有看到我的電池藏在哪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異曲同工之妙,原來不只我亂搞,有看到我的電池藏在哪嗎??

電池藏在哪嗎??

紀錄器上方
纏黑色膠帶
束線帶綁著

网友:
沒錯,
當初出發點跟這樓主差不多,閒置的手機電池太浪費了,可是記錄器內部空間又太小放不下,
只好把它裝在外面,外面也還真剛好放得下,膠帶是為了同色美觀,束帶做主要固定.

网友:
這類蓄電很差的~除了改電池還真無他法解決

不過既然多拉出來,有無考慮改用18650鋰電池+座+保護板 (網拍上多有賣)